450电动直升机购机教程贴

楼主(2013-10-14):
一、空机(套机会单独说)
当然要从空机说起。。。450的空机很多,机架精度直接决定了飞行的手感。
450空机大体上分pro与sport两种。这两种为亚拓设计,都是国内厂商山寨的重点对象。
至于这两种怎么选,需要看这个帖子的新手尽量选sport。老手就可选pro。
【pro】飞起来手感好,但是轴传动,尾桨稍微擦地,就会扫齿。而且轴传动的尾管安装十分繁琐。装机时需要不断拆侧板,而且摔机后修理及其坑爹,像对转齿这种坑爹零件需要把整个飞机拆开才能换。
【sport】侧板为两块,布线以及放设备都很方便。皮传动,基本不用保养,摔机后修机十分简单,可以带配件直接外场开始修。
以下是一些牌子的450(只讨论出空机的厂商,以下飞机配件均通用,价格自行淘宝)
【飞越】价格适中,但是塑料件有点多。空机里面有丰富的小零件,精度比较好。
【Vwinrc】价格便宜,没有头罩和大桨。空机精度比较好,金属件比飞越多,但是尾中联是塑料的(这个很坑。。。),建议把尾中联换飞越金属件。
【Alzrc】价格比较贵,金属件多,精度比以上两者都好,飞机自带大多数小零件。
如果要买山寨450其他牌子尽量别考虑

楼主:
二、斜盘舵机
450飞机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斜盘不靠谱,飞机就不靠谱。450直升机是ccpm控制。你不用懂什么是ccpm,买飞机的时候只要知道,ccpm需要三个一模一样的舵机。
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或者常用的450斜盘舵机
【辉胜MG90s】30多块,假货特多,鉴定方式自行百度。模拟舵机,速度不快,力不大,但是是450斜盘最差的选择。比它再便宜的就不靠谱了。
【恒吉MD933】70左右一个,数码舵机里面的神器,速度适中,力量较大,最经典的配置,如果缺钱又想飞特技可选。
【KST115mg】120多一个,数码舵机,国产舵机里面比较出色。速度与力量较大
【亚拓415m】120多一个,速度和力量略大于md933,比较靠谱,但是价格较贵不推荐
【KST215mg】250左右一个,支持高压。国产神器,速度与力量非常出色,米多就用这个。
【servoking ds995】300多,支持高压,速度和力量略大于215
【MKS DS95】500多一个的舵机。。。光价格我就不说啥了。速度与力量与ds995相当。非常可靠的舵机

楼主:
三、锁尾舵机
450上重要零件之一。需要一个,锁尾舵机模拟舵机不考虑。
【md922】60块左右。速度不快,唯一好处是炸不坏。新手推荐
【各种山寨9257】60块左右。速度挺快是挺快,就是容易坏。。。如果技术好但是囊中羞涩选这个不错
【亚拓520】200多块,和山寨9257参数差不多,但是这个更可靠。
【KST215mg】【servoking ds995】【MKS DS95】同样可以使用在锁尾舵机上。

楼主:
四、有副翼陀螺仪
决定锁尾手感的东东,十分重要。
这个价格我不熟,请各位自行淘宝。
【亚拓GP750,GP780,GP790,GP900】亚拓陀螺有人说垃圾,但是我看来还不错。调好了就好,调不好就垃圾,适合老手使用。
【Futaba GY410,GY520,GY701,GY611】双叶的陀螺最大特点是你就算多不会调,都会有好的表现,新手比较推荐。
※gy401的价格大约在500元左右,少于200元的都是假货,里面有一个大大的螺丝
【飞越GY550,GY650】价格非常便宜,但是好不好用看人品。调试不简单,如果米少可以考虑
剩下的陀螺就不建议用了

楼主:
五、无副翼陀螺
决定整机手感的东东,十分重要。
以下挑几个常用的
【飞越zyx、zyx-s】十分便宜(255元/355元),手感不佳,如果钱紧用这个吧
【亚拓3gx】1200元,刷新3.0固件以后手感相当不错,用的人多,推荐!
【野兽BeastX】1200元左右,非常经典的陀螺仪,很好用,推荐!
【mini VBar】1500元,手感非常优秀(请原谅我没有赞美的词了)。这个陀螺调试及其容易,手感非常好,是所有陀螺里手感最舒服的。大力推荐!!
【VBar】2200元左右,手感与mini等同。体积较大,不推荐在450上用。
剩下的【skookum sk540、sk720】,【robird g31】,【KBar】等等都是好陀螺,不再赘述。

楼主:
六,电机(以3s为主)
这个没啥好写的,不同电机就是价格不同。性能的差异不会太大、
【新西达各种电机】价格便宜,面目可憎。穷人必备。
【浩马特450电机】80块左右,性能较好。
【飞越450mx】99块,性能不错(话说450电机的性能也不会太好)
【亚拓450mx】240块左右。性能和上面的差不多。。。
【天蝎星2221-8】460块,性能略好于450mx,做工精美,物有所值,大力推荐~

楼主:
七、电调
不用选,亚拓35x就是最好的选择。缓启动,比较好的散热,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适合?230左右

网友:
别误导新手好吧,我刚装完一架PRO,感觉调试比皮带还要简单,你说的换转齿拆飞机!怎么可能嘛直接把尾管固定座螺丝拆掉就能稍微拌着侧板取出来

网友:
这是误导啊

网友(2013-12-11):
怎么没有kds的东西,个人感觉N300舵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