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初尝FSR-V27

楼主(2013-10-14):
前言:

过年前受到版主老贾的邀请撰写扫盲帖,开始了整理手上的图片与资料,可是一直没有空下来过,眼看接下来
的日子都会一直忙下去,扫盲帖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成。
想到我自己其实在HKMTA论坛上发过好多条V级船的建造过程,与其撰写新文章扫盲,倒不如从现成的文章里面

挑一条比较近期制作的FSR-V27向各位介绍,希望大家将就看一看,也希望能够带领多些船友进入FSR-V的领域。

正文:

手上兼顾的项目早已经吃不消,本来打定主意不会碰V27的了。
偶然的机会,朋友的帮忙,一时的兴致,再加上2011年全国赛比赛延期,终于有幸尝试一下汽油机的滋味。

甲醇机大不了用M4螺丝,3mm 的六角扳手,汽油机要用3.5/4 mm,手上根本没有,从零开始,重新添置。

个人做船一向挑剔,7月底拿到船,眼看时间还算充裕,张罗不到的零件就自己做,铣了一条铝方作为机架的纵向主阵

接受朋友的建议,买下两种二行程机油。

再接受朋友的建议,买下据说非常好用的排气管接头

首先要感谢上海3H的总机械士仗义借出他自己的V27船。借船之前其实从来没有看过这条船跑的怎么样,

拿到船以后根据个人对V级以及类似船型的经验,测重心,测轴倾角,量船底。。。。。
透过仔细的评估,我认定了这条船在性能上还存在不小的提升空间,计算下来时间还算充裕,立马就把

船拆掉重装,机架,轴系,方向舵全部拆掉重装。
这里得向章师傅道歉,浪费了他安装的心血。

拆船用的是烙铁,起子,锤子,刀片,磨机还有各样的磨头

重新安裝軸系

楼主:
对于使用什么机架这个题目我考虑了很久,原来是打算在机器前后锁上环氧板以后在板上再锁上避震软垫的,这样的话拆装会非常麻烦。
对汽油机没有经验,到处问意见。
最后还是听从了英国朋友Dave Marles的意见采用了下面的这种机架。他自己的V27也在用
图的是垂直四颗螺丝就能把机器卸下来的方便。

大部分玩家包括我自己,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机器跟零件,耐久V级项目拼的不是装备,装备主义并不适用于耐久V级的。
凭什么能跑的比别人快?性能从何而来?
“细节“ 细节就是性能。
由于机架原来的两条纵向主阵的尺寸不合用,所以需要重新制作。
铝方铣到一半,突然发现机架前后板块的高/角度不太对,后板块的间隙可以把钢尺塞进去。

大量生产的商品通常都会存在小瑕疵,细节就是把商品机架锁上铣床纠正机架出厂时候存在的细微误差。

手机照片,请谅

机架基本完成,第一张照片里的两条铝方修啊修啊就修成了下面照片里的机架纵向主阵,之后还得再铣几刀,躲开化油器才能算是完成。

轴系由于想起来要拍照片的时候已经沾好,所以装的过程并没有拍下来,使用的零件大致如下
轴系粘上船以前大概是下面这样子的,船底支架上端焊了一块钢片,成为T型紧紧的抓住船底,虽然船底轴支架并不是用来承受纵向推力的,也必须稳稳的固定,使得5毫米船轴能顺畅的转动。
真正承受着整条船的推力向前跑的是下面这个了三轴承座,使用三个轴承的原因是加长扶正5毫米轴的长度,使得5毫米船轴在承受推力高速转动的时候不至于过分弯曲,影响万向节的同心度,也避免轴弯曲以后一直磨轴管内壁。

可折钢片(粘在船上作为避震软垫的固定脚)

轴系早已装好,机架准备好了以后就轮到机器定位了,选用了四颗超硬的避震软垫,根据朋友的经验,软垫外面不必加铝杯就已经能提供足够的避震效果,不会产生不必要的位移。

折好钢片以后,把机器的曲轴拿下来,在曲轴箱的轴承套上预先车好5毫米内径的铜套,算好万向节的长度用东西垫好(照片里我是用一堆轴承去垫的),
然后一根5毫米轴从轴系直接贯穿曲轴箱,把船竖起来,船轴垂直地面对四片钢片进行定位。注意是竖着定位的。

用来定位的5毫米轴是直线传动的导轨,总长500毫米,非常直,当然也不便宜。
用来定位的是小松曲轴箱,因为小松是汽油机的始祖,考虑日后的互换性,基本上其它汽油机的安装尺寸都是按照小松做出来的。

楼主:
机架钢片定好位以后就下环氧胶跟玻璃布2010年开始了使用原来真空处理才用的脱模布,一方面能压平胶水的表面,吸掉多余的环氧,另一方面胶干撕掉脱模布以后会留下平整的表面,就算表面还要粘零件也不需要再处理。

粘钢片的过程并没有拍下来,就以粘舵座为例子吧。
刚下胶,最表面覆盖着脱模布

胶干以后撕掉脱模布,留下平整的表面

机架,轴系跟舵座都已经重新装好,是时候回头再对机架跟化油器部分作细节加工。
这次使用的是英国Dave Marles所改装的滚筒式化油器,化油器薄膜泵不透过转接头的小孔连通曲轴箱,所以图中化油器的下方会多出一个油嘴。

把化油器上面的小孔堵好,转接器上面的小孔也要堵。

然后在曲轴箱上面找个不碍事的地方钻孔攻M5螺牙锁上化油器压力脉冲油嘴

其实这个脉冲油嘴挺碍事的,所以纵向主陣还要上铣床再銑一刀,騰出足夠空間給化油器。

同日初步完成風門拉杆機構,塗色的部分將會銑掉,減輕重量。

楼主:
再来一张照片,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化油器脉冲油嘴与曲轴箱的连接。使用90度油嘴其实会比较方便,
不过一般90度油嘴比直油嘴容易出问题,而且这个化油器其实是DaveMarles 的备用品,油嘴早已经
用环氧粘死,不想去拆。

化油器风门结构跟转接器其实是成品,

不过这组件原来并不是为我所使用的机架所设计,装上以后顶杆无法顺利的顶着风门摆臂开关风门,所以弃用原来的支架
自行制作一个
化油器風門機構完成,小零件大工夫,只此两个,以后不干。

弄好化油器机构,边歇边看着船发呆,觉得首先要把油箱定下来才能决定风门拉杆,舵机跟排气管摆放等等的后著。
原来的油箱容量不够,而且会被排气管烫到,最糟糕的是市面上并没有现成的油箱能让V27选择。

这几年来苦难很多,学懂了如何对抗逆境,呆坐发愁并不能解决油箱问题的,积极的态度,建设性的行动,解决不了就认命。
建设性的行动就是拆。破而后立,死而后生,拆而后成。狠狠的拆拆拆。

把原来油箱的固定装置彻底清理,新船一样。

拆完了才找救兵,宁波很牛的教练说他刚刚换了新造型的油箱,退下来的老油箱虽然容量小了点,可是可以马上寄给我。有空再替我做新的。
不是解决了吗?有什么好愁的?

油箱没到手,其他活都没法开动,停工吗?积极的菜刀佬从来不会坐以待毙的。

首先按照有经验朋友的意见,把高压包固定到发动机左边的船面下,以两颗M4螺丝固定

装高压包很快,没耗多少时间。
趁油箱没来,把握时间再次进入冥想
全国赛还没有把V27 独立立项,V27将会被归到V35级别,十月面对的将会是Zenoah29甚至于CMB35
以25.4 cc 账面上吃亏的气缸容积对抗29甚至于35cc,加上近年全国赛场地都普遍大浪,能够灵活有效运作的压水板是必须的。
坐言起行,原来的压水板拆掉,原来所有舵机的支架也拆拆拆

楼主:
装上去的压水板采用的是自己的设计,外壳是碳纤的U槽,自己以铝块做模具压出来的,压水板是开了U
的塑料板。粘在碳纤U槽上的铝质小零件是用来套防水套的。
塑料板以两颗M3螺丝固定在碳纤U槽作为支点,以塑料板上所开的U槽为铰链,以锁在塑料板上的铝棍为力点
以拉杆连接舵机进行推拉。

听过好多人投诉橡皮圈方式的排气管接头会漏水,没经验的菜刀佬也很担心。而且新接头桶到排气管里面的时
候非常不顺而且橡皮圈很容易被锋利的钢管边缘割破。
用卡尺量,原来排气管接头的22毫米外径钢管经过多重加工以后已经严重的变形了,最大最小直径的差几乎1
毫米!!
这样的圆度,排气管上面的水冷密封圈当然封不住。
把排气管接头拿到工场,用铣床上标准的22毫米立铣刀夹头把钢管不断的夹夹夹,夹完以后量外径,很好,
正负0.05毫米以内了。
新的接头一定是过长的,预留了空间让我们按需要自己切。
铣床以后就车床,刀座调好角度,按预先计算的长度再断口处先车好大倒角,然后才切断,磨光断口。
成品如下图,拍照的时候是已经使用过的了。
在我跑这条V27的期间,排气管的水冷接头一直滴水不漏,没有坏过半个密封圈。

下图是准备好了的两块压水板,船轴三轴承支架跟加好水冷嘴的排气管接头

楼主:
用5分钟环氧先把中间压水板定好位

跟着再把侧压水板也定好位。原来的压水板比较宽,新压水板定位以后剩下几条大缝。

把几条大缝补好的同时,在中间压水板的左侧加上舵座排水铜管。

下环氧胶,玻璃布,玻璃布絮,硅粉,脱模布等等步骤就不重复了,压水板安装完成。

船翻过来,可以看到原来压水板两旁的大缝已经被补好。

把预先裁好的环氧板放进去设备舱里比划,冥想了没有久就初步定下了舵机的位置了,去开孔。

舵机板开孔要准确,避免多余的缝隙让舵机移动。电源开关位置还没能定下来,到时候再开孔,先车三根舵机板柱子。
照片跑焦了,请谅

车三根圆柱,攻三个M3 螺牙其实并不花多少时间,花时间的是边车边拿到船里面比,还要边考虑周边的布置。
车好三根柱子,锁在舵机板上放设备舱里面用快干环氧定好位就是一整个晚上的青春。

虽然我的脱模布是国外朋友给的
不过我知道脱模布在淘宝一定能找到的
照片里风门跟中间压水板的红色舵机都是 Multiplex的 Royal digi 型号
是防水的数码舵机
以前可能还算是不错的舵机, 现在舵机新品种太多了。
照片里的方向舵舵机是雷虎的 DS1015, 不过实际下水的时候换用了 Futaba 的s9157

下胶水粘舵机柱子
又是一轮使用脱模布的示范

发动机跟原来相比挪后了50毫米,所以原来的油箱,排气管接头甚至于穿上挖出来容纳排气管的缺口
都要作改动,照片里贴上胶带的部分就是把原来的缺口补起来。

楼主:
说到这里该说一说这条船的发动机了。

为免麻烦,在这里我得事先声明:

我不代理JG或者3H,也没有任何生意上或许赞助上的关系

我跑的JG是自己买的,3H发动机纯粹由3H友情借用,全国赛以后已经归还。

两台发动机分别是:
一台是小松曲轴箱,美国JG上庄的JG

另一台是国产的3H(由于手上没有整机的图片,所以向3H借用了一张)

楼主:
为什么挑这两台机器来跑呢?
JG 是英国Dave Marles 推荐的,性能有保证。
3H 是国产的新型汽油机,性能未知, 给自己一个考验,看看汽油机新手的我究竟有多大能耐。

JG 很多人在用,不神秘,而且去年我并没有为JG留下任何内部照片,所以不作介绍了
暂时3H还算比较少人用。 不过2011年10月的全国赛我是以3H比赛的,加上作了轻微改装,也留下了照片,所以这里以3H作介绍。

第一步是校正曲轴,个人不接受同心度正负大于0.01毫米的误差。
照片里应该也能看到 曲轴上的 turbo cut.

钢质带镀层的气缸,人手研磨,是我所用过的气缸里面圆度跟光滑度最好的。
跟其他汽油机比较不一样的是气缸带锥度,弥补了气缸上部分因为温度高而膨胀大而损失的气密。

原装超大的扫气口

排气口(中间的肋骨宽了一点)

原来的进气/扫气面积跟角度都有够大的了,完全没有加大的需要,能改装的话我只想把它们都改小。
排气孔的话,排气角稍为提高,排气孔中间肋骨修窄,左右两个上端拉宽增加排气孔面积加强谐振管的效应。
可惜改装好的气缸并没有留下照片,而且就算留了也看不出所以然,因为改动实在很小。

CNC 的中缸跟曲轴箱,左边的中缸可以看到有红笔的痕迹,四个画了红笔的地方就总共在铣床上撇掉了四个角,拉顺这里那里,严格
来说并不算是改装。照片也能看到排气口周边庞大的水冷腔。
四轴承的曲轴箱,扫气道缺口感觉挖的太深了,决定补起来。

把缺口用磨头打花,钻孔攻上M3 螺牙, 锁上两颗M3 不锈钢平头螺丝当桩

用了一种据说耐汽油耐高温的环氧填充气道的角落,推荐这环氧的人现在还健康快乐的活着,证明这环氧某程度还是耐汽油耐高温的。

由于使用了俗称 Turbo cut 的曲轴(把曲轴重锤的其中一边角落磨成~45度角),加强扫气道的进气效果,所以曲轴箱上的扫气道
也要用磨机磨上对应的槽。曲轴上的 turbo cut 是3H总机械士弄的,感谢。
因为没有跟不改装的曲轴比较过,所以不敢评论 turbo cut 的效果有多大。
不过个人手上的两台汽油机,原装曲轴的JG 震动会比turbocut 曲轴的3H 小。噪音也比较小。

因为试航时间不会多,为了减少调整发动机的变数跟船头重量,在淘宝上买了一块背板代替原来的无段点火角度调整。

个人是汽油机新手,第一次接触没有经验,纯粹按照甲醇机的理念搞。
发动机从来不是性能的全部,性能是所有细节的总和。
这里有很多汽油机的大师傅,献丑了。

楼主:
搞好机机,回过头来搞船船。

这条船的进度一直理想,直到做排气管支架的时候就被拖垮了

动手能力是玩船的必要条件,手工精细跟美观不是必要的,结构合理跟牢固才是必要的。
活塞进气方式的汽油机,侧排会比直排牢靠。因为侧排的活塞下死点往上冲的时候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扶正。
侧排机器的排气管绕回中间的安装很伤脑筋,正中排气的机器就方便得多了,弄到这里我就开始后悔选用了侧排机器。
原来的排气管接头是S型的,不利于畅顺的排气,所以换成了105 度的接头。

用不锈钢水管夹加钢片固定排气管是最方便的排气管固定方式,可是个人很排斥用水管夹。没有道理,就是排斥。
冥想了好多天,构想了好几个方案,最后买了两个铝质排气管支架,检查以后发现直径大了5毫米,只好车个内衬。

内衬车好,把排气管支架放到船上比了很久,不幸的发现这个结构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的。
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回头实行最初被否决了的方案。
车了一堆零件配合m4 避震软垫,可惜又是白费工夫的。因为后来决定了用M5 的避震垫
回到车床边重新车车车。

原来否决这方式的原因是凸出的两根柱子碍事而且欠强度,时间不多,做了再算。

跟着把中间压水板的拉杆做好,风门拉杆的防水套铝座粘好。

同时间也收到了两位师傅寄来的油箱,一个塑胶的,一个玻璃钢的。

为了赶上周末下水试航,不折腾玻纤油箱了,直接把很牛教练的退役塑料油箱装上。
自己用M2 丝板做拉杆,相信是玩船的都要会的。风门拉杆完成。

楼主:
这帖在发这里以前其实一直在HKMTA 论坛上连载,边做船边写,做船进度跟文章是同步的。
在排气管固定结构登出来以后,收到各方友好的意见,指出结构的强度不行,也提出了具体的方案。

挑毛病很简单,任何人都能办的到,办的好。
挑毛病以后还能提供具体解决方案的才是真师傅。
建设性的意见我是一直都会细心聆听的。
不过听完以后又得再次对着排气管固定支架结构发呆。
想不出更好的方案,而且时间上不允许我冥想太久了。
决定在原有的结构上加固。

在已经粘好的两条铝棒上用手电钻钻2.4毫米孔, 攻M3螺牙。

两颗M3 螺丝从船里面往上锁,作为两根铝棒的桩柱

环氧树脂,玻璃布碎在里面,外面盖上玻璃布,脱模布把两根桩裹住,环氧干了以后撕掉脱模布就成为下面照片的模样。
排气管支架加固工程完毕。

主油箱的左边粘上缓冲油箱,目的是翻船以后主油箱别进水。(可是全国赛比赛的时候忘了接)

快到周末了,还剩下侧压水板舵机还没着落
怪就怪当初规划舵机布置的时候不够周详,环氧板切小了一点。
没关系,做一块副舵机板加在上面好了,切板,车舵机板柱子,环氧,玻璃布碎,脱模布。。。。。。
设备开关的位置也定好了。

柱子粘好就弄压水板防水套,接上舵座排水水管。

防水套是用橡皮圈套紧在铝座上面的,右边防水套上面的铝块就是套橡皮圈的工具,不做这个小工具的话,橡皮圈是无法
套的好的。只要防水套不破,这压水板是滴水不进的。

忙到这里终于来得及周末下水磨车跟试航。上海的刘师傅(跟3H无关)也特别来了香港监督菜刀佬试航。

首次试航用的是JG, 没用3H。
原因之前有说过,我的JG在性能有一定的保证,先用JG把船调好再上3H作比较。
不然新手菜刀佬加新船再加上新机机一定试到七窍冒烟都试不出结果的。

菜刀佬的第一条FSR-V27 做到这里已经算是初步做好,再继续写的话就是试航时候的状况,调整,改装跟全国赛的实际比赛状况了。

网友A:
看到这贴,我又想起了 菜刀佬. 香港的一位资深前辈.我注册HKMTA的时候和他联系过几次.人非常好.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病去世了.大家都说他的工作很努力很辛苦.是累的.

祝愿大家都能有个好身体,注意健康.

再次祈祷菜刀佬在天国能够安祥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2018-07-18):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贴,我又想起了 菜刀佬. 香港的一位资深前辈.我注册HKMTA的时候和他联系过几次.人非常好.可没 ...

也是看了这贴,想起了HKMTA,BOBO。刚又登上HKMTA看了看......  已经很久没有新帖了.....
一个好前辈  一个好论坛  已成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