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BL80 VS Nano CP X!80级小机测评贴

楼主(2013-10-16):
    发这个帖子的背景是这样的,受够了华科尔的舵机和新来的XX客服,出掉所有的CP,准备换换口味,在选择的时候Nano CP X和FBL80让我纠结了好久。最后听从大家的建议,入手了Nano CP X,然后在某日,TB上看到了400块的九新FBL80+X-6H,果断拿下,回家后两个鸡鸡都耍了耍,小有点感触,特发此对照帖,给那些纠结的朋友一点参考意见。
    严正声明,本文中缩提到的均为个人客观评价,不带有任何主观感情色彩,所有内容均为本人实测,如有冒犯,还请见谅!
    接下来,进入正题!

作为一个飞机的心脏,我们首先来对比下两个飞机的接收机。
    先来看看FBL80 的接收机

对照这两个图,我来报一下FBL80的硬件配置:
        主芯片:日本瑞萨0C002,16位
        射频芯片:NRF 24LE1
        三轴陀螺仪:MPU 3050C
    用这么冷门的单片机,这是反盗版和山寨的杀招啊,破解成本嗷嗷高!除此之外,主板上还有第四块芯片,铭文为FT24C1GA 2TP0mc,我没有查到这个芯片的具体资料,不过就铭文的命名格式来看,应该是一块EEPROM,我在瑞萨0C002的数据手册中并未发现内部有集成EEPROM或其他掉电非易失性存储器的描述,所以我初步猜测,芯片可能用来存储固定ID码或是更深奥的东西,联想一下FBL飞机那谜一样的编码和制式吧,你们懂的。
    接下来看的是Nano CP X的接收机,这里我得说一句,地平线的人很坏,每块芯片上都有划痕,但是凭借我的经验与眼力,我还是将主板上的三块IC全都认了出来,上图!

大家看图,我在这给大家报下这个机机的配制:
        主芯片:ATXMEGA16(AVR)
        射频芯片:CYRF6910
        三轴陀螺仪:ITG3205
    嗯,中规中矩的三块芯片,单片机也没有像FBL那么冷门,一款AVR低功耗芯片,不过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芯片上的划痕,我觉得像是铣刀弄得,为了将铭文刮花,以免仿制。说到这,我想起了华科尔的CP,用的是AVR的ATXMEGA32啊,用料比这个稍猛啊。
    接收就先到这,芯片的具体资料,请大家自己百度对比,在此不加赘述,其实说回来,好多芯片我自己都没用过,没有发言权啊……

    接下来,第二部分,舵机比对!

如上图,可以从尺寸上看出,FBL80的舵机比起NCPX的舵机来稍大,而且……好吧,地平线,这次你赢了,NCPX的舵机芯片上的铭文刚好被打掉,我看不出是什么芯片,只能看出是QFN16封装,不过FBL80的舵机很有料啊,舵机上用的是和主板上一样的瑞萨0C002,所以这也注定了FBL的舵机要比NCPX的舵机重很多。    从精度上讲两个舵机相差不大,但是通用性有待实验,我大致观察了一下,FBL舵机的螺丝孔附近是没有走线的,应该可以通过重新打孔适应NCPX主体,但电路和软件的兼容性就得再做实验了,最近离职了,钱紧,实验的话等我找到新工作再说吧。    说完了舵机,再看看大方向:机体结构。
    尺寸参数,首先是FBL80:

旋翼直径,206mm
        高度:76mm

        机长:196mm(此处为头罩前端到机尾最末端的距离)
    接下来是NCPX

  旋翼直径,206mm
        高度:78mm
        机长:156mm(头罩被我摔烂了,这个是接收机到尾端的距离,没啥参考价值,详细尺寸请参考官网。)
    上面这两个,我特意挑了这个角度来拍,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看飞机的主体结构是最清楚的。FBL80的主题特点是上面高下面矮,所以连个飞机的高度虽然差不多,但是单独看来,FBL80要矮一些,重心上感觉要低一些,NCPX则正好相反,脚架高挑,但是旋翼头到机身的距离较矮,显得飞机整体要高很多。
    这两个飞机同样都是用前三点斜盘,NCPX是135°斜盘,FBL80是120°斜盘,FBL80的两个前舵机夹得比较紧,中间只有主轴和轴承的位置,主电机靠前。NCPX的布局则是主电机夹在两个前舵机之间。网上有给NCPX改无刷的,但是从FBL80的结构看来,是没有什么改造空间了,不过无妨,FBL80的动力很不错,后面又有专门的动力系统比对,此处掠过。在这里吐槽一点,FBL80的十字盘没有鱼眼,是像伟力911那样的,干磨啊,强烈要求官方出鱼眼斜盘!华科尔的一个鱼眼斜盘多少钱,你这个斜盘没鱼眼要24,小贵啊!
    另外,由于NCPX采用的的这种结构设计,前面两个舵机的拉杆是弯曲的,而FBL80的拉杆三个全是直的,据说FBL80的这种全直拉杆有利于避免干涉,坐等老鸟前来补课。

    接下来,我们接着上面一个没有说完的话题——动力。
    NCPX用的非标8mm空心杯实在叫人蛋碎,我看了看那单薄的马达固定坐,放弃了将其扩到8.5的想法,15块一个的主电机纵然不贵,但是觉得比刚买回来时候的原厂电机动力还是略逊一筹,在坛子里看到有外网改件,口水啊,可是找了很久都买不到啊,TAT……据说尾电机也不是标准6mm电机,地平线你还能不能干点事业了!
    相比之下,FBL80的8.5mm空心杯就好办多了,这是标准件,随处可以买到。而且有FBL80的同学可以看一下马达座的形状,貌似有改碳刷的空间哦!
    除了主电机,决定动力的另外一个要素——齿轮比!请参见下面的图片

通过这些参数,两个飞机的传动比一目了然。我没有电子称,没有办法称量,不过根据官方数据,NCPX起飞重量30g,FBL80起飞重量38g,貌似FBL80的重量会重许多,8g的话单拿出来不算啥,但是占这个飞机重量的25%左右啊,
    但是,以我个人测试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必过分纠结这8g的起飞重量,因为FBL80的动力要比NCPX强劲的多,首先,FBL80的8.5mm电机就要比NCPX的8mm电机略胜一筹,再加上FBL80的传动比略大,结果就是FBL80的动力,完全可以支持其本身达到绝不次于NCPX的性能标准。而且做油门剧烈变化和大幅度动作时候可以听出,NCPX的主电机掉转现象会比FBL80稍重。    再来看看桨,一开始我想把这个单独列出来说的,最后想想,还是把它归并到动力这里一起来说了,两个飞机的桨尺寸对比如下:

这张图中没有反映数据是桨的厚度,FBL80的桨最厚初大约为1.5mm,剖面为双凸对称型,而NCPX的桨最厚处不到1mm,也属于双凸对称,但是不明显,基本没有翼型可言。NCPX提供练习桨(锥子桨)和3D桨两种选择,FBL80则只有锤子桨。FBL80的桨很硬,做3D时候基本不会变形,NCPX嘛……没具体看过,不好说。

    说完了所有的静态条件,我们说说最重要的——操控。
    FBL80刚刚收到时,由于用的是X-6H这款不可调参的遥控器,再加上前任主人应该并不懂调机,所以首飞的体验极差,我还说X-6H这控不靠谱,但是调过之后,我收回这句话。
    X-6H遥控器的调机我用的是如下的方法,开控对频,打熄火,开3D模式,将油门摇杆推到中央,然后调节三根舵机拉杆直至十字盘水平且攻角为0,完成!
    调好了控,我们进入正题,说说操控感受。

    我入手NCPX较早,那就从NCPX说起吧。我用的是DV10遥控器+Deviation固件,和NCPX对频时,有时要对好多次才能对上,飞行时候,NCPX的金鱼尾很严重,只要离开地面,尾巴就开始帕金森一样的颤抖,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本质上的解决。航线方面,NCPX航线稍有发飘,飞起来略有点当年华科尔Genius CP那种滑溜溜抓不住的感觉,目前我NCPX快速圆周航线还没能突破连续三圈。不过这机自旋优化不错的,调好的话,正转反转都能两圈以上。
    再说FBL80,第一次飞的时候,这机的动力就给了我足够的震撼,油门一起,暴桨声就出来了,我立刻就忘了那8g的起飞重量,调好飞机和控以后,在屋里小转了两圈,发现这机和NCPX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的!这机非常跟手,而且很稳定,注意,是稳定,而不是MiniCP那种死板的感觉。翻起跟头来动作也很圆润,而且FBL80没有金鱼尾,油门急推急收时尾巴的摆动也要比NCPX好得多。总之,我觉得FBL80做出了华科尔NewV120D02S的手感,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本人水平有限,无法再对两架飞机做深入测试,如果有大连的小鸡玩家,欢迎来找我实机现测。
    个人意见:初涉3D的新手推荐FBL80,这是款不错的教练机,NCPX适合有一定基础的直升机飞手,介于我现在的阶段,目前FBL80的出勤率稍高,NCPX正在努力稳定航线。

    最后了,再说点别的——易损件。
    说到易损件,这两个飞机在飞行时都不会坏什么大件, 我就最近我的损失来给大伙说说,以便参考。
    先是NCPX,最先坏掉的就是头罩了,真机练3D,还是室内,这小机摔得那叫一个惨……不过还别说,除了头罩没坏别的。倒是有一次,背着NCPX出去玩,结果回来后发现,横轴压弯了,十字盘被压断一个角,于是在网上订购了金属斜盘,和横轴,等零件的日子里,我那那个坏掉的斜盘小心粘好,别说,这塑料挺好,用101万能胶就能粘的很结实,但不耐炸了,炸了基本就要重粘,但是悬停航线啥的没问题。横轴么,我拿出来一看,好么!外丝横轴!!地平线威武!!!果断掰直了,我还担心会不会有金属疲劳,于是跑到厨房,打开煤气炉淬火,虽然飞行效果不错,但是淬过火的横轴会变得很脆,终于在某一次炸机后,横轴从中间彻彻底底的断掉了。所以,经验就是,横轴掰直了就玩吧,别学我淬什么火……
    这个外丝横轴说白了,就一根螺丝,回头去电子市场看看,有没有山寨件可以搞。
    还有,有这个飞机的,想换金属斜盘的同学,请在总装之前调整好拉杆的长度,因为装配之后再调整,特别是后舵机的拉杆,会让你抓狂的!
    另外,NCPX千万别裸飞,我就是因为裸飞,摔坏了一个接收机,现象是对频异常困难,就算对上了,飞起来也特别容易失控,前阵子200收了个拆机主板,NCPX终于复活了!
    至于FBL80,还没坏过什么东西,就是收回来时候,不知为什么,斜盘的上下盘很松,经常掉下来,我本想点上一点胶水粘死,结果拆旋翼头时候手一抖,上盘掉地上了,从此从我家消失了……没办法,买一个吧。另外就是FBL的头罩,见下图:

头罩外形设计的挺坑爹,图中划红线的位置是一条棱,炸机的时候头罩很容易从这条棱处裂开,这就像嗑瓜子时候瓜子皮总是从有棱的地方裂开一样,所以在这强烈要求驰远重新设计头罩!

    后记
    酝酿这个帖子快一个礼拜了,从十一点四十开始坐这码字,现在十四点整,尼玛脖子生疼啊。
    此贴中的图片均为本人拍摄,只有卡片机一枚,且技术不好,再加上今天阴天……为了大家看的舒服,照片都适当PS处理过。
    开此贴,希望有这两个鸡鸡的童鞋加入讨论交流,给其它选鸡鸡的同学一点参考。
    这帖子能申精么,来论坛一年多了,一个精华帖都没有呢……
    不行了,脖子疼,卧床去!

网友(2014-03-16):
高手云集 果断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