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产权大飞机完工30%,求动力配置方案!

楼主(2013-10-16):
最近在做一架P-47雷电的像真机。没有规格整齐的高级材料,找的自
动麻将机包装泡沫裁切,单块厚度不够只有4厘米,所以机身用了三块
拼合。目前机身机翼等大件已经基本成形,只待打磨组合。当务之急
就是确定动力配置,以便机身镂空开槽再粘合。

3万像素手机照了几张大家先凑合看下哈。

现有的成品AT-6,小了点不太满意
飞机翼展112厘米,机长100厘米,粗(机身的直径不知道术语叫啥)
大概18厘米,空机重量没称过,掂量下大概两三百克的样子。

下面是某知名皇冠网店老板给我推荐的动力配置方案,请大家把关:

螺旋桨:1060
电机:2212 KV1000
电调:30A(上述三件是打包的一共85元)
电池:3S 11.1伏 1500ma(80多元一个喊我要买4个才够,汗)
舵机:辉盛9G(12元一个最少4个)

然后是控和接收,我设想了几套方案:

一是蟹老板风格:控就用我现有的“蓝宇”四通,买一个配套的四通
接收机即可。只是这个控大家都不屑一顾,实在是不甘心哪。

二是适度放血疗法:整个天地飞6A和配套的接收,200来块。大不了升
级到2.4G,要400左右吧。

三是一步到位天地飞8或9通,800-1500元的样子,不过看它上面密密
匝匝的开关有点头皮发麻,像进了真飞机座舱。

第一次做飞机,请各位高手帮忙,有好的建议请修改上面的配置表,
权当做填空题,然后粘贴回复下。

网友(2013-12-29):
顶一个。支持论坛

网友:
额,好像在哪里看过

网友:
按照lz说的飞机大小,2212kv1000电机,30A电调,1047桨足矣,电池3S2200的比较好,你说卖家告诉你买4块,他没有骗你,2200的电池飞这个配置的飞机7~8分钟也差不多了,4块才半个小时这样,考虑到休息时间,也就能玩1小时(有外场充电的另当别论),舵机建议用金属齿,银燕08MA就行18元一个。
控有条件的话一次到位,天九现在到不了1500,900足够了,配9通接收机;感觉咬手的的话选天7,中文菜单,带7通接收机,TB最低450,性价比不错。天九1代可换高频头,天九2只是2.4g的,价格基本一样,就看个人选择了;天八有天九比较着就比较鸡肋了;天六2最低350左右,但是英文菜单,看LZ的选择吧。。
最后说下,LZ手艺没的说,问下有没有飞固定翼的经验,没有的话直接飞这个不适合你,下单翼飞机比较灵活,新手不好掌握,最好从好小子这种腰推上单翼机型入手,练好基本功再飞这个,好小子之类的飞机即便炸机也不易伤到电子设备,很适合新手入门飞行,前提也是先练模拟器,再上真机。

网友:
还有,螺旋桨是消耗品要多预备几只,不然出点问题你只有望机兴叹、望眼欲穿、抓心挠肝地等快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