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模型设置中常见的一些技术术语及设置参数的释义集...

楼主(2013-10-17):
由于以前一直玩固定翼,也是才接触直机,对一些直机特有词汇不是很明白其所以然,但是要精通设置和调整,肯定必须了解这些参数的意义。
我也不懂,所以在网上搜索了,各种词汇的意义,找到一些简单明了的解释方法,在这里给其他新手做一个分享。

CCPM
CCPM(CyclicCollective Pitch Mixing)其实包含两个内容:
1、CyclicPitch,就是周期变距,简而言之就是倾斜盘前后左右倾斜,使旋翼螺距周期性变化,从而控制直升机前后左右倾斜的功能。
2、CollectivePitch,直译是“集合螺距”,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改变总螺距,从而改变直升机旋翼的升力效率的功能。
由于操纵者在输入端会输入两种控制信号,即Cyclic和Collective,直升机控制系统需要将这两种信号最终合并成对主旋翼的单一控制信号,这就涉及了混控的问题。所以,CCPM其实就是“周期螺距与集合螺距混控”,是对所有通过变动螺距来操纵直升机的控制系统的总称。

CCPM分类
MCCPM(MechanicalCyc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机械式周期螺距与集合螺距混控,即通过机械方式混合Cyclic和Collective两种信号的控制系统。
ECCPM(EectronicCyclic Collective Pitch Mixing):电子式周期螺距与集合螺距混控,即通过电子方式混合Cyclic和Collective两种信号的控制系统。
概念及其说明CCPM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概念,没有限制具体实现的方法,所以不能说90度倾斜盘就是MCCPM,120度倾斜盘就是ECCPM。举个例子来说,“刹车”,是一个控制概念,即对运动物体进行制动,但其有多种实现方法,对于汽车,有“碟式刹车”、“鼓式刹车”,对于航空器,可以用扰流板或减速伞,对于船,可以用推进器反转等等,这些都是刹车,但是实现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区别M/ECCPM的关键是看Cyclic和Collective两种信号的混控是采用机械方式还是电子方式完成的。
Eg:以下为两个特殊的例子以明确MCCPM与ECCPM的概念:
1、如果一个90度的倾斜盘,通过4个舵机控制,周期变距是通过舵机差动完成的,而总距变化是通过4个舵机一起升降完成的,那么即使这个是90度倾斜盘,但是因为Cyclic和Collective的控制信号是通过电子方式控制4个舵机的差动与联动而完成混合的,所以也是ECCPM。
2、如果一个120度的倾斜盘,通过4个舵机控制,3个舵机位于倾斜盘四周呈120度安装,只通过差动控制周期螺距,另一个舵机只控制总螺距,那么即使这个是120度倾斜盘,但是因为Cyclic和Collective的控制信号是分别通过不同舵机输入,而以机械方式混合的,所以也是MCCPM。

D/R&EXP
D/R全名是Dual Rate,意思指双重比例。依照 遥控器的屏幕大小、显示的方式不同,会有D/R或者Dual Rate这两种方式表示。
D/R Dual基本功能与运用范围切换大动作、小动作双重比例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难懂,简单的解释这个功能,就是大动作与小动作的差异。假设遥控器的游戏杆从中间移动到最极限是0~100%的移动范围,那么透过D/R的调整,可以让游戏杆的移动从0~100的实际移动,调整成以0~50%的实际输出。更明白的说,遥控器移动100%的量,实际在机体上只有出现了50%的量,也就是利用数据的调整,调整了真实输出的极限。
依照飞行情况切换以直升机为例,当直升机悬停时,需要相当细腻的游戏杆修正,当你的控制不够细腻时,机体会显的敏感,你手上做出的动作都会被百分百的实现在机体上。如果你使用了D/R的功能,将动作限制住,如此一来你的修正讯号会被缩小化,机体的修正就会显的细腻。之所以要独立出D/R这种功能来切换大动作、小动作,是因为悬停时要稳定细腻的修正,而做特技飞行时,需要大动作的舵角来完成。

EXP指数曲线
用于调整游戏杆的输出线性反应EXP全名是Exponential,是线性指数的意思,与D/R一样,名字很难让人容易理解功能,它的功能可简述为调整游戏杆的输出线性。输出线性就像是0-100时,是化一条线,调整EXP曲线可让0~100%不是曲线,而是前段缓慢开始、后段快速增加(或相反)。反应在模型机体上,就是游戏杆在中立点时的反应很迟钝,末端却有着100%的输出。
通常附加在D/R功能中因为EXP的功能是调整游戏杆移动过程的线性比例,而D/R则是改变游戏杆的控制讯号的最大、最小,两者都是用来调整一个舵面的控制反应,虽然效果不同,但是意义雷同,所以大多是被安排在相同一个功能中作为调整。
BEC的概念
BEC的全称是BatteyElimination Circuit,中文翻译成免 电池电路。BEC 是一种开关电源稳压装置,它可以从较高的输入电压中(5.5V—23V)中获得适合接收机和其他设备工作的直流电压,并持续稳定地提供高达3A的输出电流,可以轻松为接收机、 陀螺仪、4只以上的舵机供电,因此极适合遥控模型直升机和使用高电压和多个舵机的大型固定翼飞机使用。
BEC的历史及由来早期的航模都是油动的,所以接收机和舵机等需要一个5V或6V的单独电池供电。后来电动机作为动力的模型刚出来时,还是沿用油动那一套遥控系统,所以除了供给 电机的12V电池外,还要单独一个5V或6V的电池给舵机和接收机供电。 人们自然就想到,何不把2个电源并成一个电源呢?于是在电调里内置了一个电路模块,将12V电池输出的电压转换到5V~6V给接收机和舵机等电子设备使用(当然,电机还是用12V供电的),这样就省去了原来的那个5V电池,这就是BEC(免电池电路)名称的由来。BEC大多采用线性稳压方式,线性稳压方式的优点是线路简单、体积小,只要一个稳压管就可以了;但缺点是转换效率不高,稳压的时候能量损耗大(线性稳压效率一般只有65%~70%),所以在工作过程中稳压管会很烫(电调发烫的主要热量就来自这个稳压管,真正控制电机的MOS开关管其实发热量不大的)。由于其效率不高,自然输出电流不可能很大,一般最大也就1A左右。
UBEC的出现
随着时代发展,3D等飞行项目开始流行,对舵机输出转矩要求也更高,舵机就需要更大的电流来支持。由于前面所述线性稳压的固有缺点,内置的BEC不可能满足新的电流要求了,于是人们又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电子 调速器内置的BEC搬出来,单独做个体积更大输出电流更强的稳压模块,以满足大功率舵机的需求。这个大功率稳压模块就起名叫UBEC,全称是Ultra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既然稳压模块已经单独搬出来了,体积限制已不成问题,所以就不再拘泥于线性稳压了,改用开关电源的方式来稳压。开关电源的优点是转换效率高(做得好的甚至能达到98%),在稳压过程中损耗小,所以摸上去不会很烫。

UBEC的缺点开关电源也有缺点,一个是组件多造成体积大,还有一个就是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所以一般UBEC的说明书上都会建议将UBEC放置得离接收机越远越好。以前论坛上就有帖子讨论使用UBEC导致炸机的事件。还有就是以前看论坛上有帖子说,UBEC还会除了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外,其电源输出也并不十分纯净,有电源波纹存在,这样对PPM的遥控方式影响就很大,所以建议还是用PCM遥控方式比较好。

IDEL-UP
IDEL-UP是遥控器上的一种功能,用于切换飞行模式,俗称为特技开关、飞行模式、3D模式等。字意:IDEL-UP按照字面上解释,应该是「怠速提升」,因为特技飞行模式中,直升机的节流阀必须为固定或者高于某转速,螺距/油门游戏杆只用于改变直升机集体螺距,故切换此开关时,可用于「IDEL-UP」,将怠速提高,让直升机维持某一转速以上。别名: 遥控器因厂牌不同,会有不同名称:如「F.Mode」即FlightMode飞行模式,「IDEL-UP」即怠速提升,其实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切换不同的飞行模式,拥有不同的油门、螺距曲线组合。

FLight Mode飞行模式功能
直升机飞行时,必须有不同的螺距、油门曲线来搭配变化,以做出各种不同的特技飞行,例如侧滚、失速特技、自旋降落等,都必须使用不同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搭配,才能执行的更加完美。因此就有不同的飞行模式,也就是IDEL-UP的模式。口语称呼:IDEL、3D、IDELONE、IDELTWO、等词,都是常用的。因为各地名称不同,大多数人会把IDEL-UP这个词简称为「IDEL」,相信这是不懂其词义所产生的简称,因此让许多初学者摸不着头绪。IDELONE(1)、IDELTWO(2)算是比较常用,也属于正确称呼的一种,因为不同飞行模式中的螺距、油门曲线的搭配完全不同,故以「IDELONE、IDELTWO」称呼,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现在飞行者切换到什么样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