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教你简单的方法给尾巴除震

楼主(2013-10-17):
不弄个精华帖说不过去啊。

这个方法我使用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献给大家,觉得好的,就顶一下。
朗宇的2208电机的电机轴是3.0MM的,尾中联的孔径也是3.0MM的。
先把尾中联插上去,用顶丝上紧,让电机空转,如果有震动说明尾中联变形了(一般不会),即使没有震动,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尾中联有没有变形。
下一步把两个尾桨夹上上去,让电机空转,OK,没有震动,

然后把两个尾桨按上,转动电机,震得手麻??看来尾桨需要做平衡了

随便在一片尾桨上贴一片纸,我晕,震得更大了?那就把贴纸换另一个尾桨上,再试,完美!!

别小看这一片贴纸,平衡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不信的同学可以试试,

网友(2017-04-14):
加长轴可以滑动。

网友:
笑而不语!

网友(2016-10-11):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2013-10-18):
这个是制造误差估计都有

需要楼主这样的平衡

但是一般人会忽略的
只能说楼主西法

网友:
这个嘛  很粗略的动平衡

网友:
我是拆了大桨在飞机上试,你这个电机试的时候要用手拿住?那不是一样很危险?还有电机的平衡本身也要考虑的

网友(2015-12-10):
看来我要买一个朗宇的2208电机的电机了!

网友:
上机之后不一定行

网友:
按楼上的意见,最好实际上机试试

网友(2016-01-22):
我的帖子什么时候转到这儿了?

网友:
一直用这个方法调平衡呢!!

网友(2016-09-11):
把那个没有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