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发帖万国450来咯

楼主(2013-10-17):
飞机够个性吧!

配置如下:
            嘉迪电机1700KV
            205MCJ舵机 (4个)
            单轴PG800
            机身为山寨组合体。

网友(2017-10-20):
大侠,我的一架450带副翼直升机一直想弄好,想请教一下,螺距该如何调?只有一个锁尾陀螺仪就可以了吗?遥控器网上买6通的可以吗?谢谢!

网友:
山寨中的高手

网友(2018-02-15):
各位 我也是上圖机架,不想掉下,想把它改為無副翼,請給我一個需買的令件表 謝

网友:
帅,就服玩直机的

网友(2018-11-30):
很像我的第一个直升机,可没有这么好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