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求大神

楼主(2013-10-17):
问题如图了。雅克机翼长度为1.2米,要做翼刀,不清楚做多少合适,希望懂技术的给研究下。小弟不胜感激,作为奖励,最合适的答案,将获得小弟赠送的雅克54一架。

网友:
不懂,楼下解答

网友:
我觉得五到七厘米合适

网友:
那个要的就是平稳性  太大了用副翼转弯其他的不太好 太小了平稳性达不到要求  所以五到七厘米左右我觉得合适

网友:
翼刀,翼刀应该是在机翼中间的,这个应该是翼稍小翼。(你叫翼刀我也没办法
并且楼主的翼刀有点问题,杂技机的翼刀不同于其他的飞机,杂技机的翼刀应该是垂直于机翼的,而楼主你的翼刀是倾斜45°的,符合杂技机的逻辑。
侧飞时应有一点作用,相当几个小水平翼;应该主要是稳定,维持水平稳定,论坛里面应该有,我看过,应该跟我的意思差不多。
不过这么小的飞机加翼刀作用也不大,如果楼主真要的话7cm左右不错,要结合实际,最好自己一个一个地试。  希望能帮到 你

网友(2016-04-13):
翼刀,翼刀应该是在机翼中间的,这个应该是翼稍小翼。(你叫翼刀我也没办法)
并且楼主的翼刀有点问题,杂技机的翼刀不同于其他的飞机,杂技机的翼刀应该是垂直于机翼的,而楼主你的翼刀是倾斜45°的,符合杂技机的逻辑。
侧飞时应有一点作用,相当几个小水平翼;应该主要是稳定,维持水平稳定,论坛里面应该有,我看过,应该跟我的意思差不多。
不过这么小的飞机加翼刀作用也不大,如果楼主真要的话7cm左右不错,要结合实际,最好自己一个一个地试。希望能帮到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