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无刷的问题

楼主(2013-10-17):
买的那种199的无刷套装,但是发现电机的外转子的间隙不均匀,感觉外壳扁了似的,用手转动电机,转子和定子的间隙最大快有一毫米了,小的时候很小,有影响吗,须不需要找商家换.
而且这个套装用起来,电压高时推高速没问题,但电压稍低一点就咳嗽,而且如果慢慢推油门的话,有时候启动不了,在最小转速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停转,这时候只能把油门拉到底然后
再推才能运转,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注意了!外壳多变形了小心磁钢掉下来,个人建议可以换的话换,如果换不到你只能自己多检查啦!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