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感无刷电机和有感无刷电机的谬误!

楼主(2013-10-17):
关于无感无刷电机和有感无刷电机的谬误!
玩无刷电机多了,也听玩家们论的多了,我来发点谬论!
无刷电机不会失步(理论上);原因简单:电调电路先判断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然后才决定对相应的线圈通电,所以不会有失步现象;咱们说的失步会在启动阶段出现(
无感应器无刷电机),无感应器调速器的工作步骤:首先MCU控制电路输出三相电(与三相工电一样),无刷电机工作在同步电机状态;待无刷电机达到一定转速时MCU开始相位判
断,然后开始根据相位确定给那几相线圈通电,这才是真正的无刷电机状态!如果负载太大,使无刷电机的转速下降到一定的范围后,判相电路无法正确判定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
对位置,MCU就进入保护状态或重新进入启动状态(同步电机状态),如果负载不减,电机的转速太低,MCU永远脱离不了启动状态,电机的打嗝和乱抖机是这样出来的!
  同样,大部分的海模和车模电机的负载曲线都不是很平滑的,启动频繁,还要反转,所以在车模和海模上使用的无刷电机绝大部分都是有感无刷电机,其工作原理更接近于有刷
电机:不管是从静止状态启动,还是低速再启动和反转,MCU(或逻辑电路)都只判断磁铁转子与线圈的相对位置决定对那些相位的线圈通电,绝对不会出现无感电机的启动状态;
说穿了:有感无刷电机只是用电子电路取代了有刷电机的电刷和换相器!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有感无刷电机!价钱便宜!性能一流(绝对超过无感无刷电机)!
想玩玩高性能的电机机吗?最好的选择: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2015-05-04):
时过两年多,看完与楼主颇有同感,
有感无刷电机在PC机的散热风扇上不是很常见吗,

网友(2015-06-09):
楼主你确定有感的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