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你真的了解电调吗?

楼主(2013-10-17):
你真的了解电调吗?看看吧
关心电子调速器的人和对电调经常有疑惑的人,往往不了解可控硅和三极管。您还真的需要先学习,没有专业知识,不仅做事业不行,玩儿也肯定不出彩!
晶体的工作电流是相对的,一个固定的三极管或者可控硅的最大电流在散热不同时表现出来的特性相去甚远,换句话说,如果散热好,标称60A的可以达到100A,散热不好标称100A的在30A时候被烧毁都属于正常。
其实是大家不了解这个行业应该执行的行业标准、也可能厂家并没有执行统一的质量标准,或许在我国这个行业还没有一个行业标准可执行,这才是症结所在。科学地说:在何种散热条件下,连续工作耐流多大,这样的说法是才是正常的。举个极端的例子:在液态氮制冷的条件下,100A的设备通过500A--1000A是不足为奇的,但厂家却也不能依此为据说自己的电调为1000A!
如何评估不同的电子调速器的质量,有个建议:买这类东西要看厂家选用什么品牌型号的晶体管(你可以去查单只管子的特性)、用多少个晶体管通道、板子做工好坏、导线质量和焊接质量如何、是否易于安装散热板等等,只有通过这样的评估对比,大概你就会得出接近可靠的结论。
真的做到了解晶体管特性,掌控它的工作状态,科学地安装散热,并且做到细致(比如晶体管与散热板之间要加导热硅脂,并尽可能贴合紧密,同时要确保散热板内的水流的流量速度,特别是要给其加装水流过滤装置,以免水中污垢堵住水管),做到这些那么你尽可有选择便宜电子调速器的机会,只要选择厂家正规、用料足、做工好的电调,那么,你完全可以适度小材大用的,反之,如果你自己是个无知的笨蛋,给你1000A流量的电调,也有可能被烧!
网友关注评论:
1.但如果原厂标注30A,一般情况下真的能达到额定30A,可以按照如下办法试试:
把原装的散热片拆掉,装上水冷,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工艺,抹好导热硅脂,确保晶体管与水冷片接触良好,也要保证水流通畅。
拆开的时候顺便看好焊点质量,如有虚焊等,要用正规的焊锡补焊好、、、
如果这只电子调速器是自己的,会仔细做到这些,然后很有把握的让它工作在40A。
2.MOS管是有内阻的。这决定了它在通过电流时产生的热量。过大的电流,通过加散热片固然是一个好方法。但会导致效率低下。
3.我飞固定翼,没烧过电子调速器,平时很注意桨和电机的搭配,另外电调要放在通风的位置,不通风的位置必须开可对流的导风口,没散热器的电调至少要把包封割,必要时加散热器,善待电子设备呀!
4.芯片最大散耗功率小了,怎么冷都会烧,一般电调都是按管子标电流,就是散热不行,自己改下
5.电子调速器全部都加散热片 效果很好用了1年多了,除了1个电调进水烧坏了 其他都好好的,建议大家电调一定要做好散热和防水,装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通风,尽量减少全油门的时间。特别是夏天要到了 呵呵 不注意散热 电调就更容易烧 了
6.固定翼散热的条件还是很好的,但看很多人设计飞机把座舱全封闭,电调搁里面那能好吗?
7.散热关键要有风道,就是进风口和出风口。虽然电子调速器质量好,发热会少些,但是考虑到价格,加强点散热也就可以啦。

网友(2020-05-18):
航模遥控器可以控制电动车上的电调吗

网友:
风冷在机身下嵌入散热片铜管接发动机和电调应该可以全封闭

网友(2019-08-25):
新手来学习了,嘿嘿

网友:
为了牛币,为了牛币,为了牛币……

网友:
新手入M,路过学习。

网友(2019-04-26):
学习基础,也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
好盈乐天的20a电调在散热良好情况下可以长时间过多少A电流

网友:
来学习的。顶起来

网友(2015-06-15):
学习了,尤其是散热部门,但不知轴距700电机4110乐天40A,电调装中心板里(外面有碳纤维板包裹)是否可以?

网友(2015-12-03):
写的可以,学习了

网友(2016-06-14):
穿越机通风够好了吧,用不着扇热是不是

网友:
学习了  受教 新手很有用

网友(2016-10-18):
技术贴很好,具体怎么选电调呢

网友(2016-11-29):
电调还和桨因素有关啊

网友(2017-01-01):
技术贴是学习的好资料好渠道

网友:
合理配置,综合考虑、

网友:
散热很重要,怕烧就只有大电调当小电调用喽

网友(2017-03-19):
技术帖,必须要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