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戴氏教学-基础飞行训练(改善飞机性能)

楼主(2013-10-18):
作者: DAVID A.SCOTT
B-16
B-18 介绍了“反向偏航”的原因及现象。顾名思义,反向偏航就是向与直觉相反的方向偏航。这种现象会延误学员学习单飞的过程!学员花费大量时间,苦练单飞,直到学业有成。这样的学习方式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手们在学习单飞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反向偏航的问题,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学习单飞本来应有的难度。虽然这一切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他们却并不自知。他们还以为这一切都是由于自己的意识与飞机的操纵不配合造成的,认为只有加强练习才能让飞机听从自己的指挥。而实际上,反向偏航才是造成问题的元凶!
B-19 介绍了如何通过让方向舵与副翼“联动”来消除反向偏航。
B-20 和 B-21 介绍了我们学校采用的一种称为“混控”,也称为“联动”的有效方法以使方向舵在飞机转弯、压坡度以及改出的过程中与副翼“自动地”协调联动。学校的教学任务要求我们采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特别是联动的功能,来确保每一名学员都能在一周的时间内,取得在各种飞行条件下的单飞能力――从而掌握一定的知识与经验,打好基础,建立自信,以便下一步能够独立自学,持续进步。
B-22 介绍了如果我们在学习单飞的过程中,采用了联动的方法,就能养成一个“良好的飞行习惯”。这样在今后学习特级飞行,学习各种各样的新动作的时候就会非常顺手了。
课程要点:采用“联动”方法可以加快学习单飞的进程,使日后的飞行更加安全。独立飞行的能力也会增强。此后,唯需反复练习了!
B-17

课程要点:具有平凸翼型机翼的模型飞机必然会受到反向偏航现象的影响。它会使模型向与预期相反的方向侧滑。
B-18副翼与方向舵“联动”
遥控模型飞机减小反向偏航影响的方法一般有这么几种:(1)提高飞行速度。(2)减小机翼的上反角。这样,在以降低教练机的稳定性为代价的同时,可以提高它的灵活性。(3)采用差动副翼。(4)接受现实,认为教练机只能就是这种飞法。(5)听从俱乐部里别人的意见,坚信只要加强练习,最终一定能掌握飞行的方法。――以上这些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些许的帮助。
纠正反向偏航的正确方法是使用方向舵。让方向舵与副翼一起向同样的方向偏转,就可以在操纵副翼的时候防止侧滑了。更为重要的是,在消除反向偏航以后,飞机对操纵的反应就会变得更为及时,飞行员的意识与飞机的动作也就会变得更为步调一致了!
在操纵副翼的时候,方向舵使上抬的那边机翼不再向后“拖”。

本校在教学活动中利用一根 Y 线(“Y”形分岔线)使方向舵与副翼“联动”起来,从而自动地使转弯及改出动作协调平滑。
现在有很多种遥控发射机都设计有能将方向舵与副翼的操纵信号“混合”起来的电路(方向舵-副翼混控功能)。你只需拨动一下开关或按几下按钮即可启动该项功能。实际上,为了抵消反向偏航作用,遥控设备的生产厂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开始生产带有方向舵-副翼混控功能的遥控器了。只不过由于大多数教练员都习惯于怎么学的就怎么教,所以这个功能在航模爱好者中用得还不普遍,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课程要点:方向舵不是用来让飞机转弯的!方向舵只是用来让上抬的那边机翼不再向后拖!
B-19副翼――方向舵“联动”的联接方法
第一步: 按照模型生产厂家的要求,安装好各操纵面,然后进行对中,并调整好其偏移量(行程)。
第二步: 将副翼和方向舵联线从接收机上拔下。在副翼通道上联一根“Y”线或一个“双舵机”联接线。再把副翼和方向舵的舵机联到那两个多出来的插座上。

课程要点:先根据模型说明书调整好操纵面的“行程”――然后再联接 Y 线。

B-21副翼――方向舵“混控”的设置方法

要点:只要副翼与方向舵联动时偏转方向正确,对于一架教练机而言,怎么设置都不太可能出大问题的。
如果方向舵的偏转方向与向上偏转的副翼方向不一致,你可以将副翼推杆交叉联接,让副翼反向偏转。这种方法通常比同时改变方向舵与前轮的偏转方向要来得容易一些。

(在两个操纵面能够正确地协同动作之后,要重新确认动作方向是否正确,并需要重新对中。)
如果使用的是发射机的“混控功能”,那么只需要拨动一下开关,或是按几下按钮即可改变其中任一个舵机的偏转方向了。
课程要点:方向舵的行程(偏转)与副翼的行程(偏转)相同,指得是偏转角度相同。

B-21联动:“投资现在,收获未来” 学会如何主动地驾驶飞机,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反应!
本校在 1987 年刚刚建校的时候,并未采用联动功能。在那个年代,这项功能在航模爱好者中还不“普及”(虽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在真飞机上就已经普遍采用了“偏航阻尼器”(副翼――方向舵联动)。由此,飞行员就能够腾出精力来去做更重要的工作)。后来,等我们在初级教练机上采用联动功能以后,学员一周之内着陆的次数马上就从 10-15 次急剧跃升到 30-40 次――就因为用了一根 10 块钱的 Y 线,着陆次数就提高了 200%还多。提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1)采用联动后,不管操纵得是否正确,操纵的结果总是能“忠实地”反应操纵的幅度。这样,就有利于初学者记取经验教训。2)由于飞机完全是按照操纵杆的操纵而动作,这样,学员就能更容易了解怎样的操纵才是合适的。3)这样,就会进一步加强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对动作的记忆 ――从而使整个学习过程更加稳定,更加可以预期,自然也就更加有效!
采用联动的目的就是让学员做好准备,以便将来飞运动型或特技型飞机的时候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学会用左操纵杆操纵方向舵来在地面滑行时进行转弯。而如果不采用联动功能的话,这一项内容可能要花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大多数初学者都会逐渐地取得进步,最后过渡到去飞采用对称翼型的“特技”飞机。这时,操纵者就能享受到这种飞机那“就好像是沿着轨道在移动那么精确地飞行”的乐趣。采用对称翼型的飞机并不会产生反向偏航的现象,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联动功能―― 这一点和采用平凸翼型的飞机是不一样的。

在你学会操纵带有联动功能的教练机以后,再去学习操纵一架不用联动功能的特技模型要比别的人容易得多。原因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好的飞行习惯同样适用于飞特技飞机。这两种飞机都不会产生反向偏航现象――但是如果反之,你用带有反向偏航现象的教练机训练,那么将来在学习操纵没有反向偏航现象的特技飞机时,你反而还得重新训练你的操纵习惯。
在学会单飞以后,进一步要飞特技飞机的时候,只需稍稍进行一点儿地面滑行的练习以适应在地面上用左操纵杆操纵转弯的方式即可――一旦起飞以后,就能像往常一样还用右操纵杆操纵飞机的空中飞行了。
课程要点:用具有联动功能的教练机学习飞行可以养成一个好的操纵习惯。这样,将来在学习飞特技飞机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也更快
B-22副翼――方向舵联动的常见问题解答
问:采用副翼――方向舵联动后,副翼对在地面上滑行时转弯的影响是怎样的?答:有好处。
答:1. 在地面上滑行时,飞机的速度还不够快。此时副翼的作用还不明显――因此机翼也就不会产生一边上抬现象。

2. 在起飞离地的时候,飞机的速度已经积累起来。此时在地面上的修正动作也就变得有效得多。因此,这个时候的修正动作也就相应地要精细得多,从而所要求的副翼偏转动作自然也就会非常小。只要飞机还在地面上,机翼的姿态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3. 实际上,副翼由于联动所产生的偏转还能够防止地面滑行时由于操纵过量而造成的飞机倾覆!
问:在有风――特别是侧风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作用?答:有好处。 不用再特意地去抵消风的影响,而只需去驾驶整架飞机,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操纵即可。
答:1. 一般而言,风中飞行的难点就在于风能将原本较小的偏差放大,并使纠正过程变得迟缓。采用副翼――方向舵联动后,操纵就能更加精确,同时也就能赶在飞机受风的影响显露之前及时进行纠正。
2. 实际上,如果有某个大风天,所有没有联动功能的教练机都不得不待在地面,不能升空的话,那些具有联动功能的教练机却能提供良好的控制,还能在风中飞行。在侧风飞行的时候,整架飞机应该被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操纵(见 D-51 页)。不管风是怎样刮的,你只要把飞机当做一个整体,操纵这个整体,使之沿某个飞行轨迹向你的目的地飞即可。而此时飞机的夹角(侧向移动)则无关紧要。(如果着陆时,由于侧风的影响,飞机向侧向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此时飞机都会在接地的前一瞬间自动取直。即便在接地的时候还有侧向移动,飞机也会在滑行时自动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从而在接地后自动取直。)
问:副翼――方向舵联动的局限性是什么?答:不能完成某些高级动作了。(风也不再是出错的借口了。)
答:1. 飞机不能完成侧滑动作(利用交叉操纵而完成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侧滑动作。该动作需要非常高的飞行技术)了。
2. 飞机不能保持在侧飞飞行状态(其实反正教练机也不可能做出完美的侧飞动作)。
3. 实际上,联动所带来的明确有效的操纵反而扩大了一架教练机所能完成的动作范围。
问:如果将来又不用副翼――方向舵联动功能了,那时会怎样?答:对于竞技型飞机而言,操纵方法并无变化。对于教练机而言,则需要加大操纵的幅度。
答: 1. 在学会单飞以后,随着对飞机的操纵感觉越来越好,大多数人都会逐渐建立起信心,想去飞一架非平凸翼型飞机。由于这些飞机不会产生反向偏航现象,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副翼――方向舵联动的功能了。因此,操纵方法也就没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变化不大了。要说有所区别的话,那也就只剩下在地面上滑行时,要用左操纵杆来操纵转弯这一点变化了。
2. 如果是一架没有采用联动功能的平凸翼型的教练机,你还可以照原样操纵,只是必须要大幅度地加大操纵幅度才能克服反应模糊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养成了这种操纵时大幅度动作的坏毛病的话,将来飞竞技型飞机的时候就会十分不利了)。
3. 如果在学会单飞以后,还想试着飞一飞不用联动的教练机的话,你可以同时操纵两个操纵杆,让方向舵与副翼按 1:1 的比例协同动作(但是将来再飞竞技型飞机的时候,就不能再使用这个方法了)。
问: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采用副翼――方向舵联动的教练机学习单飞?答:俱乐部里的会员、教练或者高手们自己飞的时候不用联动功能。
答:1. 很多航模爱好者在他们自己学习飞行的时候并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们什么是联动功能,也从没试用过。这样,自然也就不太可能在教别人的时候,去鼓励学员采用该功能了(在很多人的眼中和经验里,学习飞行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痛苦摸索的过程)。
2. 那些飞双凸翼型或对称翼型的竞技型飞机的人(比如业余俱乐部的教练们),并想不到学员会需要该功能。
3. 有些人认为如果在学习单飞的过程中采用了副翼――方向舵联动功能的话,将来在学习使用方向舵的时候会遇到困难。
4. 实际上,要是能将单飞先练得轻车熟路,以后再单独学习方向舵的操纵方法反而会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