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戴氏教学-基础飞行训练(操纵动作)

楼主(2013-10-18):
作者: DAVID A.SCOTT
C-35
本节内容:C-37 介绍了用来维持直线飞行以及用来进行小幅航线调整的点碰动作。在着陆的最后一段过程中,点碰动作是头号重要的,也是最不怕犯错误的一种操纵方法了。此时飞行高度较低,而在进近过程中能直线对准跑道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完全对准了跑道,才能轻松完美地完成好着陆动作。
C-38 介绍了程序转弯的第一步操纵――压副翼,产生坡度。
C-39 和 C-40 介绍了程序转弯的第二步――拉升降舵。
程序转弯最早是用在空军飞行训练中的。其目的是在飞行员中“事先”建立一个相互之间的约定,以形成一套程序化的动作从而便与互相理解。这样,每一位飞行员就都要按照约定好的程序化的步骤去进行转弯动作。这样,也就都能根据这套程序化的转弯步骤来预测其它飞机的行动规律了――这和我们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个可预测的转弯结果而去执行一套“预定”的转弯操纵动作。
C-41 介绍了程序转弯的“改出”动作。
C-42 及 C-43 介绍了程序转弯的全套动作与转弯的复入。
C-44 与 C-45 介绍了一次典型的“首飞”经过。其中用到了点碰及转弯操纵。
课程要点:采用点碰与程序转弯的“目的”是共同的:只要一出手进行操纵,就能得到稳定如一的飞行结果。
C-36“点碰”副翼
方法: 将副翼稍稍地压向一方。压的过程要平稳。然后再平稳地回中。(不要压住副翼不放!)点碰的幅度只需用到操纵杆全程幅度的一半儿即可。点碰动作的“节奏”正好与嘴说或默念“压――回”的时间、速度一致。
平稳地压副翼――平稳地回中”
点碰动作要点:
1. 由于操纵的幅度较小,点碰的过程与回中的过程都要比较平稳――这样,飞机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对操纵进行反应(如果这种小幅的点碰进行得太快的话,飞机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反应)。
2. 小幅地点碰副翼只会对机翼的状态产生轻微的影响。这样,航线的调整就比较平缓。在这过程中飞机也不会掉高度――因此,在用点碰调整航线的过程中就不需要拉升降舵。
3. 一次只做一下点碰的动作!由于点碰的作用比较轻微,因此飞行员一定要在每次点碰后略等一下,看一看效果再说――看一看是不是真地需要再做一次点碰的动作。
4. 如果对飞机姿态不清楚,可以做一次点碰动作,即“改变”一下飞机的姿态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已经心知肚明,飞机的姿态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5. 如果一次不够,就要分开做两次点碰的动作。千万不要压住副翼不放!
课程要点:点碰副翼动作的幅度要小。不要压住副翼不放。压副翼和回中的动作要平稳。
C-37程序转弯:“第一步”操纵副翼压坡度
方法:向你要转的方向平稳地压副翼使机翼产生倾斜(坡度)。压副翼动作的“节奏”与我们平常嘴说或默念“压副翼”的“节奏”正好“符合”一致。压副翼动作做完以后,迅速地回中。(不要压住副翼不放!)(压住副翼不放,通常是由于飞行员想去观察机翼的姿态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副翼的操纵上造成的。)
“平稳地压副翼――快速地回中”
第一步压副翼动作要点:
1. 压副翼的动作要平稳,幅度也要相对较大。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坡度以保证完成整个的转弯动作――要让操纵一次到位。
2. 参见 A-3 及 A-4 页:目标是要“找出压副翼的最佳操纵节奏和幅度”,以保证每次都能产生最合适的坡度!
3. 回中的动作速度要“快”。这样才能赶在飞机掉高度之前及时地去做下一步操纵动作――拉升降舵。
课程要点:程序转弯的第一步压副翼的动作要做得平稳,但是回中的动作速度则要快。
C-38程序转弯:“第二步”拉升降舵进行
水平转弯
方法: 自回中的位置迅速地拉一点儿升降舵,并在整个转弯过程中始终拉住它――要在压副翼的动作结束,副翼回中以后立即开始这个动作,不要有任何延误。
(第一步:平稳地压坡度――迅速回中)
第二步: “迅速地拉升降舵――但是幅度不要太大,然后要一直拉住它”(要赶在飞机掉高度之前)
第二步拉升降舵动作要点:
1. 在压坡度的动作结束,副翼回中以后,要立即迅速地拉升降舵。只有这样,才能赶在飞机掉高度之前进入转弯。
2. 训练目标是根据每次相同的坡度找到从回中的位置拉升降舵的正确幅度!
3. 在拉升降舵之前一定要先“感觉到回中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操纵中只动升降舵!
4. 在进入转弯的过程中,正确的“程序”是立即迅速地拉升降舵,并马上就要达到所需的那个小幅升降舵操纵幅度。在此后,也许还需要对升降舵操纵幅度进行“细微地调整”(如果一开始的操纵幅度不能让飞机在转弯过程中保持水平飞行的话)。
课程要点:在一开始压副翼的动作做完,副翼回中以后,要立即拉升降舵,进入转弯过程。
C-39调整拉升降舵的幅度,确保转弯水平飞行
“心中有数,适时调整”:在转弯过程中,在做每一个操纵动作之前,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根据你的观察结果来进行适时的调整。
课程要点:压坡度以后,立即小幅地拉升降舵。此后再以此为基础,根据你的观察结果对操纵幅度进行调整。
C-40程序转弯:压副翼“改出”
方法: 迅速地将拉住的升降舵回中,然后向与转弯方向(也即原有坡度方向)相反的方向平稳地压副翼。
为了改出而向相反方向压副翼的动作“节奏”和幅度应该与开始压坡度时候的动作节奏和幅度完全相同。应该以 1 比 1 的幅度平稳地“压副翼”。然后在机翼回到水平状态的那一瞬间迅速地回中。
以转弯改出为例:
“拉着的升降舵回中――向左平稳地压副翼――迅速回中”
压副翼改出动作要点:
1. 首先,让拉着的升降舵(正起着让飞机转弯的作用)回中。这样飞机就会从以转弯中心为轴的转向中彻底地改出,飞向预定的“航向”。以相同的幅度,但是相反的方向压副翼进行改出,使机翼变为水平,会使飞机此后继续沿着这个航向飞行。
2. 拉着的升降舵一定要在压副翼将机翼改回水平的前一瞬间回中!
课程要点:以和初始压坡度时相同的操纵幅度、相反的方向压副翼进行改出――压副翼时要平稳,回中时则要迅速。
C-41“全套”程序转弯动作,以右转弯为例:
第一步操纵副翼压坡度:
平稳地向右压坡度――迅速回中
第二步拉升降舵:
迅速拉升降舵――(但幅度不要太大)――保持住
压副翼改出:
迅速地将拉住的升降舵回中――平稳地向左压副翼――迅速地回中
课程要点:全套程序转弯动作共包括三步操纵,其中每两步操纵的中间都要短暂回中。
C-42程序转弯动作的“复入”:
方法: 在拉住升降舵的同时,向转弯方向点碰副翼,然后回到只拉升降舵的状态,并在转弯过程中根据需要,调整拉升降舵的幅度。
以右转弯复入为例:
“拉住升降舵的同时点碰副翼”
点碰副翼以复入转弯过程的动作要点:
1. 如果在转弯过程中,机翼的坡度被“削弱消除”了,则可以向转弯方向做一个点碰副翼的动作以重新建立转弯所需的坡度。此外,当你有意减小转弯半径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动作来稍微加大一点儿机翼的倾斜程度。
2. 机翼的坡度,也即转弯的势头,被削弱消除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不是每次都能事先知道究竟要不要做一次复入的动作。要根据你的观察,来决定是否需要做一次复入的动作。
课程要点:为了复建机翼的坡度,恢复转弯的势头,就要在拉住升降舵的同时,点碰副翼,以复入转弯过程。
C-43首飞的默想练习
课程要点:在飞行前通过默想,进行训练,练习程序转弯动作。这样可以取得自信,确保成功。
C-44首飞的默想练习实例
课程要点:在默想练习中,左手航线和右手航线都要练习。同时还要有调整升降舵幅度和转弯复入的内容。
“实际飞行”中的操纵训练重点

楼主:
我嘞个去,图片怎么发乱了,大家将就看看吧,原谅手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