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3-10-18):
1、一般车用540电机都是用7。2V电压,比赛有规定的。如果自己玩的话,用8.4V甚至更高也行。但25T的电机,最好不要超过10V,不 然可能发热较大,效率下降。 2、车用双电机的话,要用功率大的点的电调,也不要只看标称安数,市场上的车用电调电流通虚标太多,如果用两个23T的电机并联,其 本上可以选用能支持12T或更低T数的电调才行。以前我用过一款冲浪者的双向电调,上面有14个FET,能支持10T电机。如果电调没有标 出电机的T数,就要看上面FET多少,一般FET超多的,其最大电流就越大,也就能支持更低T数的电机。FET就是场效应管,也就是电流调 整管,一般是黑色的上面有一小块金属片,有三个脚。 3、不是。电机的最高转速是由电机本身和电池电压来决定的。同时这两个因素也决定电机消耗的电流。电调的选择就是:电调支持的最 大电流,要大于或等于电消耗的最大电流就行了。 例如:如果一个540电机最大消耗的电流是50A,这个电机就可以用50A、100A或200A电调的任意一个,其效果也是一样的。但如果这个 电机最大消耗电流是100A的话,如果用50A的电调就会把电调烧坏,而电机是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