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溶胶枪不好使

楼主(2013-10-18):
买的就是很普通的15元一把的12W热熔 胶枪,用细的胶棒,但是使用起来,插 电后,等完全热起来后,有时可以正常 挤出胶水,但不去动它,过一会儿就挤 不出或只能挤出一点点的胶水,其间没 有断电,枪头也是很热的,但就是推不 进胶棒,出不了水,,非常不方便,要 把后面的胶棒拉出来,把前端切平,再 插进去用,可能可以解决,,,这样用 非常不方便,是胶枪的问题还是胶棒的 问题? 如果是胶枪问题,有专业些的胶 枪吗?

网友:
同感,第一次买的是路边促销,10元还送5根胶棒,用时才知道,渣得一B,现在用的是60W-120W华南京华夏的胶枪,用粗一点的胶棒,40元买的电配店的,很好用。劝你还是买个好一点的,莫B搜一下,买那种40元左右的,还防漏,别买那些小的,不好用。

网友:
你那可能是通电的时候胶倒流回胶枪了,你试着把胶枪头朝下放。或者自己做个架子

网友(2015-09-03):
我用的路边摊25买的  60W的枪。。11mm的胶棒    一直用的挺好    暂时不用的时候要枪头朝下  有个铁丝支架

网友(2015-10-09):
12w功率过小,路边货还可能有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