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机的升力问题

楼主(2013-10-18):
我想问一下,一般用KT板做的板机机翼 翼型就是一个长的矩形,不相单凸、双 凸、S形的翼型,气流流过机翼并不会 产生压差,那板机机翼的升力从空气动 力学的角度讲源自何处?哪位高手帮忙 讲一讲呀,多谢了!

网友:
我也新手,因为机翼的攻角,你玩过风筝没,风筝有线,航模没有,当然航模攻角不可能象风筝那么大,当攻角过了临界点就会失速了。

网友:
机翼的攻角

网友:
我一开始做板机的时候跟你的疑问也是一样的。不过我上群里问比较方便哈!

网友:
地板说的是对了

网友(2013-11-20):
也想问这个。

网友(2017-11-08):
因为攻角为正,机翼与对来流有有一定的夹角,产生升力

网友:
不是有舵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