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的电调

楼主(2013-10-18):
我定了2个40A的无刷电调,2个70的涵 道套装,1个天地飞6A,2个4s电池,现 在想做F-15的双发涵道机,不知道应该 怎么连线,请老鸟们指点,最好可以制 作出线路图,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电调小了

网友:
谢谢板凳的图。保存了

网友:
板凳正解

网友(2015-11-26):
还以为是

网友(2016-10-18):
标题应该改为给双发做电调布局

网友(2017-04-27):
这就是双飞

网友(2018-09-09):
哈哈。收藏。很好很好

网友(2018-10-10):
得60A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小了

每个电机链接一个电池,两个电池电压放电有小差距(不是放电倍率的问题)那不就导致了两边推力不一样了吗

网友(2020-08-07):
我觉得用一个大的电池比较好,两个电池可能会容量不同或者耗电不同导致电机输出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机链接一个电池,两个电池电压放电有小差距(不是放电倍率的问题)那不就导致了两边推力不一样了吗 ...

说的有理,应该接两通道,然后混控。

网友(2021-11-01):
不需要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