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电机拼命转

楼主(2013-10-18):
控是 “天地飞 WFT06X-A 2.4G 六通道 控”

新西达电调30A

一开控,电机就拼命转,油门控制无反 应。。 向拨下控的开关3通道反向开关, 电机就不转了。

其它通道的舵机都正常。。。

关控 电机就停。。。

玩模拟器3通道油门也没控制。。。

(应该是控的3通道有问题,已经寄回 厂家了。对天地飞的质量很是怀疑。)

网友:
油门行程估计不正确 还有你估计是反向开关的问题

网友:
没有调整好吧,,,,

网友:
应该是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反向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