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跟我来省钱之电池篇

楼主(2013-10-19):
      看过我之前发的帖子的模友都知道我用的都是最便宜的货色在玩450。我相信也不止我一个人穷人对航模满怀热诚,更有不少模友因为价格望而却步。今天我说一下怎么找到更便宜实用的电池。首先声明一下,我推荐的东西仅仅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和航线用。
       450悬停和航线必须用动力电池,普通电池根本放不出这么大电流,3s的动力锂电大家都知道价格不菲。我尝试着想找电动工具用的动力电池代替,搜了一下帖子还真有几个前辈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并且用18650电池试过飞起来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上某宝反复比较,查找,目标1500ma左右,电流15c或者以上的18650电池。有朋友说18650有很多2500ma以上的,在这里告诉大家,做动力用的大c数的18650电池没有超过2000ma的,做普通作用的小c数18650也没有3000ma以上的,看到淘宝很多国产货动辄就是3000多的容量,太假了。我选了一款三星的1500ma,15c的电流的电池,我也不确定c数够不够,只能回来试一试了。
       回家先把18650两端用小刀刮花,把表面金属层挂掉,否则不上锡。然后按照下图串联焊接起来

     焊接后用高温胶纸缠起来包裹好,千万注意别短路了,4pin的平衡接口按照自己买的电池来,顺序别搞错了。焊接好是这样子的

     2个18650并在一起比买回来的3s锂电稍微宽一点,大概宽1毫米样子,自己想办法塞进去吧。不过短了三分之一。再说重量,我手头esky的1800ma的电池是155g,自己做的电池是140g,稍微轻一点。做好后先用bb报警器插上检查一下对不对。然后再上平衡充充电,一切正常

     上机测试了一下,我的山寨450可以悬停4分钟以上。下来以后微热,证明15c的电流对于450悬停和航线是足够了。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一节18650是11元左右,三个33元,自己算算划算不。
      另外再说一下控电,控电对于放电电流没有要求,所以可以找3个废弃的手机电池按照上面的方式串接起来就好了。看我自己做的一下,用在富斯9上好用的很,但是要注意,手机电池在电压跌倒一定程度以后会突然自己关断输出,如果这个时候飞机在天上就惨了,所以千万要在10.5V以上的时候使用。这个成本很低,废物利用而已。
     如果口袋拮据的模友看了觉得有用,帮忙顶一下!

网友:
手机电池做控电的话把电池上的保护板拆下来就不会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