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戴氏教学-基础飞行训练(着陆二)

楼主(2013-10-20):
遥控戴氏教学-基础飞行训练(着陆二)
作者: DAVID A.SCOTT
I-88接地过远与接地过近
本节内容:I-90 讨论了接地过远与复飞的问题。
I-91 与 I-92 介绍了如何调整着陆航线以克服接地过远的问题,从而确保能在跑道上着陆的方法。
注:I-90 至 I-92 的内容要在练习单飞的过程中加强练习。
I-93 讨论了接地过近的问题。介绍了如何利用升降舵与油门来将一个本来过短的进近过程最终延伸到跑道上去的方法。
课程要点:在利用升降舵来改变飞行高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只能用升降舵来将飞机“拉平”――而不能用它来爬升或下降以免飞机进入波状飞行。
I-89接地过远:复飞
如果你发现飞机有可能会越过跑道才能接地的话:
第一步:向拉杆方向点碰一下升降舵,以防止飞机触地。
第二步:加大油门以使飞机恢复爬升,并重飞一圈着陆航线。
注 1: 由于复飞的时候,飞机距地面的高度一般都比较低,所以,一定要先点碰一下升降舵以使飞机不再下降。如果此时只去增加油门的话,飞机就有可能来不及恢复水平飞行了。
注 2: 在离地面比较近时,在拉升降舵之前要先确保机翼水平――以防飞机转弯。只要机翼确是水平的,即便你什么措施都不采取,让飞机撞到地上,飞机也还完全有可能不被损坏。
注 3: 刚开始要进入复飞的时候,油门只需加到约 1/4 处即可。一般情况下,不要一上来立即就把油门加到 1/4 以上。本来就事出意外,就不要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再加快节奏了。
注 4: 出现接地过远的情况以后,一般不要采用向下推升降舵的方法来作为挽救措施。否则,在俯冲中就会积累出多余的速度和升力,使得飞机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越出跑道的结局。
总结: 发现接地过远的时候,最佳处理方案就是复飞。
课程要点:复飞时,要在“拉平”之前先确保机翼是水平的。
I-90接地过远与复飞
“控制飞机”永远优先于调整油门。首先要使飞机“稳定”下来(别让它撞到地上),然后,再通过增加油门使飞机恢复爬升。
接地过远的矫正:降低第三边(顺风边)和着陆组织航线的飞行高度
课程要点:控制航线(不要让飞机失去控制)总是优先于油门的调整!
I-91接地过远的矫正:在更远的地方转弯或降低着陆航线
复飞后,想矫正接地过远的一个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改在更远一点儿的地方进行第四边(基边)转弯――再进行一次与上次一模一样的着陆组织,而只改变一点:转弯的时机。
实际上,组织着陆最通用有效的方法(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飞机)是降低第三边(顺风边)及进近过程中的飞行高度。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做起来比较难,但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更容易判断进入怠速的时机。第二,从怠速到接地之间的“空中距离”较短。因为到接地之前,飞机已经没剩多少飞行高度了。
课程要点:矫正接地过远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改在更远一点儿的地方进行第四边(基边)转弯。
I-92接地过近(带动力进近/定点着陆)
因为你清楚地知道跑道就在你的眼前,如果你根据飞机航线的下降情况发现飞机等不到飞到你面前之前就会接地,你可以利用拉升降舵的方法“延伸”到你的面前,亦即跑道上来。
课程要点:如果着陆时太近,够不到跑道上来,可以通过拉升降舵来“延伸”进近过程――但一定不能去爬升!

网友(2014-03-16):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