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戴氏教学-基础飞行训练(最后的总结)

楼主(2013-10-20):
遥控戴氏教学-基础飞行训练(最后的总结)
作者: DAVID A.SCOTT
K-105 地面教学的各项课程要点
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的基本功能:
副翼用来使飞机产生坡度,然后利用升降舵来使已有坡度的飞机转弯。升降舵还在起飞时用来使飞机抬头离开地面,而在着陆时则用来拉平接地。方向舵在地面滑行时用来控制方向,在空中则用来使机身与飞行方向保持一致。副翼还用来使机翼保持水平以使飞机直线飞行。
A.飞机转弯的基本方法:
A-1.在学习飞行的时候,只要你不压住副翼不放,就不会进入急速螺旋俯冲的状态!
A-2.利用副翼使飞机产生坡度,拉升降舵使飞机转弯。在转弯结束时,让升降舵回中,并使机翼恢复水平。
A-3.用开始转弯时副翼操纵幅度的“大小”,而不是压副翼的时间长短,来决定转弯的急缓。
A-4.利用回中状态作为你每个操纵动作的参考点。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计量每一次操纵幅度的大小!
A-5.不管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只要操纵杆的操纵幅度大小是一样的,就能产生完全相同的结果。
A-6.直线飞行与航线调整:
A-7.细微的航线调整及维持直线飞行采用的都是轻碰副翼再放松回中的方法。
A-8.一(两)个点碰的动作就可以改变航线而还不会掉高度,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要压住副翼不放。
A-9.在每次点碰副翼后都要等一下。既留出时间让飞机反应,也给自己留出时间来观察这次操纵的效果。
A-10.根据观察结果来决定是否需要采用点碰副翼的动作!
A-11.在拿不准的时候,做一次“点碰副翼”的动作――你心里有数,只要不压住副翼不放就不会产生问题。
A-12.高度控制与油门调整:
A-13.新手进行飞行训练时,理想的油门位置在大约处。
A-14.增大油门使其大于,飞机就会爬升;减小油门使其小于,飞机就会下降。
B-16.改善模型的性能:副翼-方向舵联动:
B-17.采用“联动”方法可以加快学习单飞的进程,使日后的飞行更加安全。独立飞行的能力也会增强。此后,唯需反复练习了!
B-18.具有平凸翼型机翼的模型飞机必然会受到反向偏航现象的影响。它会使模型向与预期相反的方向侧滑。
B-19.方向舵不是用来让飞机转弯的!方向舵只是用来让上抬的那边机翼不再向后拖!
B-20.先根据模型说明书调整好操纵面的“行程”――然后再联接 Y 线。
B-21.方向舵的行程(偏转)与副翼的行程(偏转)相同,指得是偏转角度相同。
B-22.用具有联动功能的教练机学习飞行可以养成一个好的操纵习惯。这样,将来在学习飞特技飞机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也更快!
B-24.略厚的操纵面:
B-25.略厚的操纵面对那些航速较慢或在有风的情况下进行飞行的学员而言是非常有好处的。
B-26.传统的带有斜面前缘的操纵面会使飞机反应迟钝,从而迫使飞行员不得不加大操纵的幅度!
B-27.略厚的操纵面可以接触到其上流过的较顺畅的气流――这样就能全面地改进飞机的操纵性能了。
课程要点小结: 一但执行了操纵动作,就能确保飞机会相应地进行转弯、调整或直线飞行――这都是联动的好处。
飞行训练的各项课程要点
C-29.简介:
C-30.首先要通过训练,建立一个稳定不变的转弯及直线飞行的固定操纵模式。而这将是你下一步学习单飞的“利器”。
C-31.转弯,尤其是直线飞行,构成了单飞过程的主要部分!
C-32.每天在“空中”的训练时间应保证在一小时左右。此时的训练效果最佳。
C-33.应将拇指指肚置于操纵杆杆顶上,将食指指尖置于操纵杆侧面以起到稳定的作用,使操纵更精确。
C-34.要始终把你的拇指和食指放在操纵杆上(当然,在对飞机进行调校的时候除外)。
C-35.操纵控制:
C-36.采用点碰与程序转弯的“目的”是共同的:只要一出手进行操纵,就能得到稳定如一的飞行结果。
C-37.点碰副翼动作的幅度要小。不要压住副翼不放。压副翼和回中的动作要平稳。
C-38.程序转弯的第一步压副翼的动作要做得平稳,但是回中的动作速度则要快。
C-39.在一开始压副翼的动作做完,副翼回中以后,要立即拉升降舵,进入转弯过程。
C-40.压坡度以后,立即小幅地拉升降舵。此后再以此为基础,根据你的观察结果对操纵幅度进行调整。
C-41.以和初始压坡度时相同的操纵幅度、相反的方向压副翼进行改出――压副翼时要平稳,回中时则要迅速。
C-42.全套程序转弯动作共包括三步操纵,其中每两步操纵的中间都要短暂回中。
C-43.为了复建机翼的坡度,恢复转弯的势头,就要在拉住升降舵的同时,点碰副翼,以复入转弯过程。
C-44.在飞行前通过默想,进行训练,练习程序转弯动作。这样可以取得自信,确保成功。
C-45.在默想练习中,左手航线和右手航线都要练习。同时还要有调整升降舵幅度和转弯复入的内容。
D-47.热身飞行:
D-48.在前几轮飞行中,所谓控制航线主要指的是操纵飞机在易视区内进行往复直线飞行。
D-49.一定要让飞机飞得足够远再转弯,从而在必要时能有时间进行调整。
D-50.飞行时,要去判断“飞机正在飞向何处”,然后再根据你要它往哪里飞来进行航线修正!
D-51.在控制飞机的航迹时要将整个飞机看做是一个整体――而不要去管什么气流,也不要去管机身的指向!
D-52.将身体面向飞机飞行的大致方向,以减轻左右混淆的问题。
D-53.与身体扭转相结合,心里只需想着你要飞机飞向的方向,并按此来移动操纵杆即可。
D-54.开始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管那些无关紧要的波状飞行。要优先去做更紧迫的事情,即控制航线!
E-55.第一阶段――着陆航线:
E-56.着陆航线的初步训练目标是要保证每次第五边(逆风边)都能对准跑道,沿其飞行。
E-57.当操纵飞机沿跑道上方飞行时,要用你自己来做主要的参照物――跑道就在你的身前。
E-58.不断地问自己:“飞机和自己的相对位置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发现和修正偏差的最简捷的方法。
E-59.利用地面参照物作为参考点,以增加航线的一致性。
E-60.为使每次从第四边(基边)转弯改出时都能保证对准跑道,一定要去调整进入转弯的开始点,而不要去调整转弯动作本身!
E-61.在进行第四边(基边)转弯时,要在转弯改出之前就想好改出时副翼的操纵方向!
E-62. 通过寻找一个最佳的第四边(基边)转弯标志,可以减少对准跑道所需的航线修正次数!(这样,就能使你有机会来调整油门,降低航线,准备着陆!)
课程要点小结:一个老手“知道如何”去控制航线和进行操纵,从而减少了进行修正的必要。
着陆组织与起飞的各项课程要点
F-63.第二阶段――降低着陆航线的飞行高度:
F-64.油门调整后,要等一会儿,等飞行速度发生变化后,才能看出对飞行高度的影响。
F-65.在调整油门之前,先要确保对航线的控制。在调整油门后,要继续保持对航线的控制。
F-66.在每次调整油门之前,都要先保证对航线的控制。“不要让飞机飞跑了!”
F-67.在对准跑道后,放松。通过调整油门,降低飞行高度,飞向跑道。
F-68.只有当某次低空通过看上去很完美时,才应试着进行着陆――这样,着陆才能成功。
G-70.起飞:
G-71.只要保持较高的飞行速度,飞机就会自然地沿一个较平缓的角度进行爬升。
G-72.一旦飞机离开地面,起飞用的升降舵就要立即平稳地回中!
G-73.起飞时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飞机离地后,保持机翼水平!
G-74.一但飞机的飞行高度允许,首先就要将油门减至以下,以“安顿”下来进行起飞后的第一个转弯。
G-75.先要彻底地完成转弯动作并进入预定航线,然后再去调整油门以进入水平飞行。
G-76.只有在飞机不能保持水平飞行,而一直持续地爬升或下降时,才需要在飞行中对油门进行调整。
G-77.起飞后将油门减至 1/4 的时机越早,高度越低,初始航线的飞行高度也就越低。
G-78.在实际飞行之前要先使用遥控器进行“起飞过程”的练习――特别要注意练习在保持机翼水平的同时将升降舵回中的动作。
G-79.飞机的调校:在每次进行飞行调整前后,都要先让飞机飞一会儿,再来确定是否真地需要进行调整。
H-80.着陆组织与进近过程:
H-81.由于受到包括风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在飞向跑道的进近过程中,飞行高度一定要低。否则,要想次次都能一致地进行着陆是非常困难的。
H-82.进近过程飞得较低就不用再去瞎蒙让发动机进入怠速的时机了,因为进入怠速后很快飞机就会接地。
H-83.在第四边(基边)转弯之前就使飞机逐步下降高度。这样,你就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完成稳定一致的水平转弯上。
H-84.要想在进入着陆进近过程后不受波状飞行的干扰而分心,转弯过程中能否保持水平飞行(均速)是至关重要的!
H-85.在整个进近过程中,发现与修正航偏的捷径就是利用你自己作为参照物!
H-86.组织着陆的最后一步是让发动机进入怠速,但是事先一定要先对准跑道!
H-87.水平转弯后改出。彻底改出后对准跑道。对准跑道后进行着陆!
I-88.着陆时接地过远与接地过近:
I-89.在利用升降舵来改变飞行高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只能用升降舵来将飞机“拉平”――而不能用它来爬升或下降以免飞机进入波状飞行。
I-90.复飞时,要在“拉平”之前先确保机翼是水平的。
I-91.控制航线(不要让飞机失去控制)总是优先于油门的调整!
I-92.矫正接地过远的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改在更远一点儿的地方进行第四边(基边)转弯。
I-93.如果着陆时太近,够不到跑道上来,可以通过拉升降舵来“延伸”进近过程――但一定不能去爬升!
课程要点小结:良好的着陆过程是良好的着陆组织与进近过程的必然结果。
着陆拉平与单飞的各项课程要点
I-94.着陆拉平
J-95.在拉平的过程中,副翼/机翼以及对准跑道的操纵要与调整

楼主:
J-96.在飞机距地面几尺时,拉住一点儿升降舵,开始拉平的过程。
J-97.不管拉升降舵的幅度有多大,都要不断地调整升降舵直至平稳地接地!
K-98.单飞
K-99.事先计划周详,有助于增强单飞过程中的自信。
K-100.只要几次转弯过后,你就能慢慢地适应了。为此,要把精力放在对正确的操纵杆进行准确地操纵上,从而确保自己能坚持到对此适应了的那一刻!
K-101.你越把注意力放在热身飞行和完成预定航线上,你就越有机会完成好后面的练习。
K-102.逐渐降低航线,不要立即就去着陆。要控制飞行的节奏以最大程度地减小你的心理压力,最终完成着陆动作。
K-103.确保第四边(基边)转弯水平飞行,每次点碰动作之间回中并稍待,这些都是成功对准跑道与着陆的关键之处。
K-104.要想在单飞中轻松地取得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着陆的组织过程上来。
K-105.等你水平提高以后,要飞更高级飞机的时候,再回来复习一下本书的内容――这样就能使过渡更为轻松。
课程要点小结:如果你能把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转好弯与对齐跑道的练习上,你就能够很容易地完成你的首次单飞。

网友(2016-04-14):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