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引擎磨合参考

楼主(2013-10-20):
转贴非原創,原链接我不记得,原著作者见谅
引擎
磨合
首先,每當我拿到一顆新的引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細部分解。
因為引擎在生產的過程當中,常常因為製造工廠的環境惡劣,或是細部加工不好,有時候會發現引擎內部有金屬毛削或是髒東西,這對於引擎發動後是一種傷害,與其責怪廠商生產的品管不好,不如自己檢查以求安心!新的曲軸和連桿將會很難拆下,那倒是無所謂可以不用去拆他,直接用工業酒精或是燃油,從引擎活塞上往下沖一沖,只要把鐵削沖掉即可,不一定要拔下來,如果你堅持要拆,可以用束線帶,從後蓋那邊伸進去綁住連桿,把曲軸轉到上死點,用老虎鉗夾住束線帶往後一拉,連桿就可以取出。
如果拆開發現有異物,用工業酒精以噴水罐清洗,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仔細的把引擎組裝回去,此時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汽缸頭要鎖正,先將螺絲輕輕鎖上,將活塞放至下死點,再用手推著散熱頭用力的往下壓,並且來回的旋轉散熱頭,螺絲要採用以1→3→2→4對鎖的方式,而且一次只鎖15度,慢慢的將螺絲鎖上去,我個人是使用扭力螺絲起子,並且螺絲只鎖到8~9kg/cm2,如果你用手力轉到咬緊,那基本上已經有接近10kg/cm2的扭力了!所以,用手力鎖切忌不要鎖到死!感覺有些緊度即可!一些零組件如果裝不回去(尤其是新的曲軸和連桿),記得要讓一點潤滑油品,再稍微用一點力氣塞進去,塞進去的時候還要注意如果有金屬碎片一定要清除乾淨。再來就是準備發動磨引擎囉!
冷磨:
首先使用最熱的火星塞,熱的火星塞適合富油的狀態下比較不易熄火,用低%的燃油為最佳,一方面便宜,另一方面爆發力較弱,對於新引擎比較溫柔。然後將引擎發動!並且將油針設定到引擎不會熄火的狀態怠速運轉,你會發現引擎轉速不穩定,上上下下的..... 運轉約兩分鐘,讓引擎溫度上到約80度(沒有測溫槍的用手摸散熱頭,大概是感覺很燙但是不至於起水泡就是80度左右.....)然後熄火,讓引擎完全冷卻,等完全冷卻之後,再重複執行同樣的步驟約6~8次,直到怠速不會感覺上上下下的,這就表示初步的冷磨完成了..... 這種冷磨方式最不傷害連桿,讓引擎一下熱,一下冷,讓金屬零件適應溫度變化下的熱漲冷縮,零件相互的角度也會相互稍微適應,磨合效果才會完全.....
熱磨:
讓引擎油針設定在一般情況之下,也不要故意弄得很富油,因為很傷連桿!!!然後找一個空曠地方,讓車子下去跑,不要到賽車場磨引擎,因為大家在場上殺氣騰騰..... 你會沒耐心慢慢磨!車子在熱磨時,將油門的最大開啟量設定在全開的80%,也就是說不要全油門!然後讓車子在場上跑,此時要記得不要保持固定速度超過10秒!也就是說一下快,一下慢,這樣活塞的四周才會吃的平均!不會說只磨到單邊或是有某一邊磨的比較多,另一邊好像沒咬到!熱磨時溫度切忌不要讓引擎超過100度,大約90度左右最佳!如果發現溫度過高請熄火,讓他完全冷卻並且稍微退主油針,再繼續熱磨.....大約需要1~2L的燃油來磨合,每顆引擎的狀況不一定!絕對不是有人說什麼八桶油箱後就給他鎖下去,你一定要自己判斷你的引擎是否磨合開了,再決定是否可以鎖油針!基本上越難磨合的引擎,只要你保持所有零件都是在最佳狀況之下,往後壽命也較長。所以我反而比較喜歡緊一點的引擎。
不要在引擎尚未磨開的時候,讓引擎上高轉速區域,至於溫度最好控制在80度左右,如果急著快磨或是貪玩,你的汽缸內部會出現"櫻桃小丸子",當你看到"櫻桃小丸子"的時候,除了汽缸內有"|||||",你的臉上也會出現">_<||b"喔!引擎在磨合的過程,會不停的有金屬碎片被磨下來,如果此時轉速過高,會再汽缸壁上留下不可抹滅的痕跡,如果轉速不高刮痕很細,磨合的過程中就會把這些細小的刮痕磨平。你可以用一張衛生紙,放在排氣孔外讓油噴在上面,你會看到許多細小的金屬碎片,你就知道我說的是什麼。
磨合完拆下汽缸審視,如果一圈如鏡面一樣乾乾淨淨,哪表示磨合成功!
磨合完全檢查:
拆下火星塞,手轉飛輪....當活塞通過上死點時,如果此時引擎是熱的,基本上會沒有什麼感覺,等引擎完全冷卻,再旋轉飛輪到上死點時,手會有一點點感覺,因為引擎已經冷卻,熱漲冷縮原理,會讓汽缸套稍微縮小一點,這就是正常的!那這顆引擎已經在備戰狀態!可以隨時下場!
一顆尚未完全磨合的引擎,由於摩擦生熱,會有一種狀況就是:隨便跑一跑溫度可能不高,但是你用力跑一跑他溫度又突然飆到很高,那就有可能是引擎還沒完全磨開。
附註:
引擎磨合完,記得一定要檢查連桿!如果已經間隙太大,那就換一根新的連桿,並且將舊的連桿保留,等待下次磨新引擎時,再裝上去磨引擎用!為何太富油會傷害連桿?因為木精引擎CC數都很小,你感覺稍微富油對於引擎都已經是不小的負擔!不信你在燃燒室滴一滴油,然後你旋轉飛輪看看轉不轉的過去!?你會發現壓縮變得很大!很難轉過上死點!就是那樣對於連桿是一種很大的傷害!所以不要以為你都用很富油在玩引擎就是保護引擎。
還要檢查曲軸的磨損情形,STS的曲軸pin的直徑是4.29mm,量上下和左右的直徑,如果磨引擎功夫好的人,磨合完曲軸pin上下和左右的直徑都應該是4.28mm。我自己磨的引擎都是這個數字,我的曲軸可也是量產中隨邊抓一隻,可沒特別精選曲軸喔!(事實上曲軸也不知道該怎麼精選)
新的引擎活塞很緊,如果你此時讓轉速過高,曲軸pin除了必須承受壓縮壓力,還要承受活塞摩擦(或是說撞擊更貼切)新汽缸的強大阻力,就會造成曲軸pin不正常嚴重磨損,變成橢圓形!所以上下的直徑會小於左右的直徑,差距如果過大,大於五條就該換,大於十條會吃連桿!不要為了省小錢而花大錢,你會發現新的連桿一直磨損很快!我跑了一加崙,上下和左右也才只差3~4條。
大部分人都只關心活塞和汽缸磨的漂不漂亮,很少人注意到曲軸,其實磨引擎真的切忌急躁,只要有耐心就算你讓他一直slow給他吃兩公升燃油又何妨?一桶雷虎OMEGA 5%的油才四百元上下,就算餵他吃到飽也不會心疼!所以平日有空就多磨幾顆備用,才不會臨時沒引擎玩急著快磨,快磨快下課的道理千古不變!
磨合引擎用的燃油選則也是很重要,潤滑油添加劑成分越高的油,油品對於引擎的保護越好,但是油品比較粘,拉轉速比較慢。還有就是潤滑油的成分多了,相對的甲醇成分就變少,感覺上動力比較柔和。所以很多純競技用油大多使用較少的潤滑油添加劑,這種油品不適合用來磨合引擎,除非你添加2~3%的castor oil。買油品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上面的標示。
調整
在遙控車引擎上面,一般義大利的引擎是做到三油針的(如果再加上怠速油針就算四油針),除了主/副油針,還有一個設定噴油嘴位置的第三油針,在此先不說明以免混淆。
首先,要建立一個觀念,在某個轉速區域,油量多寡的影響!
供油量多:引擎溫度低,提速黏滯(拉轉速慢)
供油量少:引擎溫度高,提速迅速(拉轉速高)
而主/副油針,說穿了就是調整整個轉速區域的供油量平衡。
主油針負責調整整個轉速區域的主供油量。
副油針負責調整怠速以及低速的供油量。
當引擎在怠速以及低速(起步)時,引擎的反應是靠副油針來調整,所以引擎在起步時,如果覺得低速無力,可以將副油針鎖下去一些,以較低(稀薄)的供油量來換取引擎的反應,如果供油量不足,引擎將出現吃不到油的情形(會酷酷嗽),若低速供油量太多則提速慢,排氣管會排出大量煙,且停車過久排氣管會出現積油情形,甚至導致熄火!
副油針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工作使命,在於賽道上入彎"回油"時,給予引擎降溫喘氣之用,充足的低速供油量,可以讓引擎每次回油時,溫度降低好幾度,但是過多的低速供油量在出彎時的引擎反應上,又有可能差對手一截,所以取捨就在於車手的設定!而當節氣門拉出超過1/3時,那副油針的影響幾乎就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主油針(主油量)的設定。
主油針涵蓋全域轉速的供油量(註),引擎的工作溫度以及最高轉速設定,就是靠主油針來調整,主供油量越稀薄,則引擎轉速越高(相對馬力越大),以及工作溫度越高。主供油量越多,引擎轉速低,工作溫度低,至於主油針的設定,在遙控車引擎上,大多是以測量引擎缸頭溫度來設定,假設引擎工作溫度設定在100度,不足則鎖主油針,超過則退主油針,如果跟人家拼了引擎不要了,我有可能設定將近140度的工作溫度,呵呵...
所以請注意!!!“缸溫”是很重要的!
測量溫度的設備是必備的,一隻遙控車用的紅外線測溫槍大約2~3千元,最大溫度大約可測到300多度,已經足夠使用,引擎會縮缸都是因為過熱導致潤滑油膜破裂,所以顧好工作溫度等於顧好引擎!
像我是一聞排氣的味道就知道是否過熱,或是用鐵砂掌稍微一碰散熱頭就知道溫度如何,也是因為之前用紅外線測溫槍測量多次腦中已經有資料庫,感覺和經驗比對就知道引擎狀況!至於合適的工作溫度則需自己試驗,一般引擎的最佳工作溫度約100~120。
註:由於高低速油針在轉速區域上是重疊的(如下圖)
低速油針 ├───┤(xxx rpm)
高速油針 ├────────────────────────┤(Max rpm)
所以在細調時:如果有鎖主油針,我會稍微退一些副油針。如果有退主油針,我會稍微鎖一些副油針。 以避免調整迷失,因為你鎖主油針,同時會動到低速供油量。要玩好二行程引擎,耳朵也要夠利,有時候光聽引擎聲音就知道問題在哪裡!
主副油針在低轉速區域是重疊的,說明一下原理:
主油針負責調整引擎的總供油量,但是引擎在低速時,根本無法消化這主油針所設定的供油量,於是這時需要副油針再來限制引擎在低速時,正確的油量。
假設尾速不足鎖主油針是第一步,但是原本設定的副油針設定就跑掉了,因為油路是先經過主油針設定主供油量,再經過副油針設定引擎低速的供油量,你鎖上面的水龍頭,那下面的水龍頭水就變少了,當然要把下面的水龍頭也稍微打開一點,這樣低速油量才會跟原來設定一樣!
為何調整要這麼麻煩?一進一退??? 因為不這樣調往往會設定迷失!主副油針就像是天秤兩端... 你原本想要強化低速,結果高速吃不到油???你本來想強化低速,結果引擎過熱??退了高速又變成引擎沒力???... 種種泛稱設定迷失!
再說調整油針的注意事項(細調):
調整油針一次的量是越小越好,而且每次調整的量要固定,避免調整迷失!
假設油針從開啟到關閉是由1~10
├─┼─┼─┼─┼─┼─┼─┼─┼─┤
1                10
可是你每次教調時一次都轉超過三格,假設今天調到第四格是正確值,而你在第五格,結果你一鎖跑到二,一加又跑到六,一鎖又跑到三... 結果你每次調完跑一跑又亂了,所以記得一次的調整量固定,而且越少越好!反覆調多次,就可以找到正確的點!剛調完,引擎不會馬上回饋出新的狀態,一定要跑一圈,引擎才會呈現新的設定模樣,所以,調整完一定要下去跑一跑,再做下一次細調!雖然很煩,但是久了你就知道點要如何抓了!感受一下引擎的回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