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了一个齿轮箱

楼主(2013-10-20):
比较悲剧的是  没有电钻 只能自己用电机+电调+中性笔做联轴器  做了一个简易的电钻 然后完成了这个齿轮箱 各位看官将就着看看吧

网友:
做的简易电钻有意思。普通的电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扭力啊

网友(2017-04-22):
请问这个齿轮箱什么作用的?

网友:
同上疑问,什么设备的齿轮箱?

网友:
做坦克履带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