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升级blheli固件

楼主(2013-10-21):
这并不是原创,有转的资料,也有自己的一些经验,让大家少走弯路。

一开始都是先找资料学习,这是我学习的资料,必需看懂才能升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190&page=1&authorid=178857
http://wenku.baidu.com/view/af42640d55270722192ef767.html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jiangwujing/5197643

硬件连接,我喜欢焊上去后再刷,这样对于新手比较好,可以刷好后更改合适的参数做测试,和图上不同,Arduino这头不用焊,插杜邦头,别一头焊在电调上。接好线后要检查接触良好

升级中注意的一点,电调一定要接电池,再连接刷机线。

不然会提示connected BEC#1 failed,无法连接电调。

使用前先校准,我这里只试过用天六二代,固定电机,不要装桨,油门最高,电调上电,乱响一通后,油门最低,又乱响一通就算完成了。重启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开始我没校准,飞四轴一下子就窜上天,一下子掉地上,后果非常严重。

网友(2014-08-18):
这个线接法就是错的。。。

网友:
刷blheli程序感觉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