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手工打造一架轻木30级运动花式机。。持续更新

楼主(2013-10-21):
为打算开工木机的新手朋友一个参考   把这架的制作过程记录一下吧  持续更新   希望对大家有用   也希望觉得有用的朋友投我一票   谢谢啦!http://moz8.com/thread-5602-1-1.html大家的鼓励是我的动力     哈哈哈     谢谢

上一架没完成的50板机 做到一半打算先做架30级的 先搁置一边

50级的翼型 自己实践3D性能比较好的 30级的用同样的翼型

买的轻木 纯正的轻木很好切割 像是割KT板一样 这些估计可以做3架50级板机 木材成本不到50块一架 ... . ...

做木机 我所用到的工具极其简单

用CAD制好翼型 然后用激光切出模板 把模板画到轻木上 切割出来 由于从切好翼肋才开始记录 所以画线的 ...

切好的翼肋要粘在一起 一起打磨 保证翼型一致

网友A:
这翼肋怎么切的,手工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是手工切的   先用激光切出一个模板   这样精度高点  然后把模板画到轻木上切出来   再粘到一起打磨 ...

好手工啊,就搞得跟激切的一样。

网友B:
楼主,你这架成本多少

楼主:
猜下这是干啥子用的

壁纸刀切个大概 然后砂纸打磨圆了

打磨好了

由于机翼设计为对插的 所以插碳管的地方要加强一下 注意木材纹路要交叉着强度才最好 ...

箭头的方向是纹路 这样粘接起来强度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工啊,就搞得跟激切的一样。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一把刀片就能切这么好

多谢夸赞   其实还是轻木好加工啊

楼主:
您过奖了   感谢关注   争取每天晚上都更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翼肋怎么切的,手工不会吧?

恩   是手工切的   先用激光切出一个模板   这样精度高点  然后把模板画到轻木上切出来   再粘到一起打磨就好了

楼主:
自己做的桨平衡器

中心轴越细越好 越精准

便宜桨一定要找平衡哦 否则对电机损害很大

哪边重刮哪边 要均匀的刮哦

休整后好多了

插个广告    便宜的桨一定要做好动平衡   否则对电机的损伤很大    而且本来用平衡的桨最大电流也就35A    如果用有震动的桨   电流要大的多    所以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   APC之类的高档桨除外  呵呵

楼主:
图片说明大家把鼠标移到图片上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架成本多少

50级的完成   带着全部附件  不带电子设备   成本在100内   成品机500左右   自己一直觉得不值   自己做   又有乐趣  又省米   多好   哈哈哈哈

网友D:
顶   Lz打算用什么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   Lz打算用什么动力呢?

动力一会会附上图片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藏了   持续关注中    楼主不要烂尾啊

不会烂尾的  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慢   呵呵

楼主:
动力选用2814 900KV电机 1260的桨 3S拉力在1500克 预计起飞重量1100克 还可以 ...

舵机用银燕的12克金属舵机 物美价廉的东西

电机最大电流在35A左右 40A正好 由于板机电调在外面 不会很热 线有点长 浪费重量 果断改短 呵呵 ...

很喜欢的一个小接收 飞30级 在300米内很稳定 才3克多 爽

今天动力设备到了   先焊好接头    组装好电机   摆在一边候着   呵呵

网友:
顶楼主,好手工啊

网友C:
好手艺.一把刀片就能切这么好

楼主:
4根机翼主梁 最好选用桐木哦 因为这里受力比较大

在一根梁上算出翼肋的距离做好标记 然后依次画到其它梁上 这样粘接翼肋比较精确 ...

全部做好标记了

全部翼梁 主翼梁用的桐木 比较结实 其余的是轻木的

楼主:
按照标记 粘好下梁

按照标记粘好上梁

这里垂直了 全部的翼肋就都垂直了

这里也要用直角尺卡一下 细节决定品质

都垂直了 粘好前后缘 两片机翼骨架就算完成了 明天蒙板

网友:
自己切的好辛苦啊

网友:
这个要花时间,学生党做这个难喽

楼主:
准备好的1毫米轻木板

分段蒙 更容易控制精度

干燥的木板弯折的时候很容易开裂 可以用毛巾沾水湿润后再弯曲

时刻观察着前后缘要平行 不要扭曲了 随时修正

一边机翼蒙板完成

还是挺直的

网友:
是存手工切还是激光切的?

网友:
这手工,怎么看怎么漂亮

楼主:
多谢LS各位兄弟的鼓励   由于一直服役的飞机丢了  木机的制作周期又太长   先开工一架30E飞着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那边参观一下   完成后再继续这架轻木机http://www.moz8.com/thread-7808-1-1.html

网友:
好手工!抓紧快做啊!到时先睹为快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