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电机、浆、电池、机型

楼主(2013-10-21):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网友(2014-08-13):
      总体不错,但有的地方写的太笼统,有可能误导新人,比如电机和桨配,没有具体多大的电机配多大的桨,电机的型号不一样,也就是尺寸不一样,配的桨肯定也不一样大,其实多数可以参考厂家给你电机数据表减10%的误差调整量:
      同样KV值的电机, 电压高转速高桨就要小,电压低转速也就低,可以用大一点的桨;
      电机的KV值越低,提供的扭力是会大一些,但相反,相比高KV的同一型号的电机来说,功率是下降的;
      电机和桨的搭配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有很多方面因素要考虑:
      1、固定翼要看翼型与翼展,推重比一般要大于1,
      2、多轴要看起飞重量,原则是先选桨的尺寸,再确定多大的电机驱动合适,然后才能确定你用机架的轴距多少,然后根据你的电池电压来选电机的KV值,有时会需要反复计算几次,再参照厂家的数据表
      3、直升机的马达我个人是喜欢选 低KV的配大齿数电机齿,直升机大桨转速稳定的前提是电机扭力要够,特别是做3D动作时,低KV的电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电池电压下降后对转速影响相对高KV值小一些,从开始到最后转速差小一些。
  固定翼和多轴除了电机外,桨的桨型也很重要,固定翼多是慢速桨,大桨距,但涵道机又是另一个类别,多轴的桨就特别要注意选择,对飞行的性能和效率直接影响,小轴距的机影响会小一些,越大的轴距,越大的桨就越明显,原则上多轴要保证稳定飞行,同时抗风性好对气流的过滤性好,对飞控发出的调速指令影响迅速,就要求桨速要高,但桨大到一定尺寸后,比如20寸以上,桨的惯性就不得不考虑,所以就要选桨距大一些,电机扭力也要跟上,所以大型的机器一般电机的KV值都会很低的原因就在于此,大桨转速高了,减速性能不好;
      暂时就补充这么多,呵呵,个人愚见

网友(2019-04-18):
长知识了,好好学习一个!

网友(2018-10-21):
我的480的轴距2312的电机,加电池1100克,用多大的桨呀,

网友:
学习 学习 顺便赚分提高权限

网友(2018-03-12):
顶一下,写得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有高手继续补充吧。

网友(2013-11-05):
可以,不错,我是来回答下面的数学题的呵呵

网友:
受教了,多谢了

网友(2014-01-01):
给新人发帖赞一个

网友(2015-07-23):
新手入M,路过学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机、螺旋桨、轴距他们三者的关系到底是怎样来计算出来的呢?总有个参考吧。

网友(2015-10-05):
写的不错,顶两下,加油加油

网友:
长知识了,顶一下!!!!!

网友(2015-11-07):
我的机架680  5008电机335kv  1555的浆,配多大的电池请指教

网友(2016-01-06):
太需要了,感谢分享

网友:
对450级的直升机适用吗?

网友(2016-05-27):
新认识航模这一技术区!受教

网友(2016-11-25):
看不大懂,赞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