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资料]摄像机CCD芯片与DSP类型(转帖,整理)

楼主(2013-10-22):
[资料]摄像机CCD芯片与DSP类型(转帖,整理)
关于摄像机的分辨率,
分辨率的定义是在影像像素的基础上的,如下所示:
1)影像像素在25万像素(pixel)左右、彩色分辨率为330线、黑白分辨率400线左右的低档型。
2)影像像素在25-38万像素左右、彩色分辨率为420线、黑白分辨率500线左右的中档型。
3)影像像素在25万像素左右、彩色分辨率为480线、黑白分辨率600线左右的高档型。

摄像机参数标得越来越玄糊,决定探究竟:
    CCD的结构为三层,第一层是“微型镜头”,第二层是“分色滤色片”以及第三层“感光层”。
    Super HAD CCD中文就是超级HAD CCD传感器,增加了聚光镜头,比普通CCD效果大有改善。
    Sony Super Had Ⅱ CCD感度提升了136%,同时噪点更低。多用于低照度枪机。
CCD 名称CCD 型号CCD 尺寸CCD感度Super HAD IIICX639AK1/3″2250Super HADICX409AK1/3″950ExviewICX259AK1/3″1100
目前Super HAD CCD是各品牌使用最多的CCD:如405,409
SONY Super HAD II CCD芯片分别为ICX633,ICX639
DSP:    3172 3142   4103  日立93118
EXview 255     259
EX-View:是索尼公司研发用来提高其CCD感光度的一个感光度提高技术,一是两个可见光的因素,二是四倍近红外波的波长。
Vertical double-density interline CCD     213AK
采用DSP+CCD芯片的识别方法:
3142+405 420TVL 经济适用
3142+633 420TVL 照度很低
2163+405 480TVL(所谓假高线)   性价比高,照度低适合装红外机
2163+409 480TVL 照度高不适合装红外机,适合普通枪机半球
4103+405 480TVL(所谓假高线)   性价比高,照度低适合装红外机
4103+409   480TVL(传说的520TVL)照度高不适合装红外机,效果一般
4103+639    480TVL(传说的540TVL)照度还可以,适合装红外机.
3172+639     540TVL
2163+255     420TVL 低线低照,用的少不做评论
2163+529      480TVL 高线低照,用的少不做评论
633是以后代替405的,他灵敏度比405高上很多,如果技术到位做出来的照度会非常低,装红外效果不错
639是以后代替409的.灵敏度大大高过409,如果技术到位,将弥补市场上高线红外机效果差这一缺陷.
        在相同参数下,感觉3172+409白天的色彩比较鲜艳一点。3172+639白天的色彩有点偏兰。而3172+409在晚上没有红外灯时,噪点比较大。3172+639在晚上没有红外灯时,噪点比较小,比3172+409的照度好一点.
        639与409的主要差别,在于639的赶度提高了(约等于以前的405),其余的639跟409差不多。
问题在于:
     1.感度提高了,好处在低照状况下,效果比409好多了,也就是夜视效果比较好。
     2.但感度提高了,相当于入光量变大了,在不改参数的情况下,颜色就会变淡。
     3.前端那颗 3796(CDS/AGC,取代原来的2096),如果只是用原来的2096参数,效果也不好
所以,如果用639取代409,照度变好了,但dsp参数得修改,连色矩阵的运算都得调整过,才能有409的彩色效果,不是把CCD换掉就行了。可惜,这几年来,会调DSP参数的人越来越少了,还得等一阵子,大家抄来抄去,总会抄出个名堂来的。不管搭3172还是4103都一样。
        另外,用633取代405,情况更严重,633其实感度有点太好了,夜视效果非常好,但在大太阳下很容易过曝,掉色更严重,搭3142这颗本来就不好的DSP,想搞好很难,加上这几年都在打价格战,零件都尽量省了,一般板子噪讯都很高,搭上633这高感度的CCD,噪讯问题更严重。但633如果搭3172或4103的话,就好搞多了,只是成本变高,只能当假高线卖了。
        632(N制的),更惨,多了个严重色滚,无解,除非加电源同步,但那价格没几个人能接受的.
        4103是代替2163的DSP,可不知道为什么,SONY又接着推出了3172.而3172做出来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3172方案效果确实比4103要好一些,不过芯片温度比较高,最高的时候达到近70度,做还是可以做的,第一,做双板.第二,电源要用效率高的,发热量小.第三,最好加散热片.还有一种做法,3172 3.3V上面用2.9V-3.0V去供,哈哈,很多这样搞的噢,要小心
        639CCD的DSP可用日立93118的,比3172的要更好
红外一体机选购考虑因素:
1,采用先进的方案:420线一般采用的是3142+633方案,480线一般采用4103+639方案,500线以上我们采用3172+639方案。
2,采用稳定的LED红外灯:我们的红外系列采用的是台湾鼎元的LED红外灯,其寿命长,功率稳定,散热性较好,红外线发射均匀,不易因为电流瞬间过大而烧毁。并且采用“双灯技术”,宽角和窄角红外灯搭配,解决了红外灯角度与距离的互补效果。
3,采用专用IR镜头:红外机因其接受红外线反射原理在夜间成像,因此专用的IR镜头更有利接受红外线,从而夜间成像效果更佳。而我公司选用的IR镜头均为韩国进口镜头,不偏焦。
4,采用双滤光片切换:因红外彩转黑摄像机为了达到夜间接受红外线成像,需要一块特制滤光片,如果共用同一滤光片,那么白天的成像效果不佳,容易造成偏色,采用双滤光片切换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5,采用双玻设计:采用双玻设计可有效避免反光,因此摄像效果更佳。
实际评价与测试:
        3142+633BK:夜视效果还可以:
        3172+639BK:夜视效果说还可以:
常用芯片方案:
650线超宽动态     213+RJ13   650线0.0001lux,38*38mm,感光芯片(索尼213)+处理芯片(韩国RJ13),祯累积超宽动态,OSD菜单,带强光抑制,10倍电子放大,3D降噪,
600线超宽动态     639+RJ11(常出) 600线0.0003lux,38*32mm,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韩国RJ11),祯累积超宽动态,OSD菜单,带强光抑制,10倍电子放大,3D降噪
600线NVP宽动态菜单  639+NVP2040(常出) 650线0.003lux,38*32mm,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韩国NVP2040),OSD中英菜单,带强光抑制,倒车辅助,2D降噪
540线宽动态高清菜单 639+RJ9(常出) 540线0.001lux,38*32mm,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韩国RJ9),宽动态,OSD菜单,3D降噪,带线加

650线effio菜单大板 673+4127(常出) 650线0.001lux,38*38mm,effio索尼CCD:感光芯片(索尼673)+处理芯片(索尼4127),OSD菜单,带强光抑制,2D降噪
650线effio菜单小板 673+4127   650线0.001lux,32*32mm,effio索尼CCD:感光芯片(索尼673)+处理芯片(索尼4127),OSD菜单,带强光抑制,2D降噪
600线effio菜单大板 639+4127  650线0.003lux,38*38mm,effio索尼CCD: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索尼4127),OSD菜单,2D降噪
550线高清板    639+3172+3796(常出)
540线高清红外大板  639+3172(常出) 540线0.01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540线高清枪机大板  639+3172         540线0.01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只适用枪机
540线高清小板    639+3172   540线0.01lux,32*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9)+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520线高清红外大板  409+3172      520线0.8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9)+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520线高清枪机大板  409+3172         520线0.8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9)+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只适合枪机
520线高清小板    409+3172   520线0.8lux,32*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9)+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480线高清板    639+4103+3796(常出,但有时缺货)
460线高清红外大板  633+3172(常出) 460线0.01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3)+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460线高清枪机大板  633+3172   460线0.01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3)+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只适合枪机
460线高清小板    633+3172   460线0.01lux,32*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3)+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460线高清红外大板  405+3172   460线0.8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460线高清枪机大板  405+3172   460线0.8lux,38*38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只适合枪机
460线高清小板    405+3172  460线0.8lux,32*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索尼3172),可接音频,

1/4sony低照板420线 643+3142  420线0.01lux,38*32mm,CCD:感光芯片(1/4索尼643)+处理芯片(索尼3142),可接音频,
420线低照    633+3142(常出) 420线0.01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3)+处理芯片(索尼3142),可接音频,
420线低照    633+国产3142 420线0.01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3)+处理芯片(国产3142),可接音频,
420线低照    633+3142+3796(常出) 420线0.01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633)+处理芯片(索尼3142),
420线普照    405+3142  420线0.8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索尼3142),可接音频,
420线普照    405+国产3142   420线0.8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国产3142),可接音频,
420线普照    405+3142+3796 420线0.8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索尼3142),
420线LG普照    LG329+国产3142 420线0.8lux,38*32mm,CCD:感光芯片(韩国LG329)+处理芯片(国产3142),
420线LG普照    LG329+海威3142(常出) 420线0.8lux,38*32mm,CCD:感光芯片(韩国LG329)+处理芯片(国产3142),
1/3sharp低照420线  夏普2322+国产3142 420线0.01lux,38*32mm,CCD:感光芯片(夏普2322)+处理芯片(国产3142),
480线黑白机板    索尼405AL+2463(常出) 480线0.5lux,38*32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AL)+处理芯片(索尼2463),可接音频,
420线可视门铃CCD   405+3142   420线0.8lux,38*54mm,CCD:感光芯片(索尼405)+处理芯片(国产3142),可接音频,940nm红外灯
420线CMOS    比亚迪3003(常出) 420线0.8lux,38*32mm,CMOS:感光芯片(比亚迪3003)+处理芯片(国产),
420线CMOS    美国CMOS(常出) 420线0.8lux,38*32mm,CMOS:感光芯片(美国CMOS)+处理芯片(国产),
#电子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
好长不看 顶个

网友:
技术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