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正确调整舵机和连杆

楼主(2013-10-22):
许多爱好者在调整飞机时,特别是初学者,往往会忽略了舵机和连杆调整的细节,尤其是采用高档遥控器,认为只要连杆和舵机连接上了,后面就全用遥控器来调整,最后舵面上下能“停”在要求的位置就可以了。其实这种忽略“过程”的“潇洒”调整必定会使飞机的操纵性能下降,还“浪费”了舵机宝贵的控制精度。
笔者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安装和调整舵机和连杆的要点,希望对广大爱好者,特别是初学者有所帮助。
首先,是要尽可能多的利用舵机的控制精度。
我们可以从一些遥控器的型号中了解到遥控器的精度,如PCM1024 就表明该设备是10位精度的,其内部的AD转换精度是10位,能将参考电压分成210份……(这么一直说下去太难理解,也就能蒙蒙专业人员,下面按普通话说……)
“1024"的意思就是将操纵杆的行程等分为1024个位置,并给每个位置排一个编号,如将操纵杆推到最上面的位置叫“0",把向下的一个位置叫“1",把再向下的一个位置叫“2"......以此类推,操纵杆推到最下面的位置叫“1023",共1024个位置。这样操纵杆的每一个位置就都有了一个“名字”,发射机只需要将一个位置的“名字”通过接收机告诉舵机,舵机就可以根据这个“名字”把舵机摇臂转到相对应的角度了。对于舵机来说,一般舵机的旋转范围是±45度,如果发射机的精度还是1024,则舵机就是按±45度得范围等分成1024个位置,简单做一下除法可以计算出舵机的理论最小分度是:90度/1024≈0.09度,这就是舵机的理论精度。
精度的概念理解起来有点像“大楼和电梯”。一栋大楼被分成许多“层”,也就是“位置”,每一层都有一个“名字”,如“五层”、“八层”等等,而电梯就好比舵机,他只会停在一层的整数倍上,如1的2倍的“二层”、1的16倍的“十六层”,而不会停在两层的中间。同样,一但精度和起始位置确定了,舵机也只会停在“精度”的整数倍上。如果精度还是0.09度,则舵机只会停在0度、0.09度、0.18度……9.09度……的位置。如果放大来看,舵机其实是在“一格一格”地转动。
但刚才所说的还都是舵机的理论精度,实际使用时舵机多少都会受到阻力,由于受到的阻力和舵机内部控制规律共同作用,舵机的实际控制精度要低很多,这点在非数字舵机和小扭力舵机上尤为明显。虽然无法定量分析,但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加以验证:将舵机连接到接收机的任一通道,接通发射机和接收机的电源,用手慢慢转动舵机摇臂,随着用力的加大,会发现虽然舵机会产生很大的反扭力,但摇臂还是会稍稍偏离原来的位置,这时偏离的角度就是舵机当前状态的实际精度,这已远远大于理论精度了。
前面我们了解到舵机的控制精度,现在就要想方设法来尽可能多的利用其精度,来达到最好的控制效果。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只要让舵机满行程工作就可以了。
假如舵面要求的偏转角度是±10度,则需要调整舵机摇臂和舵面舵角的使用长度,使舵机±45度的偏转范围对应到舵面的±10度的偏转范围。舵机达到满行程工作,这样不仅没有损失控制精度,同时还减轻了舵机的负荷。

其次,舵机的中立位置不一定要调整到舵面的“零”位。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直升机的总距(旋翼迎角)的调整为例,直升机在飞行时需要靠旋翼产生的升力来抵消飞机自身的重量。这就使得直升机在悬停时的旋翼迎角不为零,一般在5~5.5度。而在普通飞行状态的最大迎角和最小迎角分别是10~11度和-2~-5度(在3D飞行中正负迎角基本是相同的,这种特技飞行对操纵者的控制技术要求很高,这里就不作详细论述了)。如果这时还将舵机的中立位置调整到旋翼的0度迎角,再通过调整遥控器的“行程设置”功能,将舵机的正行程限制到10度迎角位置,负行程限制到-2度迎角位置,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迎角的控制精度下降;二是舵机的动作不均匀。
还以PCM1024设备为例,理论上旋翼在0~10度偏角范围和0~-2度偏角范围都各应有512个分度,但经过上述调整后,如果保证0~10度偏角一侧有512个分度,则在0~-2度偏角一侧就只剩下 512╳2/10= 102.4个分度了,一下少分了400多格,总距控制精度降低了80%!原因就在当改变舵机行程时,舵机的原有精度是不变的,缩减行程只是把多余的分度“砍”掉了,而不是把分度“压缩”。
探讨遥控模型失控的原因
    『NO控!』......相信这一句话是每个玩遥控模型的恶梦。无线电波干扰所造成的失控事件,无疑是遥控模型迷们的最大恶梦,失控所造成的意外事件,更可能会波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这样的问题你能不注意吗?其实只要有正确的观念,『失控』的意外是可以被避免的。
何谓『失控』?
      所谓的失控就是遥控模型『失去控制』 ,一般玩家习惯称之为『N0控』 。如果你正在遥控模型场合,尤其是飞行场,当你听到有人高喊『N0控』时。这时候给你一个良心的建议,不要好奇看热闹,赶紧找个掩蔽物躲起来吧!因为接下来所要上演的戏码要不『千里寻机记』 、要不就『目击现场』 ,更可能是『目睹命案现场』 ,这样一说你就知道『N0控』有多恐怖了吧!
      模型科技随著时代进步,现阶段的遥控器的效率比起以前可说是大大的改善,因此因为遥控器效率不佳而造成失控的原因几乎已经很少见了!多半是人为的疏忽所造成,遥控模型属於高精密的机构,只要有一个环节稍有疏忽,都很可能会引来电波的干扰而造成失控,所以这部分不可不注意。
      但是『失控』并不代表只有『电波干扰』而已,人为的疏忽,错误的组装都将是失控的主因,现在就带您一同来探讨『失控』的原因。
失控的原因:
    遥控模型又称之为『科技模型』 ,所使用的电子设备也是属於精密的电子器材,操纵的过程首先由操控者的脑袋告诉手指头该怎么去操作,遥控器的拨杆讯号经由电脑遥控器的CPU整合操作者的讯息加上本身的设定之後运算成为一串资讯,由发射模组发射,最後由机体接收後将讯号转为伺服机动到的一定是尽全力的挽救,当时所发生的状况也大多因为紧张而不会去注意到失控的原因,失控後的机子多半是摔个稀巴烂!要从这一堆残骸里头也无法找出真正的原因,因为强力的撞击可能使所有的机件都造成损坏,即使发现开关在无形中关闭,那也可能是因为撞击的力倒所导致的。
      我们像许多资深玩家询问本身失控的情形,将收集到的资料做整合之後做出以下结论,一般来说失控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
1. 相同频率电波干扰
2.机体本身零件松脱
3. 配线不当
4.电子零件故障
5.电池没电
6.环境因素(气候、环境杂乱)
1. 同频率电波干扰
    这可说是最要不得的一项人为疏失,到模型场合里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询问在场的同好们遥控器频率是否与自己相同,避免掉频率重叠造成干扰,这是每个遥控模型玩家所需要注意的基本礼仪。
      然而在飞行场上更是碰到过一些奇特观念的人不愿意告知频率,不喜欢问他人频率等等,甚至出现许多令人百思不解的理由来与频率电波大玩”捉迷藏” 。
●现象1:我所使用的是『特殊频率』,所以根本不用问?
这一类朋友多半是资深玩家,甚至也有号称高手中的高手的,自认为本身所使用的『特殊频率』不可能与他人频率相同,所以不会问,也不会告诉他人自己频道为何?
其实在遥控模型的界的一大步,在现代无线电科技中只能算是一小步,『电波』这种东西国家视之为『国家资源』 ,所以会有严格的电波管制,将不同用途的电波加以区分,让电波的使用更安全更有效率。
从无线电波的观点里头根本就无所谓的『特殊频率』 ,更何况工业量产的环境之下,有一就有二,又何来『特殊频率』呢?
●现象2:花钱买心安?顶级遥控器,性能顶级不受干扰?
这一类同好通常是花大钱买顶级遥控器,认为花大钱买的遥控器就是在众多模型同好当中层於最高位置,认为顶级的遥控器不可能受到廉价的遥控器干扰,要受到干扰也只有别人会出事,不会轮到自己身上!
这样的说法还真不少,但是现阶段的无线电技术如此发达,遥控模型所使用的发射机所发射出的功率几乎都是相同,不会因为遥控器是不是『顶级』来决定发射功率的大小, 『顶级遥控器』的意义是指『多功能、电脑化、人性化』 ,但从没有一家遥控器厂商敢打出『高功率』的字眼,这样子你们懂了吗?
●现象3:频率旗当装饰品?挂著是为了耍帅!?
一般新购买的遥控器都会附有频率旗,不同的频道有不同的颜色的频率旗,并且会标示出该遥控器的频率,自己的频率可以很轻易的让大家知道,而且还可以当作风向旗使用,可说是一举两得。这种方式在国外相当普遍,而且效果也相当显著,但国内玩家多半是挂个布条当当风向旗,当当遥控器的“手机吊饰” ,挂在遥控器上“耍帅”罢了。
●现象4:天空如此广,频率如此多,不会那么倒楣啦!
有些人面对看不见的电波,自然就没有所谓的忧患意识,认为频率如此多,不会那么倒楣轮到他,更何况飞行场上人这么多,自己又是个内向保守的人,该如何像眼前这一些前辈们请教频率呢?往往先开启接收器看看遥控模型有没有动静?如果没动静就代表没有人与他同频率,就这样上天跟他拼了!如果这样子都没事的话还真的是老天保佑啊!
以笔者亲身的例子,数年前笔者使用某厂牌的10动作遥控器,直升机也是当前顶级配备,飞行场约150公尺外是一座越野车场,当时周围都没有任何同好,当下就发动引擎飞上天去,当执行内筋斗到达顶点时发生了失控现象,由於当时有设定失控保护,在PCM锁死之後呈现出保护状态,机体回到停悬时的设定状态,这样的情况发生了约2秒钟,接着恢复操控,第一个反映就是先将机体回正降落,当机体回正之後又发生PCM锁死状态,就这样断断续续的操控,每次失控的间断都在2-3秒之间,看看周围围观的观众众多,如果勉强降落一定会造成危险,为了顾及人员安全,只好将直升机往前推,坠落在远离人群的地方,结果是掉落溪中以悲剧收场,西装全毁、该坏的都坏了,泡水的也不敢再用了。
而这一次的失控事件主要原因是因为距离我150公尺远的越野车场里,有人的枪控3动作PCM遥控器与我的10动作遥控器频率相同所导致,这时候我再也不敢相信『顶级遥控器、顶级性能』了。
     看完以上这些内容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要安全的玩遥控模型是必须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你还敢心存侥幸吗?
2. 机体零件松脱
    这样的失控情形特别容易发生在直升机上,起飞之前必须好好的检查每一根螺丝的松紧,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如果螺丝在飞行途中松脱的话,零件便无法确实固定造成脱落,如果是旋翼头上的螺丝松脱的话,那通常只有以摔机收场,笔者曾亲眼看见一架直升机在飞行途中主轴固定螺丝松脱,结果整个旋冀头与机体分家,机主当场傻眼,而直升机下场自然就是烂兮兮!这是因为零件脱落所造成的失控。
螺丝松脱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危险性就是产生『高周波震动』 ,简单来说就是机体在运作时产生了眼睛看不见的震动,不要以为眼睛看不见就没关系,高周波震可说是一项隐形杀手,它可以使运作中的机体零件在无形中产生裂痕,甚至断裂,最常碰见的就是直升机飞一飞之後尾管断裂,螺丝无故断裂等,而这一样无法以肉眼判断的隐形杀手更是造成电波干扰的元凶之一,
因为松脱而无法确实固定的零件在运作过程中产生的高周波震动,也是一项造成电波干扰而引发失控的主要原因。无论哪一项遥控模型,在上场前做好确实的检查是一项必要的工作!
避免高周波震动不仅仅是要检查各部分的零件螺丝,零件的平衡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环节,以直升机为例,两边的主旋翼重量如果误差1公克以上就会产生高周波震动,所以做好精确的平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3. 配线不当
    只要是遥控模型都有一大堆的电线,这些通常是伺服机、天线、陀螺仪等等的讯号线,这些线路的配置可不是随随便便乱丢一通的就可以了,弄得向盘丝洞一样乱七八糟的看起来也不舒服。不仅如此,配线不当也是造成失控的原因之一喔!
在模型的世界里头,被列为最高级的材质莫过於碳纤维接著是钛合金、铝合金等等,而碳纤维是许多人所向往的高级材质,但许多人却不晓得,碳纤维材质也是一项造成失控的原因!因为碳纤维本身具有导电性,并且有隔绝电波的特性,这样的情况容易发生在直升机、滑翔机、F3D竞速飞机身上,这些模型的共通点就是大量的使用碳纤维制品。而发生的情形多半是飞机到达某一个角度或姿势时会产生短暂的失控现象,这很可能就是因为碳纤维所产生的隔绝电波现象,所以无论如何务必避免电线以及天线直接碰触到碳纤维材质,天线最好以外露的方式来安装最为保险,千万不要因为美观而将天线藏在许多零件之内。
另一项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就是伺服机的配线,高级的机体多以碳纤维或铝合金制成,而配线的部分就要小心了喔!因为碳纤维板还有铝合金的边缘可说是相当的锐利,很可能将电线给划破,然後藉著伺服机讯号线将杂讯传入接收机造成失控。电子零件故障
遥控模型的电子零件有它一定的寿命,一般人都会认为电子类的东西只要设定正确、插头插对就可以使用,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在模型的环境里头有许多无形的危险正在等待著你,对於电子零件的保养你不可不知!
●预防震动
无论是伺服机、接收器、陀螺仪、感应器以及最重要的开关,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开震动多的地方,因为震动可能造成电子零件内的焊接点脱落造成故障,接收经体内的石英震荡体也有可能会被震碎,而伺服机也会因为震动而加速老化,也使的陀螺仪感应器产生错误的判定。
●电源开关的问题比想像中的多
许多人会面对失控都会先联想到接收器老化、电波干扰等等,即使更换全新的接收器也同样的发生失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模型机体上的电源开关很可能就是失控的主谋。
电源开关是属於一个封闭式的设计,构造也很简单,使用金属片与简单的滑轨构造所组成的一个简单的开关。而为了方便使用在遥控模型上,现在的开关设计上都会多一个充电用的插头,也是透过简单的配线来对电池进行充电。
开关的老化:也正因为现代的科技进步,接收器电池不在像以前一样只能慢速充电,快速充电几乎已经是现阶段的主流,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同好到了模型场合才对机体进行充电的动作,有时甚至为了更快速的进行充电,而毫无考虑的使用2Ah一3Ah的电流进行快充,虽然快速方便,但也无形中对电源开关造成了损害。
大电流的流动会加速金属的老化,这当中包含了电线与开关簧片,会造成加速氧化的现象,最明显的部分就是金属的部分会变黑、甚至出现绿色的铜锈,而这就是造成电流无法顺利通过的主要原因,而这样的开关你还敢用吗?
●外来的影响
沙尘对於模型引擎是被列为致命的敌人,那对於电源开关来说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因为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展开攻势?在电源开关上最常碰见的问题就是有沙尘进入开关之内造成接触不良所导致失控的主因。另一项原因是在开关滑轨上卡上小石子,使的开关无法确实固定在开启的状态之下,在使用中就会因为震动而自动的关闭,发生这种状况的话,就算老天保佑也没用了!
模型引擎的排气油烟里头含有燃烧不完全的木精、润滑油,这些油烟如果进入电源开关里头也会慢慢侵蚀金属簧片,使簧片氧化,减少导电效率。
4. 电池没电
    糊涂的人总是存在这个社会上的,忘记充电而造成失控相信对每个玩家而言已经不是新闻,电池没电而造成失控的原因是属於人为因素之一,这是每个玩家需要对自己负责的!
电池没电也可能是因为电池故障,如果有碰到过已经充饱电,但是使用过一两次就回到没电的情形之下,就有可能是电池已经老化或著是故障了。
电池老化:电池的记忆效应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每隔一段时间要做一次电池的活化,如果电池的使用频繁的话,奉劝各位每隔半年就换一次电池,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电池故障:接收器用的电池是四颗1.2V的电池,其中一颗已经故障的话,故障的电池在使用的途中瞬间降低电压,变成只有3.6V的电压,使用时间就会大大的减短。这样的情况可以以三用电表来测量,以四颗电池串连方式成4.8V的电池,刚充饱电时照理说每单颗电池的电压都相差无几,用三月电表分别
的测量每一个电池,如果有电压相差很多的话那代表电池已经故障,需要更换一组新的电池。
无论如何,在使用遥控模型之前,电池的电量测量是绝对的必要的!
5. 环境因素
    电波是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的一种东西,如果刚刚上面所说的因素细节都已经注意到甚至使用测频器来测量电波频率,但是一样的发生失控的话,那就很可能是环境的因素所造成的电波影响。
有几个比较不适合遥控模型的场合提供参考:
1、高楼林立的地方:主要原因是要避免所谓的『反射波』 ,现在的遥控器设计都非常的精良,不太会受到外来的些微电波影响,但是有时候是被自己所害到?怎么说呢?如果你处在一个高楼林立的环境里头,电波的传递会因为碰到障碍物而将於本的电波反弹回来,而模型同时接收到发射机本身的讯号与反射回来的电波讯号,两者讯号互相影响产生干扰,就会引发失控现象。
2、工厂附近:工厂的作业里面通常免不了有大型的机器在运作,这些大型机械在运作的过程当中难免产生许多的杂讯,虽然不至於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还是尽量避免。
3、发电厂或变电所附近:不仅如此,就连高压电线也必须注意,虽然现在所使用的PCM时代已经很少遇到这种干扰现象了,但是为了安全性的问题,飞行前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比较妥当。预防失控面面观
针对上述种种失控原因来做一个整合,让我们一起来避免失控的发生。
1、预防同频率电波干扰:本身应配戴频率旗、养成使用前先询问在场同好频率的好习惯,固定场合里头使用频率管制牌,让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现阶段频率使用的情况。
2、避免机体零件松脱:飞行前做好检查工作,确定每个螺丝的松紧度、各零件运转的顺畅度等等,确保飞行时所造成的零件松脱。
3、检查配线:确实管理好你的电线,无论使用在任何模型场合都一样,避免电线因为碰触到锐利的碳纤维或金属还有高温的引擎,因为这些都会造成电线的损坏,善用『束带』、『螺旋缠线带』、 『热,缩管』来整理好你的电线,避免电线外皮破损造成干扰导致失控的情况发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天线的配置位置不可以与伺服机的电线缠绕捆绑在—起,因为伺服机需要电流驱动,如果将天线与伺服机电线绑在一起,很可能会—产生杂讯。
另外千万要记得,不要让电线或天线裸露并且碰触到碳纤维或任何会导电的制品,这都是造成干扰的主要原因。
4、随时注意电子零件寿命:"震动"是电子零件的杀手,所以防震工作是相当重要的,以下就是几项需要
注意的地方:
伺服机:任何场合下都一定要增加防震胶圈。以直升机为例,离主轴越远的地方震动会越大,而现在流行将尾舵伺服机固定在尾管上,这样一来虽然尾舵的操控变的较为准确,但是震动的预防可就要特别注意喔!而直升机的尾舵伺服机是最容易故障的一项电子零件,因为扭力较小、速度较快,很容易就会老化故障,当你在飞行时发现尾舵不是很准确时,你可以试著增加感度,如果原本40%可以锁的住,当你提升到80%都还锁不住尾舵时,那就代表你的尾舵伺服机该更新啦!另一个会使伺服机故障的原因是伺服机本身的VR(可变电阻)故障,无法正确的侦测舵片位置甚至失效,这样会使伺服机固定不动,然後就失去控制了!如果飞行做确认动作时,发现有伺服机运作不是很顺畅,甚至停摆不动或断断续续的动,那肯定是VR(可变电阻)故障了,请立即更新伺服机吧!
接收器陀螺仪感应起必须用海绵层层保护,并且以橡皮筋一类的固定,使用橡皮筋固定有防震、耐冲击的好处。而陀螺仪最好使用原厂所附的双面胶固定,曾看过同好为了"确实"的固定住陀螺仪,甚至还用胶带将陀螺仪层层捆绑固定的牢牢的,这样一来反而没有防震的功用,反而会减短陀螺仪的寿命!
可别忘了电源开关的保养!尽量避免每一次的充电都使用快速充电,就算要使用快速充电,那也尽量将电池直接拆下,避免透过开关来充电,延长使用寿命,如果习惯直接以电源开关快速充电的话,那最好能够每年更换一次电源开关,因为电源开关单价也不高,可不要因小失大喔!定期的以高压空气清洁机身是绝对有帮助的,清洁开关时别忘了将开关拆开来,先检查是否有氧化现象,再将堆积的沙尘及油污吹出,确保每一次的开关动作都是确实的!
5、使用前务必确认电池残量:飞行前养成测量电量的好习惯,电压不足时就要充电,千万不要存著侥幸心态来飞行,如果出现异常,例如电压瞬间下降就立刻的更换电池,发射机的电源残量的也要注意,中级以上的遥控器虽然本身都会显示电源残量,低电压时也会警告,但是如果在飞行当中遥控器发出警报声也很可能因为周遭环境太吵而听不见,所以起飞前还是用你的眼睛做确认才是最安全的!
6、挑选适当的场合:基本上跟着大伙儿一起参与遥控模型的活动是最安全的,一块视野辽阔、无任何杂物的环境之下却看不曾出现过飞友来”捧场” ,那是不是因为周围有著无形的干扰呢:)这是无法去简单的断定的,所以跟著大伙儿的脚步来选择场地的话,那可说是最安全的作法!
7、设定失控保护,降低伤害:中高级以上的遥控器有失控保护这一项机能,一旦发生干扰现象,接收器会启动失控保护,让伺服机回到设定的位置,通常都是将油门降低,让模型减低速度,将伤害减至最低。虽然失控後的机子通常是烂稀稀,但是至少哪天不幸撞到人时,也可以将伤害减至最低。
发生失控,先检讨自己!
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失控,这些大部分都是可以被预防的,一切从基本保养做起,可以大大的减低失控的机率,因为一旦发生失控所造成的後果,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机子砸了只是金钱上的损失,但是如果伤害到人,那可是心中一辈子的遗憾!所以千万要重视这个问题,预防失控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

网友:
又学习了一些知识

网友:
好贴,学到了不少知识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