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咖啡】遥控器的使用和维护须知

楼主(2013-10-22):
遥控器的使用和维护
近年来,无线电遥控设备已经进本商品化。由于大量采用集成电路成本降低、可*性增加,业余制品已经很难达到商品设备的水平。而且在时间价值越来越高的时代,大多数航模爱好者已经不愿耗费大量的时间去自制遥控设备,而把时间用来制作更加精美的模型。
但是,无论怎样高级的设备,要想可*地工作,仍有赖于正确的使用与维护。除了通过书本知识之外,还需要在时间中不断地积累宝贵的经验。
(一)地面检测:
1.电源检查及充电:商品设备中,竞赛型设备的电源都使用镍镉电池,普及型设备电源多为干电池。对镍镉电池须进行合理的充电。设备中配有充电器的,可以直接用来对电池充电。没有配充电器的,可用其他充电器代替充电。充电电流控制在电池容量的十分之一。譬如500mAh的电池,充电电流应微微50mA?第一次充电时间是16--18小时,以后每次只充14小时。按道理,新电池进行两次充、放电之后才能正式投入使用,这样可以保证电池容量和寿命达到规定标准。同时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也可以检查电池质量,我们应当禁令这样去做。但在实际使用当中,常常发射机电池不易取出,所以有时也在使用中放电一面进行地面测试、拉距离 ,一面把电耗完。但一定要使用电压降至平均单节电压1.1V时再进行第二次充电。这时积累放电时间应超过一百二十分钟。
不是使用镍镉电池的设备,先把发射机、接收机的电源电压核对清楚,千万不能搞错。目前商品设备的发射机电源不超过12V,接收机电源电压不超过6V,而且工作电压允许有一个变化的范围。通常情况下,发射机为9.6--12V,接收机为4.8--6V。当使用干电池时,应把电压配在上限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干电池的质量因生产厂家、保存时间长短而差异很大,对实际容电量难以掌握,因此建议尽量采用镍镉电池。
2.开机检查:首先将发射机天线全部拉出,打开电源开关。这时,电平指示表应指示在绿色或白色区域的上方。把天线缩短时,电平指示将下降,然再在将接好伺服舵机的接收机电源接收通,舵机应回到中立位置;拨动操纵杆和微调手柄,相应舵机应有动作,各通道也不互相干扰,说明发射机和接收机工作基本正常。如果伺服舵既声音均匀、转动平稳、没有卡点,加上适当负载转动速度也没有明显变化,则可以初步断定舵机工作是正常的。
3.拉距离实验:每次拉距离时,接收机天线和发射机天线的位置必须相对固定。原则是要使接收机在输入信号较弱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才能认可是可*的。具体方法是接收机天线水平放置,指向发射机位置,而发射机天线则指向接收机位置。这时接收机天线所指向的方向,由于电磁波辐射的方向性,是场强最弱的区域。
新设备拉距离实验时,应先用短天线(一节),记下它的最大可*控制距离,作为以后例行检查时的依据。然后再将天线全部拉出,逐渐加大遥控距离,直至出现跳舵。当天线只拉出一节时,应在30米--50米左右工作正常。天线全部拉出时应在500米左右工作正常。所谓工作正常的标准,是舵机不出现抖动。如果舵机不断出现抖动,应立即关闭接收机,这时的距离刚好超过地面控制的有效距离。
老式设备不允许在短天线时开机,不然会把高频放大管烧坏。现在 的新式设备增加了安全装置,不必再有烧管之忧。但镍镉电池刚刚充完电时请不要立刻开机,因为这时发射机电源电压可能会超过额定值。
(二)、安装
通过以上检查,工作全部正常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在安装之前,照例应熟知说明书或有关资料提供的安装要求。如果实在无法得知具体的安装方法,则应最大可能地本着安全、可*的原则进行试装。在装有内燃机的模型上使用时,还必须尽可能地采取防震措施,否则,将在整机试验和日后的飞行中后患无穷。
1. 电池的安装
电池在模型受到冲击时惯性最大,对其它部件的威胁也严重。因此要把它放在所有部件的最前端。在小型模型上,有时为了调整重心位置而不得不将电池后移时,也一定要妥为固定,慎之又慎。否则,等于在后面放了一颗小小的定时炸弹。在较大型的模型上,因为它对重心位置影响不是很大,建议不要用电池后移的方法去调整重心。不能因为电池外壳的坚固而忽视了对它的减震。它和其它部件一样,也应当用泡沫塑料包裹,尽量减小振动,以免电池内部或引线部分受到剧烈振动而损坏。
2. 接收机的安装
先用泡沫塑料包好,放在舵机前面不受压、不受挤的地方。然后用固定在机身上的橡筋条或尼龙搭扣把它不松不紧地固定好。天线在接收机的引出点不能受力,以免被折断。可以在引出处十厘米的地方绑上一段1x 2的橡筋条,橡筋条的另一端固定在机身上。天线的共余部分放在机身内或机身外都可以,但不能打圈,耍尽量拉直(图三)。不能将天线剪短,更不要用普通导线替换原来的天线。商品接收机上的天线是采用特殊导线的,它不但柔软结实,而且股数特别多,一般是很难找到这种导线的。
3. 电源开关的安装
接收机电源开关要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方法安装,直接安装在机身上的,一定耍把扳键的孔开得足够大。如果孔开得太小,开机后扳键没有到达锁紧位置,就有可能自动退回关机位置,造成彻底失控。如果安装在机身内,用钢丝推拉开关的,一定要能拉或推到锁紧位置。例如F3B的电源开关很多是将钢丝推进去为开机,一旦钢丝短了,就无法到达锁紧位置,有可能出现飞行中关断电源的不幸事故(图四)对于使用内燃帆的模型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万万疏忽不得,对于振动较大的模型,还应当考虑对开关的减震措施,否则开关内部的弹性铜片会因长期振动而失去弹性,造成接触不良,酿成飞行事故。
4. 伺服舵机的安装
舵机在使用中的可*性和使用寿命,直接与振动情况有关。因此制造厂家在设计舵机时已经充分地考虑到防震措施。有的使用了特殊的避震结构,在安装上也规定了合理的方法,使舵机在正常振动的情况下能够可*地工作。不同厂家的舵机,安装方法也各有所异,而且只提供特定的减震垫和紧固件。所以必须按照厂家规定的方法去安装。有时竞赛型设备带有二次减震的安装架,可以得到较好的减震,有些设备则没有。但不少运动员自己动手用层板自制安装架,增加了二次振震,这对于振动较大的模型还是有好处的。在使用内燃机的模型上,舵机安装完毕以后,只能通过橡皮垫圈与安装架固定,不能直接与机体或安装架相碰,这一点耍特别注意。紧固舵机的自攻螺丝,拧得松紧程度要适当,既不能发生松动,也不能把橡皮垫圈压扁(图五)。有不少模型的跳舵现象就是拧得过紧,使橡皮垫圈失去弹性而引起的。
5. 伺服舵机与舵面的联接
联接可以用软钢索,也可以用硬连杆联结。用软钢索联结时,没有连杆振动的影响,对延长舵机的寿命和保持舵面中立位置的稳定有好处。缺点是传动间隙大、弹性大,受载能力小。目前在F3A的油门微调、风门控制、前轮转向及方向舵上使用较多。但为了保证方向舵的传动精度,须用一推一拉的两根钢索。在F3B及其它模型上也有使用,但须注意传动间隙造成的舵角误差。在高速飞行的模型上,建议不要采用软传动,否则会因钢索弹性大而引起舵面颤振。
硬传动的好处是传动间隙可以做得很小,传动精度高,但受振动的影响也比较大。在使用内燃机的模型上,连杆的抖动将会大大缩短舵机寿命。当模型受到剧烈冲击时,因连杆的惯性也可能会使舵机受到损坏。所以,在制作硬传动的连杆时,要尽量减轻重量,并保证足够的刚性。
连杆或钢索与舵机联接的接头,可以用钢丝弯成Z形,直接穿入舵机摇臂,然后再将摇臂固定在舵机上(图六)。注意钢丝与舵机摇臂接触的一段不能有毛刺或被夹扁,不然摇臂孔会很快磨损变大,造成大的传动间隙。
连杆或钢索与舵面摇臂的接头,不仅应当可*,还应当考虑拆装方便,并且可以调整连杆的长度。金属接头或尼龙接头都可以使用,但要避免两个联接件都是金属制品,以防万一出现静电打火而引起跳舵。
6. 舵机摇臂的正确选用
有人以为一些舵面——例如副翼,在飞行中产生的气动力并不算大,为减轻重量而将摇臂强度削弱,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飞行中尽管气动力并不算大,但如果连杆或模型强度不够,则完全有可能发生颤振。这时舵机摇臂所承受的力是相当巨大的,因此不能随便削弱舵机摇臂的强度。在创速度纪录的模型上,还应尽可能选用结实的摇臂才为妥当。
收放起落架的舵机摇臂不能随便乱用,而必须使连杆行程长度与收放机构摇臂所需的行程完全一致才行。
7. 各通道的合理使用
如果在安装前还没有确定各通道如何使用,则在基本安装完毕之后,就必须确定各通道所控制的对象了。无论是制造厂家或运动员,都遵守尽量与真飞机操作习惯相一致的原则。例如油门控制一般在右边,向前推是加油门,向后拉是减油门。横侧操纵一般在中间或右边。这就首先就确定了风门、副翼和升降、方向舵在操纵杆上的位置。有一些通道,例如起落架收放通道,是用双向钮子开关控制的,在发动机上已经固定,不容选择。还有些通道受联动装置的限制,也不能随意变动。其余各辅助通道,可以按各人不同的习惯自由安排。
舵机插头要准确无误地插入相应的位置,多数接收机的插座下印有英文标记,它们(或它们的子头)所代表的意思是: BATT-电源,GEAR-起落架;RUDD-方向舵;ELEV-升降舵I AILE-副翼; THRO-风门,AUX-辅助通道。也有的设备采用数字编号,可以按发射机编号所代表的功能将舵机对号插入。
(三)、整机试验
I. 复查:将全部安装完毕的设备和模型飞机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例如舵面铰链是否灵活,连杆是否互相碰撞或磨擦,接头是否牢*,舵机插头位置是否正确等。这种繁琐的检查,要反复进行多次,以便使故障在飞行之前能够得以排除。
2. 开机试验,将发射机全部微调手柄放至中立位置,两个操纵杆和辅助通道的操纵手柄(起落架收放通道除外)也全部放在中间位置,然后将全部舵机摇臂取下。先打开发射机电源开关,确认发射机工作正常之后,再打开接收机电源.这时,除起落架收放舵机之外,各舵机都应立即停在中间位置,并不再出现舵机转动的响声。随后将舵机摇臂安装在与连杆走向相垂直的位置.接着调整连杆长短,健舵面保持中立。再将风门操纵杆先后放至最大和最小位置,将发动机风门分别调整固定在合适的位置上,起落架则调到刚好到达可*的自锁位置。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没有取下舵机摇臂之前,不能接通接收帆电源,否则有可能因摇臂不在中间位置,在转动时被舵面卡住而导致舵机齿轮损坏。
3. 检查动作方向:拨动各通道的操纵杆或手柄,检查操纵机构动作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方向不对,则将发射机上该通道的舵机逆转开关拨向另一位置。如果该通道没有逆转开关,那就只好将舵机摇臂取下,转动一百八十度后重新固定。
6. 调整舵角,将全部舵角转换开关放至大舵角位置,各通道舵角调整电位器也拧至最大位置,然后调整各通道伺服舵机的最大动作量;这个量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或有关资料进行粗略地估计。调整的方法,可以改变舵面摇臂的长短,也可以改变舵机摇臂的长短。但为了减小插臂和连杆间隙的影响.舵面摇臂不宜调得过短。这时调整的动作量要比实际所需的量大些。各舵面和传动机构在这个动作范围内不能有卡死、磨擦等现象。当舵机停在最大位置时,不能有明显的转动声。但个别舵机轻微的卡、卡声,往往难以消除。这时只要看不出舵机有动作,而且操纵杆稍稍离开最大位置,卡卡声就随之消失,则可以不去管它。
调整小舵角舵量:将全部舵角转换开关放置于小舵角位置,然后分别转动各自的电位器进行调整,一般将舵角调至大舵角的70%左右。对风门的操纵量也应进行细心调整。有停车按钮的,应检查按下按钮之后是否能将风门关死。如果反而开大,则应改变发射机上该通道的逆转开关,或调整风门电位器的位置。
5. 振动试验:装有内燃机的模型可以直接在地面开车试验,而且要在发动机的不同转速时对模型各舵面和机构进行细致,耐心的观察.地面开车的时间,至少应在十分钟以上。遥控滑翔机也应在各种姿态时,用拍打机身的方法检查设备工作是否正常。以上工作全部结束后,再检查一次所有的紧固件、接插件,安装架和全部接头,发现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不然留下隐患,将来必成大祸
(四)、外场飞行时的注意事项
如果在地面检查工作十分顺利,就可以到外场去进行飞行试验了.但在外场飞行试验时仍有许多麻烦事情等待处理。
1. 要有可*的电源:经过室内繁琐的安装、调整,电能已经消耗得不少了,如果电还没有放完,应该继续开机放电,待落至额定电压的90%时要重新充电,而且一定要连续充够14小时,并测量电压,做好记录。在以往的飞行过程中,因电源故障造成的事故已经屡见不鲜,而且往往损失惨重。因此,对电源的检查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科学方法。镍镉电池的累积放电时间,当伺服舵机数量不超过6个时,在120分钟之内设备应能可*地工作。在最初的十几个起落中,至少两个起落测量一次接收机电压,而发射机的电平指示应下降很少。一般接收机电源电压达到单节1.2V的额定位时就不能继续飞行。从理论上讲,这时应当有一段电压稳定期。但镍镉电池的特点是放电电压曲线从额定值的下降很陡,随时可能突然下跌,造成飞行事故(图七)。实际飞行中的电压可*稳定期是在1.25~至1.2V之间。达到1.2V时,要进行再次充电。但这种使用方法并不合理,因为电池的电压并没有降至充电所要求的1.1V.长期这样下去,势必影响电池的寿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外已经出现了自动充电机,先将电池自动放电至单节1.1V,然后再进行正常充电。使用干电池时更应小心谨慎。如果对电池质量心中无数,最好每飞完一个超落都要测量一下电压。待摸清电池放电规律之后,才可以逐渐减少测量次数,井可以在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测量电压。
无论是哪一种电池,测量电压都必须是在飞行刚刚结束,还没有关断电源之前立即进行。如果关机一段时间,电压将回升,也就不能真实地了解电压下降的准确数值。测量电压所用的电压表必须准确无误,而且不要随便更换,以免因电表误差而造成事故。除了测量电压之外,最好还同时计算放电时间,做到心中更加有数。
飞行后再次复查,试飞几个起落之后,必须把模型拆开,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这对于使用内燃机的模型尤为必要。

网友:
顶~~~如果有配图就好了

网友(2013-12-12):
字多了,看着眼睛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