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图文并茂 显示器内置图传接收

楼主(2013-10-22):
      最近实在受不了自己图传显示器那些乱糟糟的线头了  所以决定把显示器改成一体接收的  下面简单的说下过程

                相信这帖子多数模友认为是没价值的 因为或许对部分人来讲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对一些手里有器材的 想改成一体显示器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额 突然发现我把过程照片都删除了  好吧 还找到一张过程中的照片
怎么拆显示器就不用我说了吧   因为早就打算将接收内置 所以当初购买的时候 买的是 图传接收的模块 小巧玲珑哈哈 厚度也很合适的  刚刚好能装进去  因为此接收是3到5v电压输入的 所以在显示器电压供电线上并联了个稳压模块 稳压到 4.8V  因为身边资源不足 稳压模块只有这种大块头的了 最后不得不在显示器后面挖孔安装了   先说接线 图传上的线大家在购买的时候想必就知道怎么接了吧   把图传接收 视频输出的线  直接接到显示器视频输入的线头上就行了 超级简单  图传接收我选择是热熔胶固定  天线位置是在显示器上端挖孔   直接插过去  拧天线  再次特别提醒 图传无论是发射还是接收  在没有装天线的时候 是不可以控电的 那样会烧模块的  我一朋友不注意就给烧了  我是引以为戒了
这是装好以后的图  下面是稳压模块多出来的 厚度直接挖孔嵌入   上面呢 是自己给图传接收加的小散热块  虽说接收发发热量并不大  但是我觉得让他凉爽点 他应该会工作的更舒心吧  哈哈    图传的供电跟 显示器供电 我是并接 焊在T插上  在原来的出线口 热熔胶固定  挺好用的   就不上图了  我觉得我阐述的比较清楚了

    效果图 自己觉得还是不错的   虽说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但是应该会对一些摩友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A:
不错,但是可能有些人想配置得跟高,比如图传搞成2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但是可能有些人想配置得跟高,比如图传搞成2w的

那只是人家要买多大发射的事了 图传接收 我了解了一下 本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当然 贵的肯定比便宜的好  但是 便宜又不伤大雅的产物  我觉得  像我这样的新手是很需要的

网友B:
不错 需要动手能力超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需要动手能力超强的

一般动手能力即可  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只有有心思别的都是小事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无限

网友(2014-02-09):
力挺DIY,多点搞头,世界因你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