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语解释—PPM与PCM

楼主(2013-10-23):
高可靠性和高抗干扰性。一般PPM遥 控设备都要求在操作时先开发射机后开 接收机,先关接收机后关发射机。其原 因是在没有发射信号时,接受机会因自 身内部的噪音或外界的干扰产生误动 作;即使是带静噪电路的接受机,在有 同频干扰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误动作。而 采用了PCM编解码方式,在程序设计中 包含了多种信号校验功能,即使在发射 机关机、只开接收机的情况下,也不会 产生误动作。因此,当每次发射机定时 关机后,接收机仍可处于开机待命状 态,避免了频繁开关接收机的麻烦。 2 无信号自动回中功能:如不预置接收 机输出状态,接收机在无信号后约2秒 种自动回中。

PPM与PCM的区别 PCM是英文pulse-code modulation的缩 写,中文的意思是:脉冲编码调制,又 称脉码调制。PPM是英文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的缩写,中文意思是:脉冲 位置调制,又称脉位调制,这里顺便提 一句,有些航模爱好者误将PPM编码说 成是FM,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前者指的是信号脉冲的编码方式,后者 指的是高频电路的调制方式。比例遥控 发射电路的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操作 通过操纵发射机上的手柄,将电位器组 值的变化信息送人编码电路。编码电路 将其转换成一组脉冲编码信号(PPM或 PCM)。这组脉冲编码信号经过高频调 制电路(AM或FM)调制后,再经高放 电路发送出去。 目前,比例遥控设备中最常用的两种脉 冲编码方式就是PPM和PCM:最常用的 两种高频调制方式是FM调频和AM调 幅:最常见的组合为PPM/AM脉位调制 编码/调幅、PPM/FM脉位调制编码/调 频、PPM/FM脉冲调只编码/调频三种形 式。通常的PPM接收解码电路都由通用 的数字集成电路组成,如 CD4013, CD4015等。对于这类电路来说,只要 输入脉冲的上升沿达到一定的高度,都 可以使其翻转。这样,一旦输入脉冲中 含有干扰脉冲,就会造成输出混乱。由 于干扰脉冲的数量和位置是随机的,因 此在接收机输出端产生的效果就是“抖 舵”。除此之外,因电位器接触不好而 造成编码波形的畸变等原因,也会影响 接收效果,造成“抖舵”。对于窄小的干 扰脉冲,一般的PPM电路可以采用滤波 的方式消除;而对于较宽的干扰脉冲, 滤波电路就无能为力了。这就是为什么 普通的PPM比例遥控设备,在强干扰的 环境下或超出控制范围时会产生误动作 的原因。尤其是在有同频干扰的情况 下,模型往往会完全失控。 PPM的编解码方式一般是使用积分电路 来实现的,而PCM编解码则是用模/数 (A/D)和数/模(D/A)转技术实现 的。 首先,编码电路中模/数转换部分将电 位器产生的模拟信息转换成一组数字脉 冲信号。由于每个通道都由8个脉冲组 成,再加上同步脉冲和校核脉冲,因此 每个脉冲包含了数十个脉冲信号。在这 里,每一个通道都是由8个信号脉冲组 成。其脉冲个数永远不变,只是脉冲的 宽度不同。宽脉冲代表“1”,窄脉冲代 表“0”。这样每个通道的脉冲就可用8位 二进制数据来表示,共有256种变化。 接收机解码电路中的单片机(单片计算 机,下同)收到这种数字编码信号后, 再经过数/模转换,将数字信号还原成 模拟信号。由于在空中传播的是数字信 号,其中包含的信号只代表两种宽度。 这样,如果在此种编码脉冲传送过程中 产生了干扰脉冲,解码电路中的单片机 就会自动将与“0”或“1”脉冲宽度不相同 的干扰脉冲自动清除。如果干扰脉冲 与“0”或“1”脉冲的宽度相似或干脆 将“0”脉冲干扰加宽成 “1”脉冲,解码电 路的单片机也可以通过计数功能或检验 校核码的方式,将其滤除或不予输出。 而因电位器接触不良对编码电路造成的 影响,也已由编码电路中的单片机将其 剔除,这样就消除了各种干扰造成误动 作的可能。 PCM编码的优点不仅在于其很强的抗干 扰性,而且可以很方便的利用计算机编 程,不增加或少增加成本,实现各种智 能化设计。例如,将来的比例遥控设备 完成可以采用个性化设计,在编解码电 路中加上地址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 对一控制。另外,如果在发射机上加装 开关,通过计算机编程,将每个通道的 256种变化分别发送出来;接收机接收 后,再经计算机解码后变成256路开关 输出。这样,一路PCM编码信号就可变 成256路开关信号。而且,这种开关电 路的抗干扰能力相当强,控制精度相当 高。从上述可以看出,PCM编码与PPM 编码方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虽 然以往将这两种编码方式都说成是数子 比例遥控设备,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只 有PCM编码才称得上真正的数字比例遥 控。值得指出的是:各个厂家生产的不 同型号的PCM比例遥控设备,其编码方 式都不相同。因此,同样是PCM设备, 只要是不同厂家生产的,即使是相同频 率,产生互相干扰也较小,但是会影响 控制距离。 在很多航模爱好者心目中,PCM比例遥 控设备都是昂贵的高档产品,可望不可 及。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有两种原因,一 方面是前些年单片机的价格很高,功能 还不够强大;另一方面是进口的PCM比 例遥控设备设计的功能很多,造成成本 偏高.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玩模拟器的时 候,要使用 PP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