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技机的设置与调整

楼主(2013-10-23):
从正确的工具开始: 对于设置和调整模型飞机来讲,最 先要考虑的是一个测量控制舵面角度的 量规,我使用CRC转角测量器。你需要 准确的测量舵面移动的距离,当然也可 以使用直尺或量角器,但量规使得设置 工作更容易。为了完成全部的设置,你 需要进行试飞,然后进行改变和调整, 很重要的一点是每次只进行一处调整。

步骤1---- 开始设置飞机: 对模型的设置实际上在制作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是一个基本需求的 核对表,你也可以把认为需要的项目加 进去。 铰链:同一舵面的各个铰链的中心 线应该在一条直线上,并且位于舵面的 中心。 控制摇臂的转动点:控制摇臂的转 动点应该与铰链的中心线在同一个平面 上。 舵机摇臂:舵机摇臂应该与铰链中 心线平行,调整摇臂使得键槽与键齿相 配合,尽量不要使用遥控器的中立位置 调整功能来调整舵机的中心位置。 密封铰链连线:铰链连接应该密封 使得空气无法通过,可以从其底部使用 覆膜等材料进行密封。 使用带轴承的连接附件:使用高级 的带轴承的连接附件和精密加工的铝制 舵机摇臂,可以更好的完成设置。 合适的重量和平衡:在进行飞行调 试前,模型飞机应该首先被正确的配 平,可以尽量去利用其他人飞行同样模 型的经验去确定重心的位置。调试完成 的最后仍然需要重新配重,在轻的机翼 的尖端增加配重来进行修正。

步骤2---- 遥控设备:

从新的存储空间开始: 首先,我们要利用一个新的存储空 间(或刷新当前的存储空间)开始以确保 不受以前设置的影响。设置正反向开 关,使得各个通道得控制在正确的方向 上,此时舵量的大小并不重要。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设 置,现在你需要确保各个通道的舵机工 作在最大的转动范围,你可以选择ATV 功能,并且设置各个通道在两个方向上 的范围为150%,如果你使用多个副翼 或多个升降舵舵机,不要忘记设置襟翼 (FLAP)和AUX通道。 这项设置将各个通道的舵机设置在 其最大转动范围,大多数现代的可编程 遥控设备是1024型设备,意味着舵机在 其可调整的范围内可以分成1024个步 长,通过将ATV设置在最大,你可以利 用全部的1024个步长来控制舵机。

副翼的设置: 使用机械方法调整副翼的传动连 杆,使得副翼居中并且可以达到制造商 推荐的最大转动范围,你可能不得不将 连杆与副翼控制摇臂的连接位置向上调 整,或接近舵机摇臂的中心位置。如果 模型的制作没有问题,则舵面在两个方 向上的移动范围应该是一致的,如果移 动不一致,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增加移动 小的方向的偏移,或在 ATV功能中减少 移动大的方向的偏移 ,最终使两个方 向上的偏移达到一致。 分别独立地调整 两个副翼,不必担心两个副翼偏移量的 不同。

升降舵的设置: 升降舵的设置和调整与副翼基本相 同,要非常仔细地调整舵面的中立位置 和偏转角度,我为特技飞行设置了最大 的偏转,这可能需要更长的舵面控制摇 臂和短的舵机摇臂,确认升降舵在上下 两个方向上的偏转相等。

方向舵的设置: 初始设置方向舵在最大的偏转位置 上,使方向舵有最好的机械性能以确保 其反应能力和效能是非常重要的。你可 以在后面的工作中调整方向舵的偏移角 度,但是现在只需要将其设置在最大偏 转位置上。

初次试飞: 初次试飞常常是紧张和担心事故的 经历。让模型飞机爬升到安全的高度, 并将其调整成可以水平飞行,对模型飞 机的舵面反应建立感觉,一旦降落,你 需要进行机械调整,对方向舵的初始调 整也需要进行。试飞时,使模型迎风飞 行,并背向操纵者,使机翼保持水平, 拉杆使模型抬头,注意是否有方向偏移 或滚转的现象发生。为了测试方向舵的 调整是否正确,你需要保持机翼水平。 如果没有大的方向的偏移,可以拉杆做 一系列的筋斗,不要对轨迹做修正,注 意观察模型偏移中心的方向,使用方向 舵微调调整1-2格来修正,然后再次尝 试。反复调整直到确认方向舵 已经调到 了正确的位置,然后着陆。

地面调整: 初次试飞之后,你已经对模型飞机 进行了基本的调整,现在需要用机械的 方法将各个舵面恢复其正常位置。记下 各个舵面的调整偏移,用测量舵面角度 的量规测量各个控制舵面的偏移角度, 现在要做的是调整连杆,使得舵机在中 立位置的时候,舵面保持正确的偏移角 度。连杆的调整、重心调整和轻微的拉 力线调整比起调整副翼和方向舵更有 效。 对于升降舵,我们有更多的考虑, 如果你需要一些向上的微调,你可以将 重心后移,改变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 或仅仅调整连杆。现在,与调整重心和 连杆相关,我们需要调整安装角和改变 拉力线。 经过调整,各个舵机仍然在中立位 置,现在可以进行试飞并验证你的调 整。采取与上面相同的方法,并注意是 否需要做调整,如果不需要做调整,你 就已经得到了一架完成了直线和水平飞 行调整的模型飞机。

平衡调整: 操纵模型滚转进入倒飞,观察模型 的飞行状态,在滚转过程中机头是否明 显下坠,倒飞时是否需要很大的升降舵 推杆来保持平飞,我通常使用平衡调整 的方法得到我需要的感觉。前后移动重 心的位置,但每次调整量应该很小,每 次调整后都应重新试飞。一旦正飞和倒 飞都有了令你愉快的感觉,你就可以进 入到下一步调整了。

拉力线和安装角度的调整: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有关这方面的各 种不同的意见,现在先把他们放到一 边,拉力线实际上控制垂直上升的航 线。操纵模型迎风飞行,保持机翼水 平,平稳地拉杆,使得模型进入垂直爬 升并保持,观察模型是否向机腹或机背 倾斜,机头是否向左或右的方向倾斜, 如果向机背方向倾斜,需要增加下拉角 来修正,也可以将重心轻微地向后调 整,如果机头向左或右方向倾斜,可以 用改变右拉角度的方法调整。 注意:右拉的角度与螺旋桨的有 关,如果更换不同的螺旋桨,你可能不 得不重新调整右拉角度。如果从2叶桨 换成3叶桨,需要做的调整会更大,由 于螺旋气流的增加,发动机需要更大的 右拉角度。 上升航线调整完成后,改变模型飞 行方向,可以操纵模型爬升到500英寸 (150米)然后进入垂直下降航线并保持, 观察模型是否向机背或机腹方向偏移, 如果向机背方向偏移,可以适当向后移 动重心。有关重心的设置象是在变魔 术,每一次设置都会改变或影响其他的 设置,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调整,通过 调整可以得到一条笔直的垂直下降航 线。

滚转偏移设置: 模型进行滚转时,由于向下偏转的 副翼抬高了此段机翼导致诱导阻力增 加,使得向下偏转的副翼比向上偏转的 副翼产生更多的阻力。现代的特技模型 飞机多使用对称翼型,因此这种效用很 小,当你操纵模型进行滚转的时候,向 下偏转的副翼产生的阻力实际上使得机 头偏离航线,所以当向右滚转时,机头 向左偏移。 调整时,操纵模型做水平飞行,拉 杆使模型做45度爬升,向右侧压满副 翼,观察机头是否偏移航线,滚转的偏 离会导致航线偏移。选择遥控器设置菜 单中的机翼类型(Wing Type),将滚转偏 离(differential)设置在4%,可以使副翼 向下的偏移小于向上的偏移。调整后重 新试飞并测试,同时也要测试垂直上升 和下降航线以确保副翼偏转的准确。

侧飞设置: 在几乎所以的航空展中,表演都是 侧滑,倾斜和滚转等动作的结合,基本 上,我们会混合中速和高速的飞行动 作,在精确的特技飞行中不会发生低速 的侧飞动作,模型飞机必须有很好的平 衡才能完成这样的动作。一些模型如 Cap232, Extra300S等在作侧飞时,方向 舵的作用会使得模型向机腹的方向倾 斜,另一些中单翼的模型如Extra260, Edge540等可能会向机背方向倾斜。有 时你作出的是滚转,而有时不是。 在全风门的情况下,保持平飞,滚 转进入侧飞并使用方向舵保持高度,尽 量保持模型作直线飞行,检查是否需要 用很大的升降舵保持直线飞行,而副翼 的情况又如何?记下需要的杆量,注意 这是对应小量和中等的方向舵量,过大 的方向舵量会导致很大的不同。 选择特定的方向舵---副翼(Rudder-Aileron)联动,方向舵-升降舵(Rudder-Elevator)联动,将方向舵向一侧打满, 然后加入升降舵向上(或向下)5%的联动 然后重新试飞,观察需要的升降舵量是 否改变,每次测试都在同一个轴的同一 个方向上,如果一个方向的方向舵调整 合适后,再调整另外一侧。我们还没有 调整滚转,当模型可以在整个场地的上 空作直线的侧飞后,就可以用相同的方 法调整滚转,由于在侧飞中副翼不象方 向舵一样常用,所以一开始只要设置 2~3%的联动即可,我设置在方向舵偏 转到最大位置时启动此联动。

风门设置: 风门的调整和设置象其他的调整一 样,对于平滑的飞行十分重要。我使用 油门曲线功能(Throttle curves)使得油门 的反应是直线,我希望遥控器上风门操 纵杆的轻微动作都可以使我听到发动机 转速的变化,许多汽油机在汽化器前 50%的工作范围内提供的功率的增加要 大于后50%范围内的增加,所以汽油机 需要在开始时设置比较平坦的曲线,而 后设置上升速度较快的曲线。 这些都需要比较专业的设置,但是 这样的设置可以使得进行平滑、稳定速 度的飞行更加容易,如果你的遥控器没 有特定的风门设置曲线,你也可以使用 可编程点联动的方法,设置风门---风门 联动(Throttle-Throttle)得到相同的效 果。

其他的一些可以尝试的操纵杆: 这些设置仅仅是我个人所做的一些 轻微的修改。首先,我不喜欢使用大的 推杆量来操纵,所以我设置舵面向下的 偏移量比向上的偏移量多5%,同时将 升降舵的向下偏移的灵敏度(Expo)降低 5%,对于多数的特技动作,我使用正 常的副翼速率,但在作盘旋滚转(Rolling circles)的时候,我使用30-40%的速率, 虽然这使得 灵敏度下降,但我可以通过 更大的杆量来更容易 地控制滚转的速 率。 设置和调整一架特技模型飞机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每次做一些改变,都有 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性能,花时间来做 这些调整,能够使你在动作中与更好地 控制模型,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网友:
写的不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