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图传,地面站,osd,fpv等等知识

楼主(2013-10-24):
新人请教图传,地面站,osd,fpv等等知识,都分别什么意思,搞的有点晕

网友:
图传是 把飞机上面摄像头的图像经过无线传输到地面,由接收机接收画面 通过显示器显示画面
0SD就是叠加信息 (如GPS 电压检测等)
地面站范围有点广了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
帮顶,请高手继续回答

网友:
额 哥们 其实您可以百度下的 不是不想跟你解释 而是 真的有现成的资源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想知道的了  耐心看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