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桨原理

楼主(2013-10-24):
电机 螺旋桨 电池(普及版)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基础问题,不知为何不太为人注意。回过几次帖,无奈沉得这样快,挖坟都挖不到了。
简单说,就是根据飞机要求的速度和拉力选择所需功率的电机,并使其工作于效率尽可能高的状态,再根据飞行速度和电机转速选择螺旋桨,使它也工作于最高效率处。
有两点要注意:
1 螺旋桨的拉力是为了使飞机达到必要的速度来产生必要的升力(否则就会失速),所以脱离速度只讲拉力没有意义。
2 螺旋桨将电机的旋转功率转换为空气的动量。动量相同时,低速大流量比高速小流量的转换效率高,即低速大直径桨效率高。
大致步骤是:根据飞机的翼载荷求出飞行速度,根据升阻比、重量和飞行状态(爬升、机动.....)求出拉力,算出所需功率:功率N=速度V×拉力F;
选择所需功率的电机,根据电机特性曲线决定工作点。电机效率最高和输出最大的工作点不一样,通常效率最高时功率比较小,而功率最大时效率较低,所以要兼顾。
由所需拉力、飞行速度和电机在所选工作点的转速,求出所需桨的相对进距(前进比)λ:λ=V/nD。n:转速。这是表征螺旋桨工作状态的关键数据,也叫状态特性。
螺旋桨的相对螺距h:h=H/D。H:螺距;D:直径。这是螺旋桨的几何特性,也是它的规格。例如1080桨,D=10,H=8,h=0.8。
λ和h是选择螺旋桨的依据。λ-h=0.2时,螺旋桨工作在效率最大处。
螺距相同但直径不同的桨在同一电机上转速不同,选择所需转速符合要求的。桨的转速通常不会刚好合适,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电机工作点来适应,也可选转速稍低(直径稍大)的,慢慢截去桨尖使转速提高直至符合要求。
用减速器可以扩大可选转速的范围,配合直径较大的桨来提高效率。
一些关键数据,如飞机升阻比往往只能靠估计,厂家也未必提供电机特性曲线,所以即使有公式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一般还是靠经验和试验。不过要是肯下点功夫计算一下升阻比、动手实测一下电机,必定对模型理论的了解会大有提高,就不是这里说得清的了。

网友(2014-03-16):
好帖必须得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