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楼主(2013-10-26):
最近又看到有些新手不会连接舵机与舵面,比如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8487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9054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7647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16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285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8152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3598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1155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5273 舵机的安装和调整         转 舵机,遥控器,舵机舵量调整 作者:淮安—枫影 7428 就出现了舵面不在中立面
这是示意图,这是安装完的理想状态。这是一个没有安装摇臂的舵机,现在教大家怎么确定中立位。先装上摇臂,用手掰动它,摇臂处于两边最顶点,并且角度相差不大,这就是中立点。
但为什么还会有角度差异呢?因为摇臂是通过齿轮安装上去的,避免不了有点角度的差异,
这是可以忽略的。打开遥控器,接上电源,这时可以看到摇臂处于中立位了。动一动看看,恩~~不错,不错。这是连杆,要弯成这个样子,便于安装拆卸就是这么插进去的。好啦,安装好了就可以拧上螺丝了,注意别拧太狠了哦好啦,完成咯!~~怎么样?很简单吧~

楼主:
不好,发乱了,将就看吧

网友:
拉杆弯的不错,很漂亮,可惜现在拉杆质量不行了,有时候都能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