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0-26):
轻木板

310*100*5MM 是多大? 310是 厘米吗?

买了二块 轻木板 没到 二块板子10 元 一直纠结 板子到底多大。 怕买错了 太小, 又怕太大 送过来裂了

网友:
310*100*5MM,理解应该都是MM

网友:
是长,宽,厚,单位mm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多大了,肯定是毫米,如果是厘米,你小子捡大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