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于2216动力不足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6):
我的郎宇2216kv880配新西达25a电调 1147桨,3s25c电池,拉力700克多一点 点是那里的问题?新西达电调有虚标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调虚标的话烧电调,貌似电池不给力啊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
难道是退磁了?

网友A:
是A系列的就差不多,如果是X系列的就要好好查查了!我之前有个A2216KV880的3S  1145  1045 也多是700克左右,现在我重新绕了一下电机6根0.21的线绕7圈,现在3S带9060的桨可以900多克的拉力,电流在16A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A系列的就差不多,如果是X系列的就要好好查查了!我之前有个A2216KV880的3S  1145  1045 也多是700克左右 ...

如此说来比XXD还不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此说来比XXD还不如吗

我用下来A系列的2216比不上XXD的2217.我现在重新绕了电机可以超过xxd的2217.不过和X系列的2216还有一段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下来A系列的2216比不上XXD的2217.我现在重新绕了电机可以超过xxd的2217.不过和X系列的2216还有一段距 ...

XXD用用好了

网友:
虚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