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涂装的问题

楼主(2013-10-27):
动态模型喷漆应该用什么样的漆,或者 说是什么性质的漆呢? 喷漆以后漆膜容易脱落吗?喷漆过程中 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 注意的地方。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先说清楚给什么材质喷漆

网友:
一般的KT板EPS这类的材料用水性油漆
EPO  EPP 轻木的可以直接喷市面的油漆,喷漆前现将表面打磨光滑,凹凸不平的地方用腻子补平,高级点的用汽车的(原子灰),喷漆最好用气枪喷,喷的均匀,喷完漆,还可以在喷一层清漆,可以让表面油量有光泽,要是轻木的喷完清漆也不怕水了,这油漆清漆的什么的想要好的就参考汽车用的,不怕高级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顶

网友A:
丙烯颜料

网友:
我涂装就用丙烯颜料,时间长了不掉色,就是怕水,涂不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丙烯颜料

这个是好,可是涂不匀,怎么样有更好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