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kk飞控 电容掉了 焊上还可以用么

楼主(2013-10-28):
如图所示 那个电容一边的焊点掉了 卖家说焊上一样用 真的是这样么 买的二手模友的
会不会把其他的原件烧了啊 请大神们明示

网友:
目测是贴片工艺,比较精细。焊上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要保证别焊坏了哦,建议找专业人士焊接。

网友:
焊上就行 有极性电容 分正负极

网友:
楼主人呢~~各种不见踪影啊~~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2014-01-10):
这个考验手艺啊

网友:
kk飛控太垃圾了,換個吧

网友:
看情況的

网友: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焊上是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
kk好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