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死胖子这类的V型尾翼飞机用什么飞控?

楼主(2013-10-28):
请问像死胖子这类的V型尾翼飞机用什么飞控?
A控好像不行,必须要升级,而H和云雀飞控支持V尾

网友:
h空直接支持v尾  apm买一个v为混控器 也飞的很好 我2个飞控都装了胖子 相当好飞

网友(2016-05-03):
呃呃,a控挺好的啊

网友(2018-09-06):
v尾咋设置能出个教程么

网友:
飞控很多,那种稳定呢

网友:
arkbird 果子 非凡 切糕 飞宇等等

网友(2019-09-10):
APM就能直接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