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95元F3a 装机及试飞体会-----入门后首选的练习机

楼主(2013-10-30):
原贴作者:深圳一色

入了一台95F3a ,安装前看了论坛所有关于95元的帖子,加上自己的安装及试飞体会,总结如下:

1、最重要的是重心调节,重心调在碳杆前1.5cm处,就非常好飞。改动方法就是把电池仓扩大前移(附图说明),改好后用3s 1300-2200 的电池推到最前面,重心都是刚刚好,非常方便。

2、必须改的还有起落架,原起落架除了强度差,最大的问题是位置偏后,降落容易栽跟斗。用2mm钢丝弯一个,机头下面贴块夹板装上就解决了,也很简单。

3、主翼最好改为双舵机控制,遥控设备好的还可以将副翼混控为襟翼及作更多的微调。主翼碳杆要改为4mm以上的空心碳杆加长加强。

4、其他的就根据自己需要可改可不改了~~

595F3a 的好处:便宜,不娇气,耐摔,小巧轻便,飞行动作标准,对于入门后练习航线、特技、降落都是非常理想的机型。

6、还有一好处是白板机,够单纯!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为她打扮一番,这样飞起来更有感情~~

网友(2016-10-23):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95包括哪些,为什么我淘宝找到的都快两百。

网友(2015-03-03):
学习了刚去手一架138的,等电机回来就装机

楼主(2013-10-30):
试飞视频

楼主:
95元的配件还是比较齐全

楼主:
机身改装

楼主:
完成以上改动,再把拉杆固定好后,就可以把机身粘合

电机安装,用螺丝将夹板拧到木条上插入机身调节好位置,用泡沫胶固定

定位后用epo方块粘贴加强(取材于旧飞机)

旧飞机的磁铁和铁片用泡沫胶粘贴

楼主:
主翼固定件位置改动

舵机定位挖孔

碳杆加长加粗,用4mm-5mm空心碳杆

用双面胶贴白纸装饰碳杆和舵机位

楼主:
用铝片加强平尾舵面,平尾挖槽嵌入3mm空心碳杆加强

头罩加强及起落架安装

楼主:
整机安装完成,跟着就是涂装

首先是主翼背面,喷银灰色喷漆

楼主:
先用水彩笔在飞机上起草稿,然后涂上丙烯颜料,等颜料干一天后,喷上8元一瓶的透明喷漆,这样颜色就不会掉了

完成了,记得涂完丙烯之后要喷罐装清漆,否则遇水会掉色~~

楼主:
95元白板3A价格实惠容易上手,是新手进阶下单翼首选,深圳一色兄弟的这篇F3A装机贴非常细致、到位。

把此机注意问题全部提到,是每个买了此机的模友装机必看帖,再次感谢深圳一色兄弟!

网友:
顶下,很详细

网友A:
这个是EPS泡沫么

网友:
涂装漂亮,手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EPS泡沫么

EPO

网友:
超好的帖子,我的F3A炸过鸡头后,一直都在考虑如何改装

网友:
表示正在用这个机子练习3d,感觉相当不错,不改机舱,用花牌1550电池,爽飞,原装起落架也够用。就看你怎么降落了

网友(2013-12-09):
确实是好帖子,很精细,到时候我也来个小飞机精细的哈```

网友(2015-03-03):
好贴,看过了,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