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偏航和模型飞机偏航问题的消除

楼主(2013-10-30):
平凸翼型模型练习机特别是在低速转弯时,不 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种叫“偏航”的现象,举例来 说,玩家在右转弯的时候,模型飞机突然变得 不听话,机头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致使初级 玩家给予更大的副翼角度来修正这个错误,但是当模型飞行速度改变后,转弯情况又不一样 了,致使这个转弯动作怎么都练不好,导致这 个问题发生的原因要从平凸翼型产生升力的原 理说起。

平凸翼型升力特点

简单的说,空气流经平凸翼型时,流过平直面 和曲面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曲面流速快,平直 面流速慢,流速快的地方空气压力小,这样便 形成了上下面的一个压力差,这便形成了模型飞机能够翱翔蓝天的升力。 但是升力的产生是有伴随性的,同时产生的还 有空气作用于机翼表面的阻力,当机翼侧剖面 的曲率增大时(右转弯时左翼的情况),升力 增加了,阻力也随之增加;当曲率减小时(右转弯时右翼的情况),升力变小,阻力也随之 减小。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明白了,产生的阻力差,正 好给了模型飞机一个偏航的力矩,使模型飞机 机头方向与预定航线方向相反,这就是所谓的偏航。

模型飞机偏航问题的消除

前面说到,平凸翼型模型练习机 机翼的独特设计,使其无法规避这 种升力的规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一些方法来减弱和抵消,主要有以 下几种方法。 1、副翼与方向舵联合控制法(副 翼方向舵联动),方向舵一般是用 来校准航线的,比如航线偏左了, 就向右打方向舵,就能校准了。转急转弯的话可以用副翼和方向舵相结合。比如想向左急转弯,就可以用副翼把机身往左转90度角,再拉 升降舵,飞机就能往左急转弯了。 2、增加航速法,在中高速飞行 情况下,刚才说的阻力差距不大, 偏航现象就不明显。 3、减小机翼的上反角。飞机机翼上反角是为飞机侧向飞行安定性提 供支持,但却增强了偏航作用,为 了削弱偏航现象,可以适当牺牲一 些侧面稳定性。

网友(2014-03-16):
在撸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