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4的冲浪者装好了 但就是头轻尾巴 重 电池放到最前面也不行啊

楼主(2013-10-30):
一米4的冲浪者装好了 但就是头轻尾巴 重 电池放到最前面也不行啊,怎么办办

网友A:
不大可能!!重心没找对!!!

网友:
现在的中心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
电池容量多大的

网友:
机尾降重量,机头加重量

网友:
你也可以把电机角度调一下,下拉一点试试

网友(2016-03-30):
引用 网友A:
不大可能!!重心没找对!!!

这个有可能的  之前我朋友飞要两块2200mah重心才对

网友:
我做的1.7米天行者也是这样,要多用60克才能压住头。

网友:
一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就算有 也是一点点差异   不会差太多的,最好上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