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 电机安放角度问题

楼主(2013-10-30):
KT板F22,电机安放的时候,轴线需要与航向一致吗???

楼主:
自己顶贴,防止下沉F22  电机安放角度问题 电机,三相异步电机 作者:水清木华346 6994 F22  电机安放角度问题 电机,三相异步电机 作者:水清木华346 6142 F22  电机安放角度问题 电机,三相异步电机 作者:水清木华346 7522

楼主:
接着顶,高手快进,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不需要角度,中间位置

网友A:
我的就是中间位置安装的,飞的挺好,有的说向上偏1两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中间位置安装的,飞的挺好,有的说向上偏1两度

不用偏

网友:
中间就好,不必偏,对于f22这种偏向小浆的扳机反扭力基本不影响飞机状态

网友(2017-06-30):
一起过来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