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2翼展多少合适

楼主(2013-10-30):
想做一架F22,不知道翼展多少合适?

网友:
什么材质,样子,动力配置,定下来再考虑翼展大小

楼主:
KT板,1400电机,600G

网友:
80—90厘米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第一点你手里是否已经有设备,有的话要考虑设备,第二点,在你设备范围内你是追求速度还是稳定,速度的话翼展小比较好,60的翼展配2212,kv2200的就比较快,如果追求稳定就加大翼展,相应kv变小。
个人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你手里是否已经有设备,有的话要考虑设备,第二点,在你设备范围内你是追求速度还是稳定,速度的话翼 ...

en,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en,谢谢回答

不必客气,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我有空就回答

网友:
一般  74 或82

网友:
一般都差不多80左右吧

网友(2017-06-30):
还是要在稳定和快之间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