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航模有刷电机的看法。

楼主(2013-10-30):
最近入了一架机,标配的是有刷电机。但是在网上有以下争议,:
引用:模型无刷与有刷电机性能比较  有刷电机的缺点 模友们可能觉得奇怪,怎么一上来就挑有刷的毛病;呵呵,我把下面的缺点说出来,大家就知道有刷电机的毛病不小了。
  1、摩擦大,损耗大
  老模友们在以前玩有刷电机的时候都碰到这个问题,那就是使用电机一段时间以后,需要打开电机来清理电机的碳刷,费时费力,维护强度不亚于来一次家庭大扫除。
  2、发热大,寿命短
  由于有刷电机的结构原因,电刷和换向器的接触电阻很大,造成电机整体电阻较大,容易发热,而永磁体是热敏元件,如果温度太高的话,磁钢是会退磁的,使电机性能下降,影响有刷电机的寿命。
  3、效率低,输出功率小
  上面说到的有刷电机发热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电流做功在电机内部电阻上了,所以电能有很大程度转化为了热能,所以有刷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大,效率也不高。无刷电机的优点  1、无电刷、低干扰
  无刷电机去除了电刷,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没有了有刷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电火花,这样就极大减少了电火花对遥控无线电设备的干扰。
  2、噪音低,运转顺畅
  无刷电机没有了电刷,运转时摩擦力大大减小,运行顺畅,噪音会低许多,这个优点对于模型运行稳定性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3、寿命长,低维护成本
  少了电刷,无刷电机的磨损主要是在轴承上了,从机械角度看,无刷电机几乎是一种免维护的电动机了,必要的时候,只需做一些除尘维护即可。 上下一比较,就知道无刷电机相对于有刷电机的优势在哪里了,但是万事都不是绝对的,有刷电机低速扭力性能优异、转矩大等性能特点是无刷电机不可替代的,不过就无刷电机的使用方便性来看,随着无刷控制器的成本下降趋势和国内外无刷技术的发展与市场竞争,无刷动力系统正在高速的发展与普及阶段,这也极大促进了模型运动的发展。
,大家说说,我是换成什么好呢?

网友(2014-03-16):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