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要长…………………………什么是PNP配置?

楼主(2013-10-30):
在淘宝上看到一些诸如,,空机,rtf版,……到手飞,等等是说的什么意思啊?让我这小白怎么选择?

网友:
Q:什么是PNP

A:PNP的意思就是,飞机上的所有配件,比如涵道舵机电调都是已经帮您安装到位,安装完成度90%,但是您还

       需要自己另外购买,遥控器,电池,充电器,当然如果您自己有就不用买,买回去安装好您的遥控调试就可

       以上天了。

Q:什么是KIT

A:KIT的意思就是,就是一个飞机的外壳,不包含所需电子配件,您还需要购买飞机所需要的所有电子配件,比

       如舵机电机,涵道,遥控器,电池,充电器,等所有电子设备! KIT所以只是一个飞机的外壳!

Q:什么是RTF

A:RTF的意思就是,飞机已经是99%完成度,所有飞机所需要的配件都已经完全配齐,您买回去只要按照说明书

       安装好飞机的机翼,副翼,垂直尾翼,就可以起飞上天啦!

网友:
楼上说的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