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无刷电调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3-10-30):
首次使用您的无刷电子调速器
在使用全新的无刷电子调速器之前请您仔细检查各个连接是否正确、可靠(此时请勿连接电池)。经检查一切正常后,请按以下顺序启动无刷电子调速器。
1.        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至最低位置,接通遥控器电源;
2.        将电池组接上无刷电子调速器,调速器开始自检,约2秒后电机发出“-----”长鸣音表示自检正常。然后电机奏乐,表示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您推动油门启动电机。
   若无任何反应,请检查电池是否完好,电池连线是否可靠。
Ø           若上电后2秒电机发出“哔”的鸣音,5秒后又发出“ ”特殊提示音,表示电调进入编程设定模式,这说明您的遥器未设置好,油门通道反向,请参考遥控器说明书正确设置油门通道的/向。
Ø           若上电后电机发出“哔------”鸣音(间隔1秒),表示电池组电压过低或过高,请检查电池组电压。
3.        为了让您随时了解您通过编程设定的各个参数值,正常情况下,电机奏乐后,电机会发出鸣音依次报出各个选项的设定值(请参照第4页图表“三、选择参数值”所表述的设定值和鸣音之间的对照关系),您可以在此过程中的任意时刻推动油门启动电机,而不必等鸣音结束。
4.        !特别强调 !为了让电调适应您的遥控器油门行程,在首次使用本电调或更换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以获得最佳的油门线性。具体操作请参阅第4页的说明
警示音说明
1.        电压不正常警示:电调开机时,会对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当电源电压不在正常范围内,电调会作如下警示:------”(每两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1)直到电源电压正常为止
2.        油门信号丢失警示音:当电调未检测到油门信号时,电调会作如下警示“哔---(每声之间的间隔为 2秒)
3.        油门未归零(油门摇杆未置于最低位置)警示:当油门未打到最低时,电调会作如下警示:哔-----(很急促的单音鸣叫)
4.        油门行程过小警示音:当所设定油门行程过窄时(电调设计时,要求油门行程不得小于三格油门),电调会做警示,本次行程设定无效,需重新设定警示方式为:哔-----(很急促的单音鸣叫)

其他保护功能说明
1.        启动保护:当推油门启动后,如在两秒内未能正常启动电机电调将会关闭电机,油门需再次置于最低点后,才可以重新启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电调和电机连线接触不良或有一条断开、螺旋桨其他物体阻挡、减速齿卡死等)
2.        温度保护:当电调工作温度超过 110 度时,电调会降低输出功率进行保护,但不会将输出功率全部关闭,最多只降到全功率的40%,以保证电机仍有动力,避免摔机。温度下降后,电调会逐渐恢复最大动力。
3.        油门信号丢失保护:当检测到油门遥控信号丢失1秒后,电调开始降低输出功率,如果信号始终无法恢复,则一直降到零输出(降功率过程为 2秒) 。如果在降功率的过程中油门遥控信号重新恢复,则立即恢复油门控制,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油门信号瞬间丢失的情况下(小于1秒),电调并不会进行断电保护;如果遥控信号确实长时间丢失,则进行保护,但不是立即关闭输出,而是有一个逐步降低输出功率的过程,给玩家留有一定的时间救机,兼顾安全性和实用性。
4.        过负荷保护:当负载突然变得很大时,电调会切断动力,或自动重启动。出现负载急剧增大的原因通常是螺旋桨打到其他物体而堵死。
故障快速处理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无任何声音
电源接头接触不良
重新插好接头或更换接头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警示音(每两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1
电池组电压不正常
检查电池组电压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警示音(每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2
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
检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配合是否正常,油门控制通道接线是否插紧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急促单音
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
将油门摇杆置于最低位置;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提示音,然后发出“ ”特殊提示音
油门通道“正/反”向错误
参考遥控器说明书,调整油门通道的“正/反”向设置
电机反转
电调输出线和电机线的线序错误
将三根输出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
电机转动中途停转
油门信号丢失保护
检查遥控器和接收机的配合是否正常,检查油门通道接线是否接触良好
电池电压不足,进入低压保护状态
重新给电池充满电
接线接触不良
检查电池组插头是否正常、电调输出线和电机线连接是否稳固可靠
随机性的重新启动和工作状态失常
使用环境中具有极强烈的电磁干扰
电调的正常功能会受到强烈电磁波的干扰。出现这种情况时,请参照说明书的指示,尝试重新上电启动来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当故障反复出现时,说明使用环境中的电磁波干扰过于强烈,请在其他场所使用该产品。
正常使用开机过程说明: (*注:对于支持6节锂电的电调,在   123提示音符后将鸣报n声短促的“哔”音,表示电调认为电池组有n节锂电单体,如电调判断是6节锂电,将发出6声“哔”音)
油门行程设定说明: (注意!当第一次使用或电调搭配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其他时候则不用)

二、选择设定项:(类似使用电脑时选择菜单的操作)
进入编程设定后,会听到8种鸣叫音,按如下顺序循环鸣叫,在鸣叫某个提示音后,3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则进入该设定项。
1.        “哔”                  刹车          (1短音)
2.        “哔-哔-”              电池类型      (2短音)
3.        “哔-哔-哔-”           低压保护方式  (3短音)
4.        “哔-哔-哔-哔-”        低压保护阈值  (4短音)
5.        “哔——”              启动模式      (1长音)
6.        “哔——哔-”           进角          (1长1短)
7.        “哔——哔-哔-”        恢复出厂默认值(1长2短)
8.        “哔——哔——”        退出          (2长音)
注:一长音“哔——”相当于5声短音“哔-”,所以在第二步“选择设定项”中,一长一短“哔——-”表示第6选项。

使用遥控器编程设定说明:
使用遥控器油门摇杆设定参数分为四个步骤:
一.进入编程
二.选择设定项
三.选择设定项下的参数值
四.退出

一、进入编程模式:(类似使用电脑时打开程序的操作)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到最高,电调接上电池
2)         等待2秒,鸣叫“哔-哔-”提示音
3)         再等待5秒,会鸣叫“ ”特殊提示音,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

三、选择参数值:(类似使用电脑时在菜单下选择具体功能的操作)
马达会循环鸣叫,在鸣叫某个提示音后将遥控器打到最高,则选择该提示音所对应的设定值,接着鸣叫特殊提示音“ ”,表示已选择了该参数值,且已保存。(此时如果不想再设定其它的设定项,则在2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即可快速退出编程设定;如果还要设定其它选项,则继续等待,退回第二步骤,选择其它设定项)
       提示音
设定项
“哔-”
1
“哔-哔-”
2
“哔-哔-哔-”     3声
刹车
无刹车
有刹车

电池类型
锂电池
镍镉/镍氢

低压保护方式
降低功率
关闭动力

低压保护阈值
启动模式
普通启动
柔和启动
超柔和启动
进角
四、退出设定
有如下两种方式退出设定。
1.         在第三步骤,选择设定值时,鸣叫特殊提示音“ ”后,2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则退出设定。
2.        在第二步骤,选择设定项时,当电机鸣叫出“哔——哔——”(即第8个设定项)两长音后,3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则退出设定。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2015-10-25):
这要收藏   虽然目前还没有好盈的电调

网友(2015-11-25):
我的电调都是好盈的

网友(2015-12-31):
这要收藏   虽然目前还没有好盈的电调,先学习学习。

网友(2016-10-18):
这个靠听的模式能换成别的吗

网友(2017-10-17):
顶起来,刷积分!!!!!

网友(2018-04-02):
继续分享,希望对更多的人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