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膜机的碳纤维杆连接问题

楼主(2013-10-30):
关于薄膜机碳纤杆连接很复杂,我想通 过用软陶泥预制好零件再烤硬和使用轻 木钻孔制作连接零件。另外就是用热熔 胶加固,不知道行不行?大家都用什么 方法?

网友:
太麻烦了吧,这样也重啊。你能具体说下你问题不,你这个描述的有的不清楚,没看懂...

网友:
潜水看别人都是线捆后502

网友:
继续水,哈哈,拿积分,顺便帮顶,不谢

网友:
线加502是大多数的选择,不做这样连接处不连续。我考虑用笔心做连接件,当然也得加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