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3-10-30):
刮台风期间做了一架迷你JJ, 样子不说 了,是用吹塑纸做的机翼,泡沫做的机 身,含设备大概13克,翼展约20吧, 重 心设置在前缘1/3处。动力是足够 的,,满电的时候能偶尔吊一下机,但 是手掷平飞的时候 会往一侧倾斜 然后 坠机。。很伤心,,电磁舵结构, 重心 调整了几次都这样,,一气之下撕掉 了。。再改。。快对电磁舵没信心 了,,7MM减速组 55mah电磁。 控是 某宝上的 亚克力面板控。。 大家帮我分析下是不是没配平机翼左右 平衡,还是机翼没强度导致的,稍后上 图纸

网友:
不行咱先从常规配置玩起

网友:
检查两面翼型是否一样,还有机翼要是做了上反,检查角度是否一样,你没说往那边倾斜,无法判断是否是扭力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扭力引起的

网友:
可能是反扭力造成的,也可能是重心不稳,重心不仅仅要在机翼三分之一处,还要在左右中间,

网友:
应该是 反扭力

网友:
重新做一架

网友:
平投如果正常滑行的话,那应该就是扭力和拉力线的问题